number of the bonded IOBs,求指导

楼主(2011-03-14):
板子上 number of the bonded   IOBs   是220,现在综合后发现需要250个,模块的输入,输出的位数比较多,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
问题是板子上一般的I/O有限,也就200多,我现在输入,输出的维数比板子的I/O要多,该怎么解决?

网友:
开始规划就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开始没考虑板子,现在准备再加一个顶层模块,因为要做一个向量乘矩阵,输入输出向量的维数比较大,怎么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好分时送了,外面加寄存器,估计速度上你又不能接受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