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知在格物第二集,三级管的非典型应用,三极管,你是无敌的。

楼主(2011-03-14):
首先,是镜像恒流源电路。我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困惑过,我就发过这样的帖子问过,不过帖子貌似沉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0866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aihuawu&bbs_id=9999

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我终于理解了这个电路,现在来说一下它的原理。

首先,把三极管接成这样不等同与二极管。有很多人不理解这个电路,原因在于他们认为,C极电流是由C过B再向E的,所以Vc > Vb >Ve 。而电路中C极直接与B极相连,有一个PN节被短路,三极管没法工作。
其实不尽然,虽然电流由C向B,但Vc和Vb之间,却没有固定关系,有可能Vc<Vb或Vc=Vb,像虹吸管,电压升高了,但最终还会降下来,而且下降幅度必然大于上升幅度。从三极管的特征曲线中可以看出,Vce从0v开始,Ic就已经存在了。而如9018,datasheet上说他的饱和压降Vce是0.5v,小于一般的Vbe=0.7v。

所以,上面的三极管依然是三极管,Ic依然等于hfe*Ib。有人说三极管工作时,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看来是误人子弟了。随后我层深入研究过三极管的基本原理,于是几天后,我终于连二极管也理解不了了。易经上说,君子终日乾乾,或许就是这样吧。

我曾今在论坛里看过有人问这样一个电路,一个普通npn三极管,接成共射放大电路,不同的是,E、C极被对调了,如下图。当时我也觉得很惊奇,居然有此事。有人说这样三极管依然可以工作,不过放大倍数大为减小,想来也是,把npn三极管反过来,依然是npn。今天有时间,就试了一试。

首先是9018,其基本参数如下
CB反向击穿电压Vcbo = 30v
CE击穿电压      Vceo = 15v
EB反向击穿电压Vebo = 5v
最大Ic=500mA
耗散功率P=400mW
正向测量hfe = 105
反向测量hfe = 2.5(hfe均为万用表测量)

先是正向使用,X轴为Vce,Y轴为Ic。X轴0.5v/div。Y轴2mA/div。其中最底下的一条线为Ib=20uA,以上每条增加20uA

这很正常,下面是反向使用
X轴 0.2v/div 。Y轴2mA/div。Ib 0.5mA/条。

X轴0.5v/div,Y轴5mA/div,Ib 5mA/条。

可见Vce 3v以上变形,4V以上极为明显。
继续增加电压,三极管就坏了,坏后特性不定,有时候三极管变二极管,有时候变大电阻。

可以看出,三极管反向使用时,其hfe大幅跳水,而其饱和压降低的令人吃惊,低于0.2v,特别适合低电压使用,不过hfe太小是硬伤。

一下是其它一些三极管的情况
S8050
Vcbo = 40v
Vceo = 25v
Vebo = 5v
正向hfe 217;反向hfe 42(8050很适合反向使用)
Vce>3.5v后失真

Vcbo = 50v
Vceo = 45v
Vebo = 5v
正向hfe 223;反向hfe 5.6
Vce > 4v 后失真

可见反向使用耐压小于Vebo。而Vceo越接近Vcbo ,耐压也越接近Vebo,其间似乎有正比关系。
还有由于设备有限,没法测量三极管反向使用时的带宽,不知道交流特性怎么样。

今天去参加美的洗衣机的招聘会了,投了简历,很期待。为什么会期待呢?因为我有欲望。

楼主:
摘于《大学》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盍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其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使教,必使天下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己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致也。
我若有孩子,必要使其在识字之初就读《大学》。古文虽然晦涩,却劝人向善。现今有些书,虽道貌岸然,却教人为恶。

网友:
我搬个板凳

网友:
我是地板吗?上来听课...

网友:
最喜欢听人讲课了

网友:
“有可能Vc<Vb或Vc=Vb,就像电流流过电池,电压反而会上升。”
这句话不敢苟同,三极管和电池有本质区别,不能这样类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个比方而已,现加以更正。
像虹吸管,电压升高了,但最终还会降下来,而且下降幅度必然大于上升幅度。

网友:
我有孩子,必叫其古代各种著述,人生道理尽在其中

网友:
学习了。
不过看图时吓了一跳,以为楼主示波器都能玩到这种程度了。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专门测三极管的。

网友:
mark听你讲课

网友:
的确是的,“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三级管工作在放大状态下才是这样,饱和或者截止就要特殊考虑了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恒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只是半个恒流源,你当然看不出来了。

前天又试了几次,发现饱和压降下降的情况只在9018上比较明显,其它的像8050则几乎没有下降。看来三极管反向使用并没有太大的利用价值。

网友:
只有听课的份

网友:
前排听课

网友:
过去也像楼主那样思索三级管

网友:
所以,上面的三极管依然是三极管,Ic依然等于hfe*Ib。有人说三极管工作时,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看来是误人子弟了。随后我层深入研究过三极管的基本原理,于是几天后,我终于连二极管也理解不了了。易经上说,君子终日乾乾,或许就是这样吧。

没有逻辑性,看不懂到底想说什么意思的

网友C:
>> 首先,把三极管接成这样不等同与二极管。有很多人不理解这个电路,原因在于他们认为,C极电流是由C过B再向E的,所以Vc > Vb >Ve 。而电路中C极直接与B极相连,有一个PN节被短路,三极管没法工作。

楼主正解。三极管在这接法下也正常运作,也有放大率 。看下图的基极及集极电流便知。

网友:
上来听课...

楼主:
第一次有酷字了。

网友:
我使用三极管做开关控制LED,用运放接的比较器控制基极,用的是PNP管,控制正极(E接正),比较器高电平的时候关不断,后来加了一个上拉电阻,有点改善,但是还是关不断
后来我以为管脚错了,,把CE反过来接,还真行了。后来拆下来量一下,原来的没接错,但是就是不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运放输出有失调电压导致的?

网友:
但为什么反过来接又可以了呢?

网友:
学习了,最近也对三极管很感兴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能是运放输出高电压的时候,离电源电压还有一定差距,所以三极管EB节还是导通了。接了上拉电阻后这个电压差缩小了,所以有所改善。把三极管反接后,放大倍数减小,导致Ic也减小,所以LED看不出亮了。

网友:
三极管的CE结对调也是可以工作的,放大倍数、导通电压会有所变化。

网友:
听课
MARK-致知在格物第二集

网友:
深度教程

网友:
有意思啊,哈哈……

网友:
楼主这种格物致知的精神,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啊~学了N年模拟电路,发现什么也不会啊

网友:
做板凳听课.

网友:
不知道驱动vfd的时候总是漏光,如果ce对调会不会效果好些

网友:
补充下知识,我模电需要补充

网友:
貌似前几天有人说过的,教科书上判断双极型晶体管的各种工作状态,其实只说了现象,并没有说原理。

鄙人深以为然啊。

网友:
楼主说的也是现象,或者技巧,豆豆朱的爷爷以前介绍过这种非典型应用

网友:
你是无敌的。

网友:
掉到牛圈了,不过里边都是人

网友:
好帖,认真听课了

网友:
师兄 你强啊!!!

网友:
三极管我也倒着试过

网友:
我想问一个问题,什么交流特性,直流特性,放大的本质。。

网友:
基础,不简单。

网友(2011-06-01):
好像成华英教授有说过,如果C,E的掺杂浓度完全一摸一样的话应该可以掉个使用,但是放大倍数可能会有差异,实际上制造的时候C,E的掺杂浓度还是有区别的。
回去翻翻书,验证一下

佩服LZ格物致知精神!

网友:
那个测试仪第一次看见,真专业

网友(2012-03-10):
回复 楼主:

楼主现在在美的了 ?

网友(2014-10-13):
引用 网友C:
>> 首先,把三极管接成这样不等同与二极管。有很多人不理解这个电路,原因在于他们认为,C极电流是由C过B再 ...

受益匪浅的帖子啊
eblc1388用的这个是什么软件???不是bright spark吧

网友:
好老的机器啊。。。

网友(2015-01-05):
模拟电子技术很高深呀!

网友:
搬个板凳围观~~~~~~~

网友:
mark.."现今有些书,虽道貌岸然,却教人为恶",这句话深有感触...

网友:
mark  三极管的极致使用

网友:
那个仪器不错

网友:
搬櫈子过来了

网友:
哈哈,过来听课的

网友(2016-02-25):
LZ什么时候出,致知在格物第四集啊

网友:
喜欢这类帖子

网友:
谢谢分享,先收藏下来,后面再仔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