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出现的奇怪问题(SCCB寄存器读取隔一个错一个)

楼主(2011-03-15):
本来写进去的寄存器和值分别如下:
{0x3a, 0x04},
        {0x40, 0xd0},
        {0x12, 0x14},
        {0x32, 0x80},
        {0x17, 0x16},
        {0x18, 0x04},
        {0x19, 0x02},
        {0x1a, 0x7b},//0x7a,
        {0x03, 0x06},//0x0a,
        {0x0c, 0x00},
。。。。。。

执行初始化程序,将值写进寄存器:
        for(i=0;i<CHANGE_REG_NUM;i++)
        {
                if( 0 == wrOV7670Reg (change_reg[0],change_reg[1])   )
                {
                        return 0;
                }
        }

尝试着回读:
        for(i=0;i<10;i++)
        {
            temp=0;
                //Delay_nMS(10);
                if( 0 == rdOV7670Reg (change_reg[0],&temp)   )
                {
                        //return 0;
                }
                  tmp_reg=temp;
        }

下面是寄存器读回的数据:刚好是隔一个对一个(出现00读取失败的时候均发生在是在if(0==SCCBwriteByte(0x42))

查看读会的寄存器值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
//功能:读OV7660寄存器
//返回:1-成功        0-失败
uchar rdOV7670Reg(uchar regID, uchar *regDat)
{
        int i;
        //通过写操作设置寄存器地址
        startSCCB();
        for (i = DEL_OV7670; i > 0; i--);
        if(0==SCCBwriteByte(0x42))
        {
                stopSCCB();
                return(0);
        }
        for (i = DEL_OV7670; i > 0; i--);
          if(0==SCCBwriteByte(regID))
        {
                stopSCCB();
                return(0);
        }
        stopSCCB();

        for (i = DEL_OV7670; i > 0; i--);

        //设置寄存器地址后,才是读
        startSCCB();
        if(0==SCCBwriteByte(0x43))
        {
                stopSCCB();
                return(0);
        }
        for (i = DEL_OV7670; i > 0; i--);
          *regDat=SCCBreadByte();
          noAck();
          stopSCCB();
          return(1);
}

这究竟是怎么会事,调试7660两个晚上了,还没出来,郁闷!!!

网友:
读函数有问题,少了端口设置

网友:
/*
-----------------------------------------------
   功能: 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到SCCB
   参数: 写入数据
返回值: 发送成功返回1,发送失败返回0
-----------------------------------------------
*/
unsigned char SCCBwriteByte(unsigned char m_data)
{
        unsigned char j,tem;

        for(j=0;j<8;j++) //循环8次发送数据
        {
                if((m_data<<j)&0x80)
                {
                        SCCB_SID_H();
                }
                else
                {
                        SCCB_SID_L();
                }
                delay_us(500);
                SCCB_SIC_H();
                delay_us(500);
                SCCB_SIC_L();
                delay_us(500);

        }
        delay_us(100);
        SCCB_SID_IN;/*设置SDA为输入*/
        delay_us(500);
        SCCB_SIC_H();
        delay_us(100);
        if(SCCB_SID_STATE){tem=0;}   //SDA=1发送失败,返回0}
        else {tem=1;}   //SDA=0发送成功,返回1
        SCCB_SIC_L();
        delay_us(500);
        SCCB_SID_OUT;/*设置SDA为输出*/

        return (tem);
}

网友:
先顶一下,继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抄的大哥您的程序,只不过delay_us(500);用了软件延时做的。
如果 SCCBwriteByte有问题的话,前面的寄存器书籍应该写不进去吧,
还有,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为什么刚好隔一个错一个啊?

楼主:
哦,搞定了,原来开始的时候延时不对,换了wangguanfu 摄像头专家的定时器延时就搞定了。

网友(2011-06-01):
我的出现的问题是有些寄存器能写,有些不能写哦,不知什么原因,希望能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OV7670出现的问题是有些寄存器能写,有些不能写哦,不知什么原因,希望能指点一下!我用的是FPGA,verilog hdl编程。有些寄存器写会有应答信号,有些即没有应答信号,写不成功!求教了

网友(2012-06-28):
一个寄存器读两次   还没来得及看那的问题

网友:
中间延迟一段时间再写,就像写24C02一样

网友B(2012-07-31):
引用 楼主:
哦,搞定了,原来开始的时候延时不对,换了wangguanfu 摄像头专家的定时器延时就搞定了。 ...

延时。。。

网友(2013-08-29):
引用 网友B:
延时。。。

能公布代码么?我发现我的OV7670也是读寄存器为0,写就不知道能写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