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如何可以扩展多一个PLC输出口啊!!我现在真的很头疼,就差一个输出口!!!

楼主(2011-03-15):
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啊,成本要低啊!!

网友:
成本最低的方法,改改接线就可以了,矩阵型接线方法

网友:
或者译码器(需要改电平),两路输出就可以变成3路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成本最低的方法,改改接线就可以了,矩阵型接线方法
高!

网友:
3-8译码

楼主:
谢谢啊!!矩阵型接线方法我也考虑,译码法也考虑过,这几种方法都不实现,所有输出口同时动作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矩阵型接线方法我也考虑,译码法也考虑过,这几种方法都不实现,所有输出口同时动作功能
-----------------------------------------------------------------
绝对能实现

网友:
译码器可以实现同时动作,做好编码就行了。
3-8译码:想要对应的高低电平,怎么会不同时呢?莫非要就到ns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矩阵型接线方法我也考虑,译码法也考虑过,这几种方法都不实现,所有输出口同时动作功能
呵呵,那就增加继电器

网友(2012-01-08):
看你是什么PLC了,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PLC,可以用595扩展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