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一个A/D采集的电压图,开关电源供电。

楼主(2011-03-15):
我觉得,如果使用线性电源的话,可能稳定性还可以在提高点!大家讨论下

网友:
发程式上来吧,大家才支持你吧,

楼主:
16位的AD 晚上发程序上来

楼主:
程序较大,上传AD部分供参考,AD芯片采用 ads8513 ,用CD4052切换了出来4路出来
unsigned int AD_Conver()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int ad_value = 0;
          datacs=1;datacs=1;
          delay();
          datacs=0;datacs=0;
          busy=0;busy=0;
          dataclk=0; dataclk=0;
          conv=1; conv=1;
          delay();
          conv=0; conv=0;
          delay();delay();
             for(a=0;a<16;a++)
          {
         dataclk=0;dataclk=0; dataclk=0;dataclk=0;dataclk=0;dataclk=0;dataclk=0;dataclk=0;
                 dataclk=1;         dataclk=1; dataclk=1;         dataclk=1; dataclk=1;         dataclk=1; dataclk=1;         dataclk=1;
                 dataclk=1;         dataclk=1; dataclk=1;         dataclk=1; dataclk=1;         dataclk=1; dataclk=1;         dataclk=1;
                 if (dataout){set_bit(ad_value,15-a); }
                 dataclk=0;dataclk=0; dataclk=0;dataclk=0;dataclk=0;dataclk=0;dataclk=0;dataclk=0;
          }
      dataclk=0;dataclk=0;
           delay();
          datacs=1;
           if((ad_value>=0)&&(ad_value<=0x7FFF))ad_value=ad_value+32767;
           else ad_value=ad_value-32767;
          return ad_value;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dval1[12],adval2[12],adval3[12],adval4[12]=0;
          float ad1,ad2,ad3,ad4;
          unsigned int runcount=0;
        UartONEInit(2);
        Dll_Init();
        while(1)
        {
           CheckRecive();

           adsel0=0;
           adsel1=0;
           delay1(5);
           adval1[runcount]=(AD_Conver());

           adsel0=1;
           adsel1=0;
           delay1(5);
           adval2[runcount]=(AD_Conver());

           adsel0=0;
           adsel1=1;
           delay1(5);
           adval3[runcount]=(AD_Conver());

           adsel0=1;
           adsel1=1;
           delay1(5);
           adval4[runcount]=(AD_Conver());
           if(runcount>=10)
       {
       runcount=0;
           ad1=0;
           ad2=0;
           ad3=0;
           ad4=0;
           for(i=0;i<10;i++)
           {
           ad1+= (adval1*(float)(10.00/65535.00));
           ad2+= (adval2*(float)(10.00/65535.00));
           ad3+= (adval3*(float)(10.00/65535.00));
           ad4+= (adval4*(float)(10.00/65535.00));
           }
           tad1=ad1*100;
           tad2=ad2*100;
           tad3=ad3*100;
           tad4=ad4*100;
          //for PC TEST

           send_UART_one(0XF8);
           send_UART_one(tad1);
           send_UART_one(tad1>>8);
           send_UART_one(tad2);
           send_UART_one(tad2>>8);
           send_UART_one(tad3);
           send_UART_one(tad3>>8);
           send_UART_one(tad4);
           send_UART_one(tad4>>8);
           send_UART_one(0X8F);

           }
           else runcou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