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接收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1-03-15):
我用单片机给DSP发送数据,他们之间使用485进行数据的传输,波特率是19200,我测试过他们的波特率都正确,但是DSP接收到的数据却与单片机发送的不一致,而且还出现DSP不能完全接受数据的情况,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是DSP的哪个配置啊?(他们之间传送的是数字信号)

网友:
会不会是接收中断有问题?你把发的数据弄简单点,在接收中断那设个断点收收看

楼主:
先谢谢楼上回帖,我直接用DSP控制的485,如果有信号就接收然后传给DSP,没有的话就反复执行接收信号的程序,我测试的时候直接向他发送的0x55,接收到的也不正确,应该怎么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