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运放放大倍数的问题

楼主(2011-03-15):
我做了个反相比例放大电路,反馈阻琏我用56k和2k输入0.17v放大27倍左右,但是做出来以后输出却是6.7v这是为什么?怎么放大40多被?我让他放大56/2+1倍呀?

网友:
由于运放不是理想运放,要不然PDF上那么多参数都是干什么的?建议楼主上电路图。

网友:
看输出波形.
是不是震荡了?

网友(2012-02-26):
上图吧     56/2 1是29           反相放大也不用加1

网友:
回复 楼主:

注意阻抗匹配,输入端电压的等效电阻

网友:
反相比例。Uo=-Rf/R1*Ui。输入0.17V的正电压怎可能输出6.7V的正电压?我弱弱的问一下,你接负电源了吗?反比例运算要接正负电源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楼主是个好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