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M051外接128byte 16bit SRAM的问题

楼主(2011-03-15):
编程上用什么指令加载/存储数据到寄存器啊??LDRH,STRH,LDRSH吗??

那C语言那怎么办??比如想把堆栈设在外设的SRAM上呢??

网友:
汇编的不清楚.

C的话初始化EBI后用指针就可以操作了,

至于堆栈, 应该是可以的吧, 不过修改前还是要初始化EBI

楼主:
我意思是,M051内寄存器32位,EBI的数据线16位,就说SRAM是16位。

假如堆栈建立在SRAM上的话,存储/加载数据时,怎么组合两个16位数??

用汇编或C编程时,怎么才是最高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