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M32+GP2热量表,EFM32的功耗真的很低。

楼主(2011-03-15):
热表方案现在基本都一个样子,只是处理器从430换成了EFM32。除了价格高一些,其他都很满意,尤其是功耗以及M3内核的计算能力。图片都是手机拍摄 很不清楚,大家多见谅。

楼主:
回复 楼主:

整体待机不显示功耗5UA左右,只少不多。 (原文件名:110315A001.jpg)

整体待机加显示功耗7UA左右。 (原文件名:110315A002.jpg)

EFM32加GP2的方案,不过EFM32有点贵,期望TG系列上市降价 (原文件名:110315A007.jpg)

网友:
请问原先情况下,430的系统待机会耗多少的电啊?看网页上说,你用的这颗比430还省电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原先情况下,430的系统待机会耗多少的电啊?看网页上说,你用的这颗比430还省电啊。

430已经不再是神话了,,,,所有的神话终有一天会被打破。。。。。

网友:
7uA,电压如果是3.3,那个功耗是很低了。

网友:
看样子电压在3.3左右,看到一块电池了。热表用的电池一般是3.6v,楼主这个厂家的东西好采购吗?淘宝上没有任何信息呢。

网友:
终于看到EFM32的东东了,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型号

我瞎扯淡的,按理来说价格应该比较便宜吧,否则就是样品价格,或者不是真的代理拿货

楼主:
3.6V LDO出3V,我图片显示的整机功耗是加软件RTC,电池电压监控(VCMP),加IO外部中断。去年我用430做的热表,整机功耗不显示10ua或者9ua,显示的话20ua(4152片子,LCD用的是电荷泵,也可能我做的有问题,别人用415做显示时候15ua左右)。其实也没有觉得430不好,各有各的好处。主要是看中了M3内核的运算能力。
我目前用的是EFM32 840F32,这款片子的价格现在还有点高。代理说四月能出TG系列,价格能下来。energymicro的宣传中要比430功耗低4倍,实际使用的话情况复杂很难这么讲的。不能太信厂家的宣传。
我的QQ:115917569  欢迎各位朋友加QQ讨论

网友:
目前还不需要低功耗,但用电池也没办法

网友:
可惜energymicro的EFM32不好买到啊
这是硬伤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惜energymicro的efm32不好买到啊
只要你有量,啥芯片都可以买到,无货的除外

网友:
在网络上搜到一个中文的EFM32G890 的Datasheet。。 北京博_讯科技有限公司翻译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我这里有现货,大家要不要买啊? 要多少有多少,而且价格绝对拼的过MSP430

楼主:
楼上 真的假的呀?

网友:
15楼真的嘛?假的?

网友:
这东西 才出来几年,到现在为止 市场上还未出现任何假货哦, 我的淘宝店铺:http://python-ic.taobao.com/ 大家随时可以来购买。芯片和DEMO板均有!

网友:
EnergyMicro的官方技术支持网页的链接哦。

http://support.energymicro.com/home

网友:
超低功耗 比430还低

网友:
关注,超低功耗单片机

网友:
据说这家公司的研发团队是原来流明的,TI收购流明后出走单练。
消息有待证实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据说这家公司的研发团队是原来流明的,ti收购流明后出走单练。
消息有待证实

原来是chipcon的

网友:
再附上一份来自挪威科技大学的论文。。《Operating system directed power reduction on EFM32》

主要是针对FreeRTOS在EFM32上的应用,大家也可以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ChipCon被TI收购以后,貌似CC的创建人又去做了EFM。
11年底有据说会有128kRAM的Gaint Gecko和低功耗的802.15.4芯片,对IPv6/6LoWPAN挺有吸引力的。

网友:
TI会说,NS我都买过来了,再买你~

网友A(2011-04-18):
对了,LZ以及各位,我一直生活在南方啊。
北方的供暖系统是怎么样的啊?有很多的管子装在墙壁里面,热水进来,进行热交换,然后从另外一头出去。一直不断的有热水进来,然后就可以把墙热的暖烘烘的,让房间里比较暖和?墙里面的热水管子分布的越多,热交换的比例就越大?
热量表就是检测这个热水的流量以及两端的温度差?
另外,与其他的水表,电表等相比,在电子方面有比较特殊的地方吗?
请教一下。

网友:
自己在管道上装个电动小调节阀,PID自由控制温度,作到不浪费

网友:
不错,很强大,请教一下楼主压电陶瓷片一般用什么驱动?MOS管?

网友(2011-08-29):
楼主,请问下EFM32能做MSP430FW427的那种LC sensor的热表不,据说好像有专用的LC sensor接口。

网友(2011-11-22):
回复 网友E:
你好,你用430的Scan IF 模块吗?

网友:
想看gp2的詳情,這東西實際應用資料不多見到

网友(2012-07-20):
引用 网友A:
对了,LZ以及各位,我一直生活在南方啊。
北方的供暖系统是怎么样的啊?有很多的管子装在墙壁里面,热水进 ...

有见地!现在北方供暖收费是按照户型面积来收费的,也就是供暖公司按照你的住房面积而不是按照你的使用率收取一定的费用!这样不太公平,所以有些地方开始使用热量表来检测使用的热量,然后依照使用量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据说这家公司的研发团队是原来流明的,ti收购流明后出走单练。
消息有待证实

确有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