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电调50A问题,不知道是怎么来驱动他的。

楼主(2011-03-15):
我买了一个新西达50A的电调和电机,现在接上电机后会叫,我看了说明书说叫是正常的,现在问题是电调这边有5条线,有两条很粗的是接电池的,有三条在一起的有两条我测试发现是5V的,还有一条我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我看了一下说明书上面说是信号控制线,只是我不知道是以什么方式来控制的。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我现在想知道那一条控制线是做什么的,我现在要怎么给那条控制线信号才能认电机转动起来。

网友:
航模上通用的PPM信号,周期20ms,脉宽在1~2ms对应输出0~100%

电调一般有保护功能,防止通电后油门位置不再0位电机会立刻启动,所以要启动电机必须在电调通电后给一个0位的信号,然后再增大油门值。

网友:
给20MS脉冲。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