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无刷控制器调速电路要先归零才起作用。怎么去掉这个功能?

楼主(2011-03-15):
如题。能去掉这个功能吗?或者外加个电路?

网友:
这样才安全,去掉干嘛?

楼主:
我单独用呢

网友:
对于是单片机的控制器,这个功能是在程序中实现的,不好办,需要设计一点电路,开机时人为将输入拉低,然后再升高!

网友:
一般控制器是正控,0.8~4.2V,这是一个示意图,

楼主:
谢谢。估计只能外加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