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ITC_SPRx的定义以及和相应中断的对应关系

楼主(2011-03-15):
STM8的ITC_SPRx的哪几位用来设置中断优先级,以及和各个中断的对应关系?我没找到,希望好心人告诉我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人指导一下中断优先级怎么搞吗?

网友A:
ITC_SPRx有8个寄存器,从ITC_SPR1到ITC_SPR8,ITC_SPR1最低0、1两位是设置TLI中断优先级,2、3两位是设置中断向量1优先级,ITC_SPR2最低0、1两位设置中断向量4优先级,依次类推。

有这么难吗

网友(2013-12-27):
引用 网友A:
ITC_SPRx有8个寄存器,从ITC_SPR1到ITC_SPR8,ITC_SPR1最低0、1两位是设置TLI中断优先级,2、3两位是设置中 ...

感谢。请教CPU CC 寄存器 是有什么用的?更改中断优先级是否需要设置这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