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曲演奏,notetabs文件有错,error10821,去掉第二个Counter<=Counter+1 就编译成

楼主(2011-03-15):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NoteTabs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songa : in std_logic;
songb : in std_logic;
songc : in std_logic;
Circle : in std_logic;
ToneIndex : OUT STD_LOGIC_VECTOR (3 DOWNTO 0) );
END;

ARCHITECTURE one OF NoteTabs IS

COMPONENT MUSICFORTH --音符数据ROM
PORT(address : IN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clock : IN STD_LOGIC ;
q : OUT STD_LOGIC_VECTOR (3 DOWNTO 0));
END COMPONENT;

SIGNAL Counter :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INTEGER RANGE 512 DOWNTO 0;

BEGIN

CNT8 : PROCESS(clk, songa,songb,songc,Circle,Counter)
--VARIABLE Counter :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INTEGER RANGE 512 DOWNTO 0;
BEGIN

IF Circle='0' then    (显示这部分出错 )
     IF (songa='1') and (songb='0') and (songc='0') then--FOR Counter IN 0 TO 138 LOOP
           IF (Counter>=138) THEN Counter <= "00000000";
               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Counter <= Counter+1;
           END IF;-- END IF;

     ELSIF (songa='0') and (songb='1') and (songc='0') then
           IF   (Counter<=144) or (Counter>=209) then Counter <= "10010000";
               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Counter <= Counter+1;
           END IF;-- END IF;

     ELSIF (songa='0') and (songb='0') and (songc='1') then A
           IF (Counter<=216)  then Counter<= "11011000";
               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Counter <=  Counter+1;
           END IF;-- END IF;
     ELSE  NULL;--ELSE Counter<= "00000000";--NULL;
     END IF;

ELSIF Circle='1' then
     IF Counter>=423 then Counter<= "00000000";
         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Counter <= Counter+1;
     END IF;
--END IF;--
ELSE NULL;
END IF;

END PROCESS;

u1 : MUSICFORTH PORT MAP(address=>Counter, q=>ToneIndex, clock=>clk);
END;

Error (10821): HDL error at NoteTabs.vhd(33): can't infer register for "Counter[0]"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 model
Error (10821): HDL error at NoteTabs.vhd(33): can't infer register for "Counter[1]"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 model
Error (10821): HDL error at NoteTabs.vhd(33): can't infer register for "Counter[2]"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 model
Error (10821): HDL error at NoteTabs.vhd(33): can't infer register for "Counter[3]"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 model
Error (10821): HDL error at NoteTabs.vhd(33): can't infer register for "Counter[4]"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 model
Error (10821): HDL error at NoteTabs.vhd(33): can't infer register for "Counter[5]"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 model
Error (10821): HDL error at NoteTabs.vhd(33): can't infer register for "Counter[6]"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 model
Error (10821): HDL error at NoteTabs.vhd(33): can't infer register for "Counter[7]"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 model
Error (10822): HDL error at NoteTabs.vhd(35): couldn't implement registers for assignments on this clock edge
Error (10822): HDL error at NoteTabs.vhd(47): couldn't implement registers for assignments on this clock edge
Error: Can't elaborate user hierarchy "NoteTabs:u1"
Error: Quartus II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11 errors, 0 warnings
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11 errors, 0 warnings

课程设计要求播放三首歌,去掉Counter<=Counter+1 就编译成功,rom是512字节,不连续地放了三首歌,共占四百多字节,不知道是不是与rom有关,因为听说std_logic_vector  只能累加到255.又可能是if then 条件设置有错,不知道怎么改 很疑惑。请各位指教。

另外  用的是quartus2 的7.2软件  用了个cra_ck破_解了一下   发现不可以使用任何devices   请各位指教

网友:
典型的C语言编程思路,你写的太混乱了,你要好好看看编码规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都混乱?  分层挺明了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自己没认真看就不要说别人写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