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万年历转换阴历不对啊 有相差一天 俩天 三天不定 我找不到错误 谁能帮我改

楼主(2011-03-15):
/*公历节日数据库-------------------------------------------------------------*/
void days (void)
{                 month=ds_read(ADDRESS_MONTH_887);
        date=ds_read(ADDRESS_DAY_OF_MONTH_887);
                month_moon=ds_read(ADDRESS_MONTH_887);
                date_moon=ds_read(ADDRESS_DAY_OF_MONTH_887);
        lcd_write_com(0x98);//在液晶屏的第四行第一列显示以下节日提示

        if ( month == 1 && date ==  1 ){ lcd_write_multibyte("    元旦快乐    "); }//1月
        if ( month == 1 && date == 28 ){ lcd_write_multibyte("  世界麻风日    "); }
        if (month_moon== 0x01 && date_moon == 0x01 ){ lcd_write_multibyte("    春节快乐    ");  }
        if (month_moon== 0x01 && date_moon == 0x15 ){ lcd_write_multibyte("  元宵节快乐    "); }
        if (month_moon== 0x02 && date_moon == 0x02 ){ lcd_write_multibyte("    青龙节      "); }
        if ( month == 2 && date ==  2 ){ lcd_write_multibyte("  世界湿地日    "); }//2月
        if ( month == 2 && date == 13 ){ lcd_write_multibyte("  明天情人节了  "); }
        if ( month == 2 && date == 14 ){ lcd_write_multibyte("  今天是情人节  "); }

        if ( month == 3 && date ==  1 ){ lcd_write_multibyte("  国际海豹日    "); }//3月
        if ( month == 3 && date ==  3 ){ lcd_write_multibyte("  全国爱耳日    "); }
        if ( month == 3 && date ==  8 ){ lcd_write_multibyte("国际劳动妇女节  "); }
        if ( month == 3 && date == 12 ){ lcd_write_multibyte("    植树节      "); }
        if ( month == 3 && date == 14 ){ lcd_write_multibyte("  国际警_察日    "); }
        if ( month == 3 && date == 15 ){ lcd_write_multibyte("  消费者权益日  "); }
        if ( month == 3 && date == 17 ){ lcd_write_multibyte("  国际航海日    "); }
        if ( month == 3 && date == 21 ){ lcd_write_multibyte("  世界森林日    "); }
        if ( month == 3 && date == 22 ){ lcd_write_multibyte("    世界水日    "); }
        if ( month == 3 && date == 23 ){ lcd_write_multibyte("  世界气象日    "); }
        if ( month == 3 && date == 24 ){ lcd_write_multibyte("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

        if ( month == 4 && date ==  1 ){ lcd_write_multibyte("愚人节  小心上当"); }//4
        if ( month == 4 && date ==  7 ){ lcd_write_multibyte("  世界卫生日    "); }
        if ( month == 4 && date ==  8 ){ lcd_write_multibyte("    复活节      "); }
        if ( month == 4 && date == 13 ){ lcd_write_multibyte("  黑色星期五    "); }

        if ( month == 5 && date ==  1 ){ lcd_write_multibyte("五一国际劳动节  "); }//5
        if ( month == 5 && date ==  4 ){ lcd_write_multibyte("    青年节      "); }
        if ( month == 5 && date ==  8 ){ lcd_write_multibyte("  世界红十字日  "); }
        if ( month == 5 && date == 12 ){ lcd_write_multibyte("  国际护士节    "); }
        if ( month == 5 && date ==  5 ){ lcd_write_multibyte("近日请注意母亲节"); }
        if ( month == 5 && date == 15 ){ lcd_write_multibyte("  国际家庭日    "); }
        if ( month == 5 && date == 31 ){ lcd_write_multibyte("  世界无烟日    "); }

        if ( month == 6 && date ==  1 ){ lcd_write_multibyte("  国际儿童节    "); }//6
        if ( month == 6 && date ==  5 ){ lcd_write_multibyte("  世界环境日    "); }
        if ( month == 6 && date == 26 ){ lcd_write_multibyte("  国际禁毒日    "); }
        if ( month == 6 && date ==  6 ){ lcd_write_multibyte("  全国爱眼日    "); }
        if ( month == 6 && date == 13 ){ lcd_write_multibyte("近日请注意父亲节"); }
        if ( month == 6 && date == 15 ){ lcd_write_multibyte("近日请注意父亲节"); }

        if ( month == 7 && date ==  1 ){ lcd_write_multibyte("  七一_党生日    "); }//7
        if ( month == 7 && date ==  7 ){ lcd_write_multibyte("抗日战争纪念日  "); }
        if ( month == 7 && date == 11 ){ lcd_write_multibyte("  世界人口日    "); }

        if ( month == 8 && date ==  1 ){ lcd_write_multibyte("  八一建军节    "); }//8
        if ( month == 8 && date ==  8 ){ lcd_write_multibyte("  中国男子节    "); }
        if ( month == 8 && date == 15 ){ lcd_write_multibyte("抗战胜利纪念日  "); }

        if ( month == 9 && date == 10 ){ lcd_write_multibyte("  中国教师节    "); }//9
        if ( month == 9 && date == 18 ){ lcd_write_multibyte("九一八事变纪念日"); }
        if ( month == 9 && date == 20 ){ lcd_write_multibyte("  国际爱牙日    "); }
        if ( month == 9 && date == 27 ){ lcd_write_multibyte("  世界旅游日    "); }

        if ( month == 10 && date ==  1 ){ lcd_write_multibyte("  中国国庆节    "); }//10
        if ( month == 10 && date ==  4 ){ lcd_write_multibyte("  世界动物日    "); }
        if ( month == 10 && date == 24 ){ lcd_write_multibyte("    联合国日    "); }
        if ( month == 10 && date == 12 ){ lcd_write_multibyte("明天是国际教师节"); }
        if ( month == 10 && date == 13 ){ lcd_write_multibyte("  国际教师节    "); }

        if ( month == 11 && date == 10 ){ lcd_write_multibyte("  世界青年节    "); }//11
        if ( month == 11 && date == 17 ){ lcd_write_multibyte("  世界学生节    "); }

        if ( month == 12 && date ==  1 ){ lcd_write_multibyte("  世界艾滋病日  "); }//12
        if ( month == 12 && date == 23 ){ lcd_write_multibyte("  明晚平安夜    "); }
        if ( month == 12 && date == 24 ){ lcd_write_multibyte("  今晚平安夜    "); }
        if ( month == 12 && date == 25 ){ lcd_write_multibyte("    圣诞快乐    "); }
        if ( month == 12 && date == 31 ){ lcd_write_multibyte("    明日新年    "); }
        else{
                        shi=ds_read(ADDRESS_HOUR_887);
                        if ( shi >=  4 && shi <   6 ){ lcd_write_multibyte("★★__▲▲__凌晨"); }
                        if ( shi >=  6 && shi <   8 ){ lcd_write_multibyte("☆○__▲△__早晨"); }
                        if ( shi >=  8 && shi <  12 ){ lcd_write_multibyte("__●__▲▲__上午"); }
                        if ( shi >= 13 && shi <  14 ){ lcd_write_multibyte("____▲●▲__中午"); }
                        if ( shi >= 15 && shi <  22 ){ lcd_write_multibyte("__▲▲__●__下午"); }
                        if ( shi >= 22 && shi <= 23 ){ lcd_write_multibyte("△▲__●☆__晚上"); }
                        if ( shi >= 0  && shi <   4 ){ lcd_write_multibyte("△▲__★☆__夜里"); }
                }
}
/********阳历转换阴历********************************************************************/

code uchar year_code[597]={
                    0x04,0xAe,0x53,    //1901 0
                    0x0A,0x57,0x48,    //1902 3
                    0x55,0x26,0xBd,    //1903 6
                    0x0d,0x26,0x50,    //1904 9
                    0x0d,0x95,0x44,    //1905 12
                    0x46,0xAA,0xB9,    //1906 15
                    0x05,0x6A,0x4d,    //1907 18
                    0x09,0xAd,0x42,    //1908 21
                    0x24,0xAe,0xB6,    //1909
                    0x04,0xAe,0x4A,    //1910
                    0x6A,0x4d,0xBe,    //1911
                    0x0A,0x4d,0x52,    //1912
                    0x0d,0x25,0x46,    //1913
                    0x5d,0x52,0xBA,    //1914
                    0x0B,0x54,0x4e,    //1915
                    0x0d,0x6A,0x43,    //1916
                    0x29,0x6d,0x37,    //1917
                    0x09,0x5B,0x4B,    //1918
                    0x74,0x9B,0xC1,    //1919
                    0x04,0x97,0x54,    //1920
                    0x0A,0x4B,0x48,    //1921
                    0x5B,0x25,0xBC,    //1922
                    0x06,0xA5,0x50,    //1923
                    0x06,0xd4,0x45,    //1924
                    0x4A,0xdA,0xB8,    //1925
                    0x02,0xB6,0x4d,    //1926
                    0x09,0x57,0x42,    //1927
                    0x24,0x97,0xB7,    //1928
                    0x04,0x97,0x4A,    //1929
                    0x66,0x4B,0x3e,    //1930
                    0x0d,0x4A,0x51,    //1931
                    0x0e,0xA5,0x46,    //1932
                    0x56,0xd4,0xBA,    //1933
                    0x05,0xAd,0x4e,    //1934
                    0x02,0xB6,0x44,    //1935
                    0x39,0x37,0x38,    //1936
                    0x09,0x2e,0x4B,    //1937
                    0x7C,0x96,0xBf,    //1938
                    0x0C,0x95,0x53,    //1939
                    0x0d,0x4A,0x48,    //1940
                    0x6d,0xA5,0x3B,    //1941
                    0x0B,0x55,0x4f,    //1942
                    0x05,0x6A,0x45,    //1943
                    0x4A,0xAd,0xB9,    //1944
                    0x02,0x5d,0x4d,    //1945
                    0x09,0x2d,0x42,    //1946
                    0x2C,0x95,0xB6,    //1947
                    0x0A,0x95,0x4A,    //1948
                    0x7B,0x4A,0xBd,    //1949
                    0x06,0xCA,0x51,    //1950
                    0x0B,0x55,0x46,    //1951
                    0x55,0x5A,0xBB,    //1952
                    0x04,0xdA,0x4e,    //1953
                    0x0A,0x5B,0x43,    //1954
                    0x35,0x2B,0xB8,    //1955
                    0x05,0x2B,0x4C,    //1956
                    0x8A,0x95,0x3f,    //1957
                    0x0e,0x95,0x52,    //1958
                    0x06,0xAA,0x48,    //1959
                    0x7A,0xd5,0x3C,    //1960
                    0x0A,0xB5,0x4f,    //1961
                    0x04,0xB6,0x45,    //1962
                    0x4A,0x57,0x39,    //1963
                    0x0A,0x57,0x4d,    //1964
                    0x05,0x26,0x42,    //1965
                    0x3e,0x93,0x35,    //1966
                    0x0d,0x95,0x49,    //1967
                    0x75,0xAA,0xBe,    //1968
                    0x05,0x6A,0x51,    //1969
                    0x09,0x6d,0x46,    //1970
                    0x54,0xAe,0xBB,    //1971
                    0x04,0xAd,0x4f,    //1972
                    0x0A,0x4d,0x43,    //1973
                    0x4d,0x26,0xB7,    //1974
                    0x0d,0x25,0x4B,    //1975
                    0x8d,0x52,0xBf,    //1976
                    0x0B,0x54,0x52,    //1977
                    0x0B,0x6A,0x47,    //1978
                    0x69,0x6d,0x3C,    //1979
                    0x09,0x5B,0x50,    //1980
                    0x04,0x9B,0x45,    //1981
                    0x4A,0x4B,0xB9,    //1982
                    0x0A,0x4B,0x4d,    //1983
                    0xAB,0x25,0xC2,    //1984
                    0x06,0xA5,0x54,    //1985
                    0x06,0xd4,0x49,    //1986
                    0x6A,0xdA,0x3d,    //1987
                    0x0A,0xB6,0x51,    //1988
                    0x09,0x37,0x46,    //1989
                    0x54,0x97,0xBB,    //1990
                    0x04,0x97,0x4f,    //1991
                    0x06,0x4B,0x44,    //1992
                    0x36,0xA5,0x37,    //1993
                    0x0e,0xA5,0x4A,    //1994
                    0x86,0xB2,0xBf,    //1995
                    0x05,0xAC,0x53,    //1996
                    0x0A,0xB6,0x47,    //1997
                    0x59,0x36,0xBC,    //1998
                    0x09,0x2e,0x50,    //1999 294
                    0x0C,0x96,0x45,    //2000 297
                    0x4d,0x4A,0xB8,    //2001
                    0x0d,0x4A,0x4C,    //2002
                    0x0d,0xA5,0x41,    //2003
                    0x25,0xAA,0xB6,    //2004
                    0x05,0x6A,0x49,    //2005
                    0x7A,0xAd,0xBd,    //2006
                    0x02,0x5d,0x52,    //2007
                    0x09,0x2d,0x47,    //2008
                    0x5C,0x95,0xBA,    //2009
                    0x0A,0x95,0x4e,    //2010
                    0x0B,0x4A,0x43,    //2011
                    0x4B,0x55,0x37,    //2012
                    0x0A,0xd5,0x4A,    //2013
                    0x95,0x5A,0xBf,    //2014
                    0x04,0xBA,0x53,    //2015
                    0x0A,0x5B,0x48,    //2016
                    0x65,0x2B,0xBC,    //2017
                    0x05,0x2B,0x50,    //2018
                    0x0A,0x93,0x45,    //2019
                    0x47,0x4A,0xB9,    //2020
                    0x06,0xAA,0x4C,    //2021
                    0x0A,0xd5,0x41,    //2022
                    0x24,0xdA,0xB6,    //2023
                    0x04,0xB6,0x4A,    //2024
                    0x69,0x57,0x3d,    //2025
                    0x0A,0x4e,0x51,    //2026
                    0x0d,0x26,0x46,    //2027
                    0x5e,0x93,0x3A,    //2028
                    0x0d,0x53,0x4d,    //2029
                    0x05,0xAA,0x43,    //2030
                    0x36,0xB5,0x37,    //2031
                    0x09,0x6d,0x4B,    //2032
                    0xB4,0xAe,0xBf,    //2033
                    0x04,0xAd,0x53,    //2034
                    0x0A,0x4d,0x48,    //2035
                    0x6d,0x25,0xBC,    //2036
                    0x0d,0x25,0x4f,    //2037
                    0x0d,0x52,0x44,    //2038
                    0x5d,0xAA,0x38,    //2039
                    0x0B,0x5A,0x4C,    //2040
                    0x05,0x6d,0x41,    //2041
                    0x24,0xAd,0xB6,    //2042
                    0x04,0x9B,0x4A,    //2043
                    0x7A,0x4B,0xBe,    //2044
                    0x0A,0x4B,0x51,    //2045
                    0x0A,0xA5,0x46,    //2046
                    0x5B,0x52,0xBA,    //2047
                    0x06,0xd2,0x4e,    //2048
                    0x0A,0xdA,0x42,    //2049
                    0x35,0x5B,0x37,    //2050
                    0x09,0x37,0x4B,    //2051
                    0x84,0x97,0xC1,    //2052
                    0x04,0x97,0x53,    //2053
                    0x06,0x4B,0x48,    //2054
                    0x66,0xA5,0x3C,    //2055
                    0x0e,0xA5,0x4f,    //2056
                    0x06,0xB2,0x44,    //2057
                    0x4A,0xB6,0x38,    //2058
                    0x0A,0xAe,0x4C,    //2059
                    0x09,0x2e,0x42,    //2060
                    0x3C,0x97,0x35,    //2061
                    0x0C,0x96,0x49,    //2062
                    0x7d,0x4A,0xBd,    //2063
                    0x0d,0x4A,0x51,    //2064
                    0x0d,0xA5,0x45,    //2065
                    0x55,0xAA,0xBA,    //2066
                    0x05,0x6A,0x4e,    //2067
                    0x0A,0x6d,0x43,    //2068
                    0x45,0x2e,0xB7,    //2069
                    0x05,0x2d,0x4B,    //2070
                    0x8A,0x95,0xBf,    //2071
                    0x0A,0x95,0x53,    //2072
                    0x0B,0x4A,0x47,    //2073
                    0x6B,0x55,0x3B,    //2074
                    0x0A,0xd5,0x4f,    //2075
                    0x05,0x5A,0x45,    //2076
                    0x4A,0x5d,0x38,    //2077
                    0x0A,0x5B,0x4C,    //2078
                    0x05,0x2B,0x42,    //2079
                    0x3A,0x93,0xB6,    //2080
                    0x06,0x93,0x49,    //2081
                    0x77,0x29,0xBd,    //2082
                    0x06,0xAA,0x51,    //2083
                    0x0A,0xd5,0x46,    //2084
                    0x54,0xdA,0xBA,    //2085
                    0x04,0xB6,0x4e,    //2086
                    0x0A,0x57,0x43,    //2087
                    0x45,0x27,0x38,    //2088
                    0x0d,0x26,0x4A,    //2089
                    0x8e,0x93,0x3e,    //2090
                    0x0d,0x52,0x52,    //2091
                    0x0d,0xAA,0x47,    //2092
                    0x66,0xB5,0x3B,    //2093
                    0x05,0x6d,0x4f,    //2094
                    0x04,0xAe,0x45,    //2095
                    0x4A,0x4e,0xB9,    //2096
                    0x0A,0x4d,0x4C,    //2097
                    0x0d,0x15,0x41,    //2098
                    0x2d,0x92,0xB5,    //2099
};
///月份数据表
code uchar date_code1[9]={0x0,0x1f,0x3b,0x5a,0x78,0x97,0xb5,0xd4,0xf3};
code uint date_code2[3]={0x111,0x130,0x14e};

bit c_moon;
data uchar year_moon,month_moon,date_moon,week;

bit get_moon_date(uchar month_p,uint table_addr)
{
            uchar temp;
    switch (month_p){
        case 1:{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8;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2:{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4;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3:{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2;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4:{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1;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5:{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80;
             if (temp==0) 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6:{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4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7:{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2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8:{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1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9:{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8;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0:{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4;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1:{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2;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2:{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1;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3:{temp=year_code[table_addr+2]&0x8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
}
//---------------------------------------------------------
void Conversion(bit c,uchar year,uchar month,uchar date)           //转换
{
    uchar temp1,temp2,temp3,month_p;
    uint temp4,table_addr;
    bit flag2,flag_y;
    temp1=year/16;   //BCD->hex 先把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
    temp2=year%16;
    year=temp1*10+temp2;
    temp1=month/16;
    temp2=month%16;
    month=temp1*10+temp2;
    temp1=date/16;
    temp2=date%16;
    date=temp1*10+temp2;
    //定位数据表地址
    if(c==0){
        table_addr=(year+0x64-1)*0x3;
    }
    else {
        table_addr=(year-1)*0x3;
    }

    temp1=year_code[table_addr+2]&0x60;
    temp1=_cror_(temp1,5);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2]&0x1f;

    if(temp1==0x1){
        temp3=temp2-1;
    }
    else{
        temp3=temp2+0x1f-1;
    }

    if (month<10){
        temp4=date_code1[month-1]+date-1;
    }
    else{
        temp4=date_code2[month-10]+date-1;
    }
    if ((month>0x2)&&(year%0x4==0)){  //如果公历月大于2月并且该年的2月为闰月,天数加1
        temp4+=1;
    }

    if (temp4>=temp3){ //公历日在春节后或就是春节当日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4-=temp3;
        month=0x1;
        month_p=0x1;  //month_p为月份指向,公历日在春节前或就是春节当日month_p指向首月
        flag2=get_moon_date(month_p,table_addr); //检查该农历月为大小还是小月,大月返回1,小月返回0
        flag_y=0;
        if(flag2==0)temp1=0x1d; //小月29天
        else temp1=0x1e; //大小30天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0xf0;
        temp2=_cror_(temp2,4);  //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如为0则该年无闰月
        while(temp4>=temp1){
            temp4-=temp1;
            month_p+=1;
            if(month==temp2){
            flag_y=~flag_y;
            if(flag_y==0)month+=1;
            }
            else month+=1;
            flag2=get_moon_date(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te=temp4+1;
    }
    else{  //公历日在春节前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3-=temp4;
        if (year==0x0){year=0x63;c=1;}
        else year-=1;
        table_addr-=0x3;
        month=0xc;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0xf0;
        temp2=_cror_(temp2,4);
        if (temp2==0)month_p=0xc;
        else month_p=0xd; //

        flag_y=0;
        flag2=get_moon_date(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while(temp3>temp1){
            temp3-=temp1;
            month_p-=1;
            if(flag_y==0)month-=1;
            if(month==temp2)flag_y=~flag_y;
            flag2=get_moon_date(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te=temp1-temp3+1;
    }
    c_moon=c;                 //HEX->BCD ,运算结束后,把数据转换为BCD数据
    temp1=year/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year%10;
    year_moon=temp1|temp2;
    temp1=month/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month%10;
    month_moon=temp1|temp2;
    temp1=date/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date%10;
    date_moon=temp1|temp2;
}
//-------------------------------------------------------
void nl()                                               //
{
        unsigned char   yy1,yy2;
        if(cen==0x19)  {cen_m=1;}
        if(cen==0x20)  {cen_m=0;}
        Conversion(cen_m,year,month,date);
        lcd_write_com(0x85);
        lcd_write_data(month_moon/16+'0');
        lcd_write_data(month_moon%16+'0');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date_moon/16+'0');
        lcd_write_data(date_moon%16+'0');
        yy1=ds_read(ADDRESS_YEAR_887);
//        yy1=(year_moon/16)*10+year_moon%16;
        yy2=yy1%12;
        switch(yy2)
        {
          case 0: lcd_write_com(0x82);lcd_write_multibyte("龙");
                  break;
          case 1: lcd_write_com(0x82);lcd_write_multibyte("蛇");
                  break;
          case 2: lcd_write_com(0x82);lcd_write_multibyte("马");
                  break;
          case 3: lcd_write_com(0x82);lcd_write_multibyte("羊");
                  break;
          case 4: lcd_write_com(0x82);lcd_write_multibyte("猴");
                  break;
          case 5: lcd_write_com(0x82);lcd_write_multibyte("鸡");
                  break;
          case 6: lcd_write_com(0x82);lcd_write_multibyte("狗");
                  break;
          case 7: lcd_write_com(0x82);lcd_write_multibyte("猪");
                  break;
          case 8: lcd_write_com(0x82);lcd_write_multibyte("鼠");
                  break;
          case 9: lcd_write_com(0x82);lcd_write_multibyte("牛");
                  break;
          case 10: lcd_write_com(0x82);lcd_write_multibyte("虎");
                  break;
          case 11: lcd_write_com(0x82);lcd_write_multibyte("兔");
                  break;
        }
}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哦

网友:
我给你一个,你把农历的表剪到2000年,试一试

calendar_address =  year  * 3;//定位日历地址

   //春节(正月初一)所在的阳历月份
   temp1 = year_code[ calendar_address + 2 ] & 0x60; //Bit6~~Bit5:春节所在的阳历月份
   temp1 >>= 5 ;
   //春节(正月初一)所在的阳历日期
   temp2 = year_code[ calendar_address + 2 ] & 0x1f; //Bit4~~Bit0:春节所在的阳历日期

   //计算春节(正月初一)离当年元旦{ 1月1日(阳历) }的天数;春节只会在阳历的1月 或 2月
   if( temp1 == 1 )
      temp3 = temp2 - 1;
   else
      temp3 = temp2 + 31 - 1;

/******计算阳历日离当年元旦{ 1月1日(阳历) }的天数***************/
         if( month < 10 )
      day_number = day_code1[ month - 1 ] + day - 1;
   else
      day_number = day_code2[ month - 10 ] + day - 1;
   if( ( month > 2 ) && ( year % 4 == 0) )
      day_number ++;

   //如果阳历的月大于2 且该年的2月为闰月,天数加1
   //闰年指的就是阳历有闰日或阴历有闰月的一年;
   //阳历四年一闰,在二月加一天,这一天叫做闰日:
   //农历三年一闰,五年两闰,十九年七闰,每逢闰年所加的一个月叫做闰月。
//结束计算阳历日离当年元旦{ 1月1日(阳历) }的天数
/*******************************************************/
   //判断阳历日 在春节(正月初一) 之前 还是 之后
   if( day_number >= temp3 ) //阳历在春节之后 或者 春节当日
   {
      day_number -= temp3;
      month = 1;
      month_point = 1; // month_point 为月份指向,阳历日在春季前就是春季
          flag_month = get_moon_day( month_point, calendar_address ); //检查该阴历月的大小  大月返回1  小月返回0
          flag_year = 0;
          if( flag_month ==1)
             temp1 = 30; //大月30天
          else
             temp1 = 29; //小月29天
      //闰月所在的月分
          temp2 = year_code[ calendar_address ] & 0xf0;
          temp2 >>= 4; //提取高四位  假如是0 表示没有闰月

          while( day_number >= temp1 )
          {
             day_number -= temp1;
         month_point ++;
         if( month == temp2 ) //如果是 闰月
         {
            flag_year = ~ flag_year;
            if( flag_year == 0 )
               month +=1;
         }
         else
            month ++ ;
         flag_month = get_moon_day( month_point, calendar_address );
         if( flag_month ==1)
            temp1 = 30;
         else
            temp1 = 29;
       }
       day = day_number+1 ;
   }
   else //阳历在春节之前使用以下代码进行运算
   {
      temp3 -= day_number;
      if( year == 0 )
         { year = 99; c_flag = 1; }
      else
         year -= 1;
      calendar_address -= 0x03;
      month = 12;
      temp2 = year_code[ calendar_address] & 0xf0;
      temp2 >>= 4; //提取高4位
      if( temp2 == 0 )
         month_point = 12;
      else
         month_point = 13;
      flag_year = 0;
      flag_month = get_moon_day( month_point, calendar_address );
      if( flag_month ==1)
         temp1 = 30;
      else
         temp1 = 29;
      while( temp3 > temp1 )
      {
         temp3 -= temp1;
         month_point --;
         if( flag_year == 0 )
         month -=1;
         if( month == temp2 )
         flag_year = ~ flag_year;
         flag_month = get_moon_day( month_point, calendar_address );
         if( flag_month ==1 )
            temp1 = 30;
         else
            temp1 = 29;

      }
      //day = temp1 - day_number + 1;
          day=temp1-temp3+1;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啊  怎么搞的呢 ?

网友:
但是还是谢谢啊  还有高手么 ?帮下我吧 这个好烦心啊 都调了好几天了

网友B(2013-01-27):
/**********************************************************************/
/**********************************************************************/
//公历年月日转换为农历年月日函数模块
/**********************************************************************/
code uchar year_code[597] = {
                          0x04,0xAe,0x53,    //1901 0
                          0x0A,0x57,0x48,    //1902 3
                          0x55,0x26,0xBd,    //1903 6
                          0x0d,0x26,0x50,    //1904 9
                          0x0d,0x95,0x44,    //1905 12
                          0x46,0xAA,0xB9,    //1906 15
                          0x05,0x6A,0x4d,    //1907 18
                          0x09,0xAd,0x42,    //1908 21
                          0x24,0xAe,0xB6,    //1909
                          0x04,0xAe,0x4A,    //1910
                          0x6A,0x4d,0xBe,    //1911
                          0x0A,0x4d,0x52,    //1912
                          0x0d,0x25,0x46,    //1913
                          0x5d,0x52,0xBA,    //1914
                          0x0B,0x54,0x4e,    //1915
                          0x0d,0x6A,0x43,    //1916
                          0x29,0x6d,0x37,    //1917
                          0x09,0x5B,0x4B,    //1918
                          0x74,0x9B,0xC1,    //1919
                          0x04,0x97,0x54,    //1920
                          0x0A,0x4B,0x48,    //1921
                          0x5B,0x25,0xBC,    //1922
                          0x06,0xA5,0x50,    //1923
                          0x06,0xd4,0x45,    //1924
                          0x4A,0xdA,0xB8,    //1925
                          0x02,0xB6,0x4d,    //1926
                          0x09,0x57,0x42,    //1927
                          0x24,0x97,0xB7,    //1928
                          0x04,0x97,0x4A,    //1929
                          0x66,0x4B,0x3e,    //1930
                          0x0d,0x4A,0x51,    //1931
                          0x0e,0xA5,0x46,    //1932
                          0x56,0xd4,0xBA,    //1933
                          0x05,0xAd,0x4e,    //1934
                          0x02,0xB6,0x44,    //1935
                          0x39,0x37,0x38,    //1936
                          0x09,0x2e,0x4B,    //1937
                          0x7C,0x96,0xBf,    //1938
                          0x0C,0x95,0x53,    //1939
                          0x0d,0x4A,0x48,    //1940
                          0x6d,0xA5,0x3B,    //1941
                          0x0B,0x55,0x4f,    //1942
                          0x05,0x6A,0x45,    //1943
                          0x4A,0xAd,0xB9,    //1944
                          0x02,0x5d,0x4d,    //1945
                          0x09,0x2d,0x42,    //1946
                          0x2C,0x95,0xB6,    //1947
                          0x0A,0x95,0x4A,    //1948
                          0x7B,0x4A,0xBd,    //1949
                          0x06,0xCA,0x51,    //1950
                          0x0B,0x55,0x46,    //1951
                          0x55,0x5A,0xBB,    //1952
                          0x04,0xdA,0x4e,    //1953
                          0x0A,0x5B,0x43,    //1954
                          0x35,0x2B,0xB8,    //1955
                          0x05,0x2B,0x4C,    //1956
                          0x8A,0x95,0x3f,    //1957
                          0x0e,0x95,0x52,    //1958
                          0x06,0xAA,0x48,    //1959
                          0x7A,0xd5,0x3C,    //1960
                          0x0A,0xB5,0x4f,    //1961
                          0x04,0xB6,0x45,    //1962
                          0x4A,0x57,0x39,    //1963
                          0x0A,0x57,0x4d,    //1964
                          0x05,0x26,0x42,    //1965
                          0x3e,0x93,0x35,    //1966
                          0x0d,0x95,0x49,    //1967
                          0x75,0xAA,0xBe,    //1968
                          0x05,0x6A,0x51,    //1969
                          0x09,0x6d,0x46,    //1970
                          0x54,0xAe,0xBB,    //1971
                          0x04,0xAd,0x4f,    //1972
                          0x0A,0x4d,0x43,    //1973
                          0x4d,0x26,0xB7,    //1974
                          0x0d,0x25,0x4B,    //1975
                          0x8d,0x52,0xBf,    //1976
                          0x0B,0x54,0x52,    //1977
                          0x0B,0x6A,0x47,    //1978
                          0x69,0x6d,0x3C,    //1979
                          0x09,0x5B,0x50,    //1980
                          0x04,0x9B,0x45,    //1981
                          0x4A,0x4B,0xB9,    //1982
                          0x0A,0x4B,0x4d,    //1983
                          0xAB,0x25,0xC2,    //1984
                          0x06,0xA5,0x54,    //1985
                          0x06,0xd4,0x49,    //1986
                          0x6A,0xdA,0x3d,    //1987
                          0x0A,0xB6,0x51,    //1988
                          0x09,0x37,0x46,    //1989
                          0x54,0x97,0xBB,    //1990
                          0x04,0x97,0x4f,    //1991
                          0x06,0x4B,0x44,    //1992
                          0x36,0xA5,0x37,    //1993
                          0x0e,0xA5,0x4A,    //1994
                          0x86,0xB2,0xBf,    //1995
                          0x05,0xAC,0x53,    //1996
                          0x0A,0xB6,0x47,    //1997
                          0x59,0x36,0xBC,    //1998
                          0x09,0x2e,0x50,    //1999 294
                          0x0C,0x96,0x45,    //2000 297
                          0x4d,0x4A,0xB8,    //2001
                          0x0d,0x4A,0x4C,    //2002
                          0x0d,0xA5,0x41,    //2003
                          0x25,0xAA,0xB6,    //2004
                          0x05,0x6A,0x49,    //2005
                          0x7A,0xAd,0xBd,    //2006
                          0x02,0x5d,0x52,    //2007
                          0x09,0x2d,0x47,    //2008
                          0x5C,0x95,0xBA,    //2009
                          0x0A,0x95,0x4e,    //2010
                          0x0B,0x4A,0x43,    //2011
                          0x4B,0x55,0x37,    //2012
                          0x0A,0xd5,0x4A,    //2013
                          0x95,0x5A,0xBf,    //2014
                          0x04,0xBA,0x53,    //2015
                          0x0A,0x5B,0x48,    //2016
                          0x65,0x2B,0xBC,    //2017
                          0x05,0x2B,0x50,    //2018
                          0x0A,0x93,0x45,    //2019
                          0x47,0x4A,0xB9,    //2020
                          0x06,0xAA,0x4C,    //2021
                          0x0A,0xd5,0x41,    //2022
                          0x24,0xdA,0xB6,    //2023
                          0x04,0xB6,0x4A,    //2024
                          0x69,0x57,0x3d,    //2025
                          0x0A,0x4e,0x51,    //2026
                          0x0d,0x26,0x46,    //2027
                          0x5e,0x93,0x3A,    //2028
                          0x0d,0x53,0x4d,    //2029
                          0x05,0xAA,0x43,    //2030
                          0x36,0xB5,0x37,    //2031
                          0x09,0x6d,0x4B,    //2032
                          0xB4,0xAe,0xBf,    //2033
                          0x04,0xAd,0x53,    //2034
                          0x0A,0x4d,0x48,    //2035
                          0x6d,0x25,0xBC,    //2036
                          0x0d,0x25,0x4f,    //2037
                          0x0d,0x52,0x44,    //2038
                          0x5d,0xAA,0x38,    //2039
                          0x0B,0x5A,0x4C,    //2040
                          0x05,0x6d,0x41,    //2041
                          0x24,0xAd,0xB6,    //2042
                          0x04,0x9B,0x4A,    //2043
                          0x7A,0x4B,0xBe,    //2044
                          0x0A,0x4B,0x51,    //2045
                          0x0A,0xA5,0x46,    //2046
                          0x5B,0x52,0xBA,    //2047
                          0x06,0xd2,0x4e,    //2048
                          0x0A,0xdA,0x42,    //2049
                          0x35,0x5B,0x37,    //2050
                          0x09,0x37,0x4B,    //2051
                          0x84,0x97,0xC1,    //2052
                          0x04,0x97,0x53,    //2053
                          0x06,0x4B,0x48,    //2054
                          0x66,0xA5,0x3C,    //2055
                          0x0e,0xA5,0x4f,    //2056
                          0x06,0xB2,0x44,    //2057
                          0x4A,0xB6,0x38,    //2058
                          0x0A,0xAe,0x4C,    //2059
                          0x09,0x2e,0x42,    //2060
                          0x3C,0x97,0x35,    //2061
                          0x0C,0x96,0x49,    //2062
                          0x7d,0x4A,0xBd,    //2063
                          0x0d,0x4A,0x51,    //2064
                          0x0d,0xA5,0x45,    //2065
                          0x55,0xAA,0xBA,    //2066
                          0x05,0x6A,0x4e,    //2067
                          0x0A,0x6d,0x43,    //2068
                          0x45,0x2e,0xB7,    //2069
                          0x05,0x2d,0x4B,    //2070
                          0x8A,0x95,0xBf,    //2071
                          0x0A,0x95,0x53,    //2072
                          0x0B,0x4A,0x47,    //2073
                          0x6B,0x55,0x3B,    //2074
                          0x0A,0xd5,0x4f,    //2075
                          0x05,0x5A,0x45,    //2076
                          0x4A,0x5d,0x38,    //2077
                          0x0A,0x5B,0x4C,    //2078
                          0x05,0x2B,0x42,    //2079
                          0x3A,0x93,0xB6,    //2080
                          0x06,0x93,0x49,    //2081
                          0x77,0x29,0xBd,    //2082
                          0x06,0xAA,0x51,    //2083
                          0x0A,0xd5,0x46,    //2084
                          0x54,0xdA,0xBA,    //2085
                          0x04,0xB6,0x4e,    //2086
                          0x0A,0x57,0x43,    //2087
                          0x45,0x27,0x38,    //2088
                          0x0d,0x26,0x4A,    //2089
                          0x8e,0x93,0x3e,    //2090
                          0x0d,0x52,0x52,    //2091
                          0x0d,0xAA,0x47,    //2092
                          0x66,0xB5,0x3B,    //2093
                          0x05,0x6d,0x4f,    //2094
                          0x04,0xAe,0x45,    //2095
                          0x4A,0x4e,0xB9,    //2096
                          0x0A,0x4d,0x4C,    //2097
                          0x0d,0x15,0x41,    //2098
                          0x2d,0x92,0xB5,    //2099
};
///月份数据表
code uchar day_code1[9]={0x0,0x1f,0x3b,0x5a,0x78,0x97,0xb5,0xd4,0xf3};
code uint day_code2[3]={0x111,0x130,0x14e};
/*
函数功能: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阴历数据(只允许1901-2099年)
调用函数示例:Conversion(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如: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0,0x4,0x10,0x16);
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均为BCD数据,c_sun为世纪标志位,c_sun=0为21世
纪,c_sun=1为19世纪
调用函数后,原有数据不变,读c_moon,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得出阴历BCD数据
*/
bit c_moon;
data uchar 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week;
/*子函数,用于读取数据表中农历月的大月或小月,如果该月为大返回1,为小返回0*/
bit get_moon_day(uchar month_p,uint table_addr)
{
uchar temp;
    switch (month_p)
     {
        case 1:{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8;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2:{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4;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3:{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2;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4:{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1;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5:{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80;
               if (temp==0) 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6:{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4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7:{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2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8:{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1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9:{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8;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0:{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4;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1:{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2;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2:{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1;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3:{temp=year_code[table_addr+2]&0x8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
}
/*
函数功能: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阴历数据(只允许1901-2099年)
调用函数示例:Conversion(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如: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0,0x4,0x10,0x16);
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均为BCD数据,c_sun为世纪标志位,c_sun=0为21世
纪,c_sun=1为19世纪
调用函数后,原有数据不变,读c_moon,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得出阴历BCD数据
*/
void Conversion(bit c,uchar year,uchar month,uchar day)
{                                                                                 //输入输出数据均为十进制
    uchar temp1,temp2,temp3,month_p;
    uint temp4,table_addr;
    bit flag2,flag_y;
   //定位数据表地址
    if(c==0)
{
       table_addr=(year+0x64-1)*0x3;
    }
    else
{
        table_addr=(year-1)*0x3;
    }
    //定位数据表地址完成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
    temp1=year_code[table_addr+2]&0x60;
    temp1=_cror_(temp1,5);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完成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2]&0x1f;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完成
    //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春节只会在公历1月或2月
    if(temp1==0x1)
{
        temp3=temp2-1;
    }
    else
{
        temp3=temp2+0x1f-1;
    }
    //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完成
    //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为了减少运算,用了两个表
    //day_code1[9],day_code2[3]
    //如果公历月在九月或前,天数会少于0xff,用表day_code1[9],
    //在九月后,天数大于0xff,用表day_code2[3]
    //如输入公历日为8月10日,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_code1[8-1]+10-1
    //如输入公历日为11月10日,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_code2[11-10]+10-1
    if (month<10)
{
        temp4=day_code1[month-1]+day-1;
    }
    else
{
        temp4=day_code2[month-10]+day-1;
    }
    if ((month>0x2)&&(year%0x4==0))
{  //如果公历月大于2月并且该年的2月为闰月,天数加1
        temp4+=1;
    }
    //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完成
    //判断公历日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
    if (temp4>=temp3)
{ //公历日在春节后或就是春节当日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4-=temp3;
        month=0x1;
        month_p=0x1;  //month_p为月份指向,公历日在春节前或就是春节当日month_p指向首月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检查该农历月为大小还是小月,大月返回1,小月返回0
        flag_y=0;
        if(flag2==0)temp1=0x1d; //小月29天
        else temp1=0x1e; //大小30天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0xf0;
        temp2=_cror_(temp2,4);  //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如为0则该年无闰月
        while(temp4>=temp1)
  {
            temp4-=temp1;
            month_p+=1;
            if(month==temp2)
   {
    flag_y=~flag_y;
    if(flag_y==0)
     month+=1;
            }
            else month+=1;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4+1;
    }
    else
{  //公历日在春节前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3-=temp4;
        if (year==0x0)
  {
   year=0x63;c=1;
  }
        else year-=1;
        table_addr-=0x3;
        month=0xc;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0xf0;
        temp2=_cror_(temp2,4);
        if (temp2==0)
   month_p=0xc;
        else
   month_p=0xd; //
        /*month_p为月份指向,如果当年有闰月,一年有十三个月,月指向13,无闰月指向12*/
        flag_y=0;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while(temp3>temp1)
  {
            temp3-=temp1;
            month_p-=1;
            if(flag_y==0)month-=1;
            if(month==temp2)flag_y=~flag_y;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1-temp3+1;
    }
    year_moon=year;
    month_moon=month;
    day_moon=day;
}
/**********************************************************************/
/**********************************************************************/

网友:
我做过了,已经实现

网友:
应该是年的那个表里的某个数据错误

网友(2013-03-16):
楼主的程序我试了,确实有问题,有时对,有时不对!不晓得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

不知道你怎么检验的,楼主的程序,我测的2012年10月1日就不对,2012年很多时间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