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没有控制器的情况下,怎么样移植UCGUI(屏的型号是元太的PD035VX2)?

楼主(2011-03-15):
手上有一块屏,没有驱动板,应该就是数字屏了吧??

现在想移植一下UCGUI,网上很多关于UCGUI的移植的例子,不过很少能用的~~~~

根据网上的资料看,他们的屏都是有控制器芯片的。。。都可以通过修改寄存器设置可以画点,画线,可以设置坐标等

可是,这个屏没有这个,只有很简单的数据接口而已~~~~

屏的资料也没有寄存器设置的东东~~~~~

求救了~~~~~~

楼主:
求高手,确定下这个屏能不能进行移植啊 可以显示点线之类的~~~

网友:
没有控制器怎么可以点亮? 给他配个控制器先吧。。。 有了控制器就有相关的寄存器可以读写了

楼主:
看它的datasheet上,有个控制器叫PD035,但是现在我把这个用FPGA顶替了~~

只是用FPGA写了点亮程序,就可以点亮它。。。

现在是怎么在它上面移植UCGUI~~~这个没有点思路。。。

屏里是集成了 ic  driver和 gate driver ~~

网友(2011-12-31):
哦,有这个屏的资料啊?

网友:
无控制器就自己搞个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