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6.6M的有源晶振常用吗?在DDR2的533M需要这样的时钟。谢谢!

楼主(2011-03-15):
请问:26.6M的有源晶振常用吗?在DDR2的533M需要这样的时钟。谢谢!

楼主:
其实用25M的就可以,虽然DDR2是533M的但25X20=500M,也应该可以运行,

是我没有将问题描述清楚,是DSP连接DDR2,文档上讲26.6M的晶振,输入到DSP经20倍频变533M给DDR2。

现在25M晶振,让DDR2工作在500M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
26M 很常用 ,手机很多都在用这个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