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些电阻是什么阻值啊,是1%的还是5%的?

楼主(2011-03-15):
看看我画圈的电阻阻值是多少啊,是1%的还是5%的?还有R6下边画杠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加_的一般是精密1%的,101是10欧姆。1B1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可能是精密1K的。

网友:
三个数字是5%的,四位数字是1%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_的一般是精密1%的,101是10欧姆。1b1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可能是精密1k的。

101应该是100欧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