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nios里面~~外部flash,sdram,epcs他们的作用具体是什么?

楼主(2011-03-15):
想问下nios里面~~外部flash,sdram,epcs他们的作用具体是什么?
比如程序在哪存储~~
程序在哪运行~~
等等~

网友:
epcs是串行的flash,也是fpga的配置芯片,也能存储程序,和flash功能是一样的,因为是串行的flash,速度能慢一点,程序运行在sdram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