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手痒,拆了新买的贝能ICD3,上图为证

楼主(2011-03-16):
有人说贝能生产的ICD3不一定兼容原厂的,昨天拆解看了看,用料和原厂一样,也是FPGA和dsPIC,应该兼容,至少我目前用着还没出问题。等坏了直接换原厂的。

ICD3正面

正面 (原文件名:未标题-1.jpg)

ICD3背面

背面 (原文件名:IMG_9098.jpg)

楼主:
有台湾网站说这个ICD3是直接拿微芯的板子做的,看板型,应该不是。

网友:
贝能做的ICD3应该是MCHP授权制造的, 应该提供了原理图, 固件, BOM表.

网友:
我一直使用ICD2,不知道ICD3有何区别?请楼主说说

楼主:
ICD2和ICD3的区别我也说不太清楚,毕竟转到PIC平台不久。

网友:
回复 网友A:
icd2和icd3的区别我也说不太清楚,毕竟转到pic平台不久。

区别在于速度和稳定性, 那可是天与地之间的区别.

网友:
ICD2 速度问题不是很大,最难过的是它的稳定性。

网友:
贝能生产的什么价格?见淘宝原厂的1300+

楼主:
我自己花800元买的,要是公_款,我一定买原厂那个。

网友:
感觉布局与布线很随意,天女散花一样

网友:
以前曾见过类似的图片。
楼主手痒,把保修丢了。

网友:
这是促销的那个,那个过孔都是做成焊盘样,不带加绿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icd2和icd3的区别我也说不太清楚,毕竟转到pic平台不久。
区别在于速度和稳定性, 那可是天与地之间的区别.

我在用pickit3,也比icd2稳定许多。至少不要经常地下载重装那个usb驱动软件了。对低压器件的支持也好了很多,基本上3.3v的芯片都可以直接用PICKIT3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促销的跟不促销的有什么区别啊?我最近也想买个。

网友:
贝能的ICD2、ICD3是Microchip授权生产的,除PCB外,其他资料都是原厂提供的。

可能是PCB布线关系,以前用总感觉贝能的ICD2总比原厂的要差一点。。。

网友:
是速度还是稳定性上有差别,还是心里作用?

网友:
其实ICD2和ICD3的区别是ICD3速度上去了,而且ICD3支持MicroChip的所有产品,而ICD2对现在的新产品都不支持了,而且ICD2原厂也停止生产。

网友:
一直感觉ICD2蛮好用的,我们用的是ICD2 pro,小巧灵活

去年买了2个ICD3,用了没多久就挂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在MPLAB 8.3版本下,ICD3下载PIC18F2331的程序会出现错误,PWM输出不正常,后来升级到新版本才正常,当时可费了不少劲头才找到原因,所以现在还是在用ICD2,反正新出的型号暂时用不上。

网友:
明天我买的跟楼主一样的ICD3应该就到了,不知道Lz经过这几天的使用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特别是跟原版的使用起来有没有区别。

网友(2011-07-16):
传几个清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
这个多钱买的啊!回复【20楼】jyjmaster

网友:
这个多钱买的啊

网友(2011-10-06):
我用过ICD3,烧写速度比ICD2快了很多,我觉得好处是烧录完成后可以不用拔下连接线就可以看到程序运行。这样能提供那个插头的寿命。

网友:
LS的,ICD2也不用拔下连接线就可以看到程序运行的啊。

网友:
好可怕---------这么多元件,还是多层板

再看ARM的工具多简单-------山寨的JLINK自己做10个元件之内和单面板都行--------成本只要10块钱

网友:
ICD2和ICD3主要区别在于 ICD3的仿真速度更快,还有就是后续microchip出的新的产品,ICD2就不再升级,也就是说ICD2后续对新料号不支持!

网友:
ICD2在3V电源电压时不能编程,不知ICD3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D:
--------------------------------------------------------------------
好呀,都镀金的。做工真不错!

网友(2012-05-09):
这个  很好看啊 板子挺有质量的

网友:
只用过kit3的路过.

网友:
上面几位朋友已经说过了。新的MPLAB X软件已经不在支持ICD2和ICD2.5了。我当初设计过一个ICD2.5USB。但是后来发现MPLABX软件对ICD2不支持了。就不在销售了。ICD3比较贵,如果想使用便宜方案。但只能用PICKIT3了。MPLABX 对PICKIT3还是支持的。我现在使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谢谢LZ,没用过、也没看到过ICD3、ICD2,现在总算看到了

网友:
ICD2经常连接不上,KIT3还不错

网友:
用過REAL ICE就不會想回頭用ICD3了....

网友:
FPGA太小了,才3S100E。。

网友(2013-03-08):
谁能搞出原理图??????

网友:
好多器件啊,难怪要卖那么贵了

网友(2015-03-26):
我的icd3是圆形的 不过坏掉了

网友:
这个和原厂的应该差不多。

网友:
我之前那家公司有一款产品用到PIC24F256A210,什么ICD2,ICD3都不好使。最后还是用PM3搞定,大洋7000元吧。

网友(2018-07-24):
楼主有没有修ICD3的资料?

网友:
同求修icd3的资料

网友:
原装的就申请找原厂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