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主板挂了

楼主(2011-03-16):
昨天飞完原装电池,随手拿了块航模电池 放上去
结果正负刚好是反的 迅速拆下来
结果现在四灯全红了~~~ 主板有个Q1700的ic鼓包了
请问q1700是个啥啊? 没坏的兄弟给个IC的型号

网友:
楼主惨了,估计修好的可能性较小,不过这电源也能接反?插之前比对一下线的颜色就知道反了嘛。
可以考虑将AR电源输入端加以适当改造,比较增加电源开关(部份同仁说10A电流不益设置开关)和电源极性保护。

楼主:
Q1700上面有字没 考虑换个试试 其他的电机供电应该还是正常的

网友:
B340LB
放大镜看的。。。应该是U1700吧

网友:
对不起好像看错地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昨天飞完原装电池,随手拿了块航模电池 放上去
结果正负刚好是反的 迅速拆下来
结果现在四灯全红了~~~ 主板有个q1700的ic鼓包了
请问q1700是个啥啊? 没坏的兄弟给个ic的型号
你是自己换了t头,还是仍是原装的小田插头?
很奇怪,怎么可能会正负刚好相反的?航模电池都的规范的啊。

没换T头,还是田宫头,个人马虎 没仔细检查
以前玩航模也没在意 因为都是自己换的T头 这个没换 拿来就用了 结果悲剧了

楼主:
看一个德国论坛上说的是P4413LS 09 29
求确认~~~

楼主:
回复 楼主:
看一个德国论坛上说的是p4413ls 09 29
求确认~~~

哪位位兄弟帮忙确认下 IC型号 多谢了

网友:
看来像一个场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昨天飞完原装电池,随手拿了块航模电池 放上去
结果正负刚好是反的 迅速拆下来
结果现在四灯全红了~~~ 主板有个q1700的ic鼓包了
请问q1700是个啥啊? 没坏的兄弟给个ic的型号
你是自己换了t头,还是仍是原装的小田插头?
很奇怪,怎么可能会正负刚好相反的?航模电池都的规范的啊。

都是新JJ 估计舍不得拆 ~~~~ 唉

网友:
那个是个场效应管 ,dmg4413lss

下面是它的datasheet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是个场效应管 ,dmg4413lss
下面是它的datasheet文件

mosidao兄 多谢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周末去找找相关IC

网友:
回复 楼主:

此规格的P通道MOSFET代用型号很多:质量好内阻低的有东芝系列的TPC8107 TPC8111等,AO4407   A04409等 SI4435等等 ,都是用电源 电池类的大电流器件,可以查一查相关的PDF。

网友(2011-04-22):
修好了吗,我的也悲剧了,一模一样,今天刚到货,才几个小时就杯具了

网友:
同病相怜,和楼主一摸一样的杯具啊
我的才到手3个小时啊

楼主:
我已经换上TPC8107了,等待试飞

网友:
等你试飞消息

网友:
哥们真是难兄难弟啊,过程是一摸一样

网友:
自带不是防呆插头么

网友:
兄弟,我的修好了,找了个修笔记本电脑的,让他看了它的datasheet文件,然后他从笔记本上拆了个编号:Ba5129的(上边一排4411,不是很清楚)焊上了。刚测试了两个电池,一切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我的修好了,找了个修笔记本电脑的,让他看了它的datasheet文件,然后他从笔记本上拆了个编号:ba5129的(上边一排4411,不是很清楚)焊上了。刚测试了两个电池,一切正常

恭喜第一个成功吃螃蟹的!

网友:
起飞感觉慢点,其他一切正常,等充好电再试

网友:
飞行时间变长了点

网友:
是个电源管理芯片么?

网友:
正常飞行四块电板了,算是死马变活马了,兄弟的也好了吗

楼主:
是的 昨天下午试飞正常~~~ 呵呵 我换的是TPC8107 从废电调上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