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段式液晶闪烁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1-03-16):
我用msp430驱动了一个定做的段式液晶,但是现实老师闪烁我的液晶刷新频率是8Hz,r03r13r23r33相应电阻的取值有什么要求?我用推荐的1M接上,液晶显示亮度非常低,然后换了150k亮度上来了,但是老是容易闪烁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液晶驱动初始化没做好
另外检查供电电压

网友:
刷新频率要在60hz以上。

网友:
刷新率太低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供电电压肯定没问题,因为刚做这一块不是很懂,我的8Hz的意思是我设置了一个定时中断没125ms一次改变段式液晶的显示值,430自己的段式液晶驱动需要初始化吗?直接使能不就行了,液晶的时钟频率我选的是256Hz。

网友:
LCDCTL = LCDSG0_7 + LCD4MUX + LCDON;      // 4-Mux LCD, segments S0-S15
        BTCTL  = BT_fLCD_DIV64;                  // LCD clock freq is ACLK/64

        P5SEL = 0xFf;                            // Select P5.2-7 as Com and Rxx
        P4SEL = 0Xfc;

这是我F437上的

楼主:
话说我的初始化是一模一样的,太诡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