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助STM32直接读取ov7670问题

楼主(2011-03-16):
硬件电路中采用stm32直接连ov7670没有采用FIFO或者74LVC245,
硬件连接如下:
D0-D7:GPIOA0-7;
SIO-C:B5;
SIO-D:B2;
XCLK:A8;
PCLK:D14;
VSYNC:D6;
HREF:D3

连上电之后DVCC的电压是1.8V,正常,初始化之后DVCC变为2.15V,是不是不正常啊?

采用摄像头专家 wangguanfu 的程序,直接用stm32读取ov7670,然后送屏显示。
费了好久,终于可以初始化了,但是依然不显示图像,彩条测试也不通过有很多斑点,貌似有十几条斜着的条文,形状和颜色均不太不规则。
以下是我的初始化程序,数据读取,以及ov7670设置

/* OV7670_init() */
//返回1成功,返回0失败
uchar OV7670_init(void)
{
        uchar temp;

        uint j,i=0;

        uchar tmp_reg[CHANGE_REG_NUM];

        CLK_init_ON();

        InitSCCB();//io init..

        temp=0x80;
        if(0==wrOV7670Reg(0x12, temp)) //Reset SCCB
        {
           return 0 ;
        }
        delay_ms(100);

        temp=0x00;
        rdOV7670Reg(0x0a, &temp);
        rdOV7670Reg(0x0a, &temp);//这里比较奇怪,读一次可能不成功
        if(temp!=0x76)
        {
                return 0;
        }

        temp=0x00;
        rdOV7670Reg(0x0b, &temp);
        rdOV7670Reg(0x0b, &temp);
        if(temp!=0x73)
        {
                return 0;
        }

    delay_ms(10);

        for(i=0;i<CHANGE_REG_NUM;i++)
        {
                if( 0 == wrOV7670Reg (change_reg[0],change_reg[1])   )
                {
                        return 0;
                }
        }
          //OV7670_Config_Window(272,17,320,240);// set 240*320                                               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delay_ms(300);
        return 0x01; //ok

}

main函数里面:
while(1!=OV7670_init());//初始化ov7660
    while (1)
  {

        aa=0;
        i=0;
        CLK_init_ON(); //OV7660 XCLK 开
        while(value&0x0040)value=GPIOD->IDR;      //Vsync=H
        while((~value)&0x0040)value=GPIOD->IDR;   //Vhync=L
        LCD_WR_CMD(0x0050, 0);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区域
        LCD_WR_CMD(0x0051, 239);  //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
        LCD_WR_CMD(0x0052, 0);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LCD_WR_CMD(0x0053, 319);  // Vertical GRAM End Address
        LCD_WR_CMD(0x0020, 0x16);   //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X                 区域RAM位置
        LCD_WR_CMD(0x0021, 0x28);   // GRAM Vertical Address         Y
        LCD_WR_REG(0x0022);
        delay_ms(30);
        CLK_init_OFF(); //OV7660 XCLK 关
        while (aa<76800)//QVGA RGB565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                //CLK=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                //CLK=1
          i++;

          if((GPIOD->IDR&0x1000)&&(GPIOD->IDR&0x0008))//HREF=H&&PCLK=1
           {
             value=GPIOA->IDR&0x00ff;
             if(i==1)//高字节
               {
                    val=value<<8;
               }
             else //低字节
               {
                    val|=value;
                    i=0;
                    LCD_WR_Data(val);//TFT GRAM数据
                    aa++;
               }
           }
         }
     }

设置:
const char change_reg[CHANGE_REG_NUM][2]=
{
   {0x3a, 0x04},
  {0x40, 0xd0},
  {0x12, 0x14},
  {0x32, 0x80},
  {0x17, 0x16},
  {0x18, 0x04},
  {0x19, 0x02},
  {0x1a, 0x7a},//0x7a,7b
  {0x03, 0x0a},//0x0a,06
  {0x0c, 0x00},
  {0x3e, 0x00},//
  {0x70, 0x00},
  {0x71, 0x80},
  {0x72, 0x11},
  {0x73, 0x00},//
  {0xa2, 0x02},
  {0x11, 0x01},
  {0x7a, 0x20},
  {0x7b, 0x1c},
  {0x7c, 0x28},
  {0x7d, 0x3c},
  {0x7e, 0x55},
  {0x7f, 0x68},
  {0x80, 0x76},
  {0x81, 0x80},
  {0x82, 0x88},
  {0x83, 0x8f},
  {0x84, 0x96},
  {0x85, 0xa3},
  {0x86, 0xaf},
  {0x87, 0xc4},
  {0x88, 0xd7},
  {0x89, 0xe8},
  {0x13, 0xe0},
  {0x00, 0x00},//AGC
  {0x10, 0x00},
  {0x0d, 0x00},
  {0x14, 0x28},//0x38, limit the max gain
  {0xa5, 0x05},
  {0xab, 0x07},
  {0x24, 0x75},
  {0x25, 0x63},
  {0x26, 0xA5},
  {0x9f, 0x78},
  {0xa0, 0x68},
  {0xa1, 0x03},//0x0b,
  {0xa6, 0xdf},//0xd8,
  {0xa7, 0xdf},//0xd8,
  {0xa8, 0xf0},
  {0xa9, 0x90},
  {0xaa, 0x94},
  {0x13, 0xe5},
  {0x0e, 0x61},
  {0x0f, 0x4b},
  {0x16, 0x02},
  {0x1e, 0x07},//0x07,
  {0x21, 0x02},
  {0x22, 0x91},
  {0x29, 0x07},
  {0x33, 0x0b},
  {0x35, 0x0b},
  {0x37, 0x1d},
  {0x38, 0x71},
  {0x39, 0x2a},
  {0x3c, 0x78},
  {0x4d, 0x40},
  {0x4e, 0x20},
  {0x69, 0x55},
  {0x6b, 0x40},//PLL
  {0x74, 0x19},
  {0x8d, 0x4f},
  {0x8e, 0x00},
  {0x8f, 0x00},
  {0x90, 0x00},
  {0x91, 0x00},
  {0x92, 0x00},//0x19,//0x66
  {0x96, 0x00},
  {0x9a, 0x80},
  {0xb0, 0x84},
  {0xb1, 0x0c},
  {0xb2, 0x0e},
  {0xb3, 0x82},
  {0xb8, 0x0a},
  {0x43, 0x14},
  {0x44, 0xf0},
  {0x45, 0x34},
  {0x46, 0x58},
  {0x47, 0x28},
  {0x48, 0x3a},
  {0x59, 0x88},
  {0x5a, 0x88},
  {0x5b, 0x44},
  {0x5c, 0x67},
  {0x5d, 0x49},
  {0x5e, 0x0e},
  {0x64, 0x04},
  {0x65, 0x20},
  {0x66, 0x05},
  {0x94, 0x04},
  {0x95, 0x08},
  {0x6c, 0x0a},
  {0x6d, 0x55},
  {0x6e, 0x11},
  {0x6f, 0x9f},//0x9e for advance AWB
  {0x6a, 0x40},
  {0x01, 0x40},
  {0x02, 0x40},
  {0x13, 0xe7},
  {0x15, 0x00},
  {0x4f, 0x80},
  {0x50, 0x80},
  {0x51, 0x00},
  {0x52, 0x22},
  {0x53, 0x5e},
  {0x54, 0x80},
        {0x55, 0x00},//亮度
        {0x56, 0x40},//对比度
  {0x58, 0x9e},
  {0x41, 0x08},
  {0x3f, 0x05},//边缘增强调整
  {0x75, 0x05},
  {0x76, 0xe1},
  {0x4c, 0x0F},//噪声抑制强度
  {0x77, 0x0a},
  {0x3d, 0xc2}, //0xc0,
  {0x4b, 0x09},
  {0xc9, 0x60},
  {0x41, 0x38},
  {0x56, 0x40},//0x40,  change according to Jim's request
  {0x34, 0x11},
  {0x3b, 0x02},//0x00,//0x02,
  {0xa4, 0x89},//0x88,
  {0x96, 0x00},
  {0x97, 0x30},
  {0x98, 0x20},
  {0x99, 0x30},
  {0x9a, 0x84},
  {0x9b, 0x29},
  {0x9c, 0x03},
  {0x9d, 0x4c},
  {0x9e, 0x3f},
  {0x78, 0x04},
  {0x79, 0x01},
  {0xc8, 0xf0},
  {0x79, 0x0f},
  {0xc8, 0x00},
  {0x79, 0x10},
  {0xc8, 0x7e},
  {0x79, 0x0a},
  {0xc8, 0x80},
  {0x79, 0x0b},
  {0xc8, 0x01},
  {0x79, 0x0c},
  {0xc8, 0x0f},
  {0x79, 0x0d},
  {0xc8, 0x20},
  {0x79, 0x09},
  {0xc8, 0x80},
  {0x79, 0x02},
  {0xc8, 0xc0},
  {0x79, 0x03},
  {0xc8, 0x40},
  {0x79, 0x05},
  {0xc8, 0x30},
  {0x79, 0x26},
  {0x09, 0x03},
  {0x3b, 0x42},//0x82,//0xc0,//0xc2,  //night mode

由于手里没相机,显示图片暂时不传,反正没图像,很花很乱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热心牛人出现

网友A:
已经说过NNN次了,要用我弄OV7660的方法(MCU发XCLK) 一定要关闭分频,缩放,还有PLL,另DVDD 电压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闭分频,缩放,还有PLL后,显示蓝屏,DVDD 电压是1.88V
我用你帖子里面的STM32直接驱动ov7670的设置,也还是不行啊?
哦,你那个是7660,我用的是7670,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2011-08-18):
楼主或者那位大神wangguanfu ,能不能把电路和stm32的程序发一份啊,qq:14685659

网友B(2012-07-25):
引用 网友A:
已经说过NNN次了,要用我弄OV7660的方法(MCU发XCLK) 一定要关闭分频,缩放,还有PLL,另DVDD 电压是对的 ...

大师,我想问你一下,OV7670这个摄像头,如果设置成VGA的模式,我看了大部分的程序,都是设置成QVGA模式的。
另外还有,我想在320*240的屏幕里显示OV7670拍到的图片,同时又想把640*480的图片存到SD卡中,用AL422的FIFO缓冲器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我想问你一下,OV7670这个摄像头,如果设置成VGA的模式,我看了大部分的程序,都是设置成QVGA模式 ...

设置为RAW RGB模式 ,AL422就能缓冲的下VGA的图片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为RAW RGB模式 ,AL422就能缓冲的下VGA的图片数据了

如果要获得640*480的图像,只能通过RAW RGB模式获得吗?

网友(2013-04-22):
不知楼主是否还保留着OV7670与STM32的PCB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