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环境用什么代替inportb和outportb?

楼主(2011-03-16):
xp系统,在vc6下面对串口编程,要用到inportb和outportb函数。不过vc6不支持这种用法,有什么方式可以替代者两个函数呢?网上搜索了一下,貌似要用api什么的来实现。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么?

网友:
如果是串口,可以用串口API,而不是直接操作IO
如果想操作IO,必须要驱动程序一级的支持,用户态程序不支持直接访问IO

网友:
在windows系统中,串口一类的外设,采用类似文件系统操作的方式,使用的API和操作文件系统是一样的。打开串口CreateFile,读串口ReadFile,写串口WriteFile,这个和VC并没有直接关系,是操作系统决定的。所有编程语言对串口的操作,均可以看作是对上述API函数调用的包装。

楼主:
恩,大概明白了一些了。去图书馆找本书来看看

网友:
最简单就是用控件了,坛里有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08904&bbs_page_no=120&bbs_id=9999

网友:
giveio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