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410来做双目摄像头采集,h.264编码,可行吗?

楼主(2011-03-16):
现在有个项目的要求是采集两路ov7670的图像,cpu先采集a路摄像头的图像,显示到lcd的左边,让a停止工作,这时再采集B摄像头的图像,显示到lcd的右边,正好就合成了一整屏图像,通过dma把显存中的数据输出到6410mfc中进行h.264的压缩。不知道采集,显示,压缩的帧率都能拿到多少?
  现在用stm32做到了让ov7670把数据给fifo,然后分别读两个fifo,然后刷左右屏进行显示,就是太卡了,更别提压缩了,
  现在想用arm11做,s3c6410不知道能不能胜任?给位大虾帮忙想想办法把,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案,总是觉得分别读两个摄像头太浪费时间。

网友:
FPGA可能更合适。

楼主:
如果让fpga接两个摄像头,合成后的图像再给6410是不是就好多了

网友:
这个用6410估计很困难吧

网友:
你可以看看海思的HI3512

楼主:
6410不是有内部的编解码器吗?  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
同问,6410内部的H.264硬件编码器性能如何?支持多大的图?

楼主(2011-07-16):
现在可以实现从两个30万像素的的摄像头采集图像,刷5寸宽屏,每个图像的帧率是25帧左右。屏幕显示瞳孔的分析波形

网友:
能否共享点代码?

楼主:
这个好像不行 因为是公司的项目 不好意思

网友(2011-08-22):
请问用什么方式实现的?我们也想用6410实现2路视频并显示

网友:
不懂,想做,我来看看

网友(2011-09-26):
回复 楼主:

加一个cpld做时钟芯片吧,不过帧速率不要要求太高了,6410本身就有h264的硬核,只知道能达到d1效果,再高就没听过了

网友(2012-11-14):
关注下进度 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请问25帧双视频采用了什么cpu?

网友A(2013-07-29):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实现从两个30万像素的的摄像头采集图像,刷5寸宽屏,每个图像的帧率是25帧左右。屏幕显示瞳孔的分 ...

刚好有个项目和楼主需求雷同,都是ov7670.
想问问:
6410用的是专用摄像头通道吧,OV7670最大也就30帧速度。两个摄像头帧交替选通各25帧? 30万的合计每秒50帧?用什么隔离/缓冲数据?摄像头用了fifo缓冲一帧了?

楼主(2013-10-24):
引用 网友A:
刚好有个项目和楼主需求雷同,都是ov7670.
想问问:
6410用的是专用摄像头通道吧,OV7670最大也就30帧速 ...

OV7670 的有个寄存器是可以设置帧数的,这个项目都结项一年多了,我也忘了是哪个寄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