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7656+2812+S3C2440构成数据采集系统接口电路设计

楼主(2011-03-16):
请教个问题:想用AD7656+2812+ARM构成一个数据采集系统,里面包含GPS校时。我开始设想 AD连DSP数据滤波处理后送给ARM,ARM传给上位机。后来老师否定了我的想法,建议ARM分别和另外两个连,更稳定可靠:DSP一旦出问题ARM还可以获得数据。老师同时指出:不要用GPIO读取数据,因为其速率较慢,让我用总线完成数据传送。

    首先,不用DSP内置AD的原因是其精度不够,其次,不知道我选型是否合适:AD和DSP选择这两款都是因为听朋友介绍他们资料多,而且芯片性能好。

   我现在已将AD芯片手册研究过了。这三者我都是刚刚学习,想请论坛广大网友给指点一下我应该如何设计接口电路,需要先学习些什么资料作为铺垫。

   例如设计DSP外围接口电路:我觉得是不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涉及数据采集系统功能的一些控制引脚;第二部分是最小系统(这部分困难和问题:我看到一些电源芯片构成电路和JTAG接口的外围电路,但是不明白原理);第三部分是其余未用引脚的处理(我不知道直接使用一些开发板其余引脚不用理会,还是要分别查资料做出悬空等处理)。

      期待大家宝贵的建议。

网友:
AD7656+2812都能搞定吧 或者AD7656+arm 为何弄这多cpu??

网友A:
是啊,我们做过ARM+AD7656

网友:
这采集用dsp做啥的。。。,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们做过arm+ad7656
   可否留个QQ?想和您私聊请教下。现在我们系统也是ARM+AD7656构成的但是CPU占用率太高 95%, 我刚接手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FIR和FFT滤波,仅有简单均值滤波) 。所以考虑加入DSP,DSP专职滤波,ARM里面跑LINUX系统,负责综合管理:如与上位机通信和将来扩展LCD等

网友:
不知道你们怎么跑的,用的也是Linux 我们用的是AT91SAM9G20,重新写的SPI驱动,直接用的SPI口连接的AD7656,在电力上用的.

网友(2014-08-22):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们做过ARM+AD7656

在用ARM7开发AD7656,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