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ureCRT能显示16进制吗?

楼主(2011-03-16):
想用secureCRT来调试串口,但是发现输出的数据都是ASCII码,比如我想要显示0x21,但是他显示!怎么把他调成16进制数呢?

网友:
拜托,secureCRT是终端仿真程序,不是串口调试工具。

这个就像用显微镜看星星,看不见的……

楼主:
额。。。原来方向搞错了,谢了!

网友:
串口调试器有很多, 比如 COM Port Debuger, 维纳的 ComTT 等, 有好些个单片机工具都集成了串口调试, 不过, 好的不多见, 可能和编程时使用的RichEdit控件的效率低下的缘故, 在接收量大一点速度快一点的数据就吃不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