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串口FIFO中断没有达到触发点可以触发中断吗?

楼主(2011-03-16):
现在程序老是进不了串口中断处理程序,后来看了下,采用的是串口FIFO中断,据说这种中断要达到它的字节触发点才可以,但是不可能每次发送的数据都是触发点字节数或是其整数倍吧??!这要怎么弄呢?!

网友:
FIFO结合超时

楼主:
先谢谢楼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是S3C2410,但是他好像不像LPC系列的可以判断是超时中断还是FIFO满中断,如LPC系列可以这样

24.    if ((U0IIR & 0x0F) == 0x04) ...{                // 如果中断是由FIFO数据达到触发点引起的 25.        rcv_new = 1;
26.        for (i=0; i<8; i++) ...{
27.            buffer = U0RBR;
28.        }
29.    } else if ((U0IIR & 0x0F) == 0x0C) ...{    // 如果中断是由FIFO超时引起的 30.        buffer[0] = U0RBR;
31.        uart0_send_byte(buffer[0]);
32.    }
33.

那要怎么利用超时中断呢??有没有例程可以参考下呢??谢谢了!

网友:
如果没有超时,你只好在住循环中配合定时器来做,但是看你芯片,你是OS写驱动吧,2410一般不裸奔,我不知道OS下如何处理这驱动问题。要不然你就用单字节收方式,确实有产品这样用。我买过一个南京东集一个WINCE PDA,它的串口实在烂,我应用层一个包下去,被他拆成好几个段输出,虽然没违反异步标准,但这样机器,如果程序用的MODBUS,那肯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