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0f206没有溢出标志,怎么判断定时器是否溢出

楼主(2011-03-16):
xiexie

网友:
溢出会不会产生中断啊?有的话查中断标志位

楼主:
这颗IC没有定时器溢出标志

网友(2013-08-14):
哪定时器怎样用

网友:
查询计数器的值

网友:
if (counter < counter_previous) {
  counter_ovf=1; //counter overflow flag set
  counter_previous = counter;
}

if you use a function to wrap around it, it would be even better.

网友:
这个IC没有中断的!

网友:
another approach is to use the msb of TMR0 as a flag: once TMR0's highest bit is set, you consider the tmr has overflown, so you clear it and return 1.

Something like this should works - it works on a 12F675:

//test if tmr0 has overflown
//return 1 if it has
//return 0 otherwise
unsigned char tmr0_ovf(void) {
  if (TMR0 & 0x80) {
    TMR0 = TMR0 & (~0x80); //clear msb of tmr0
    return ~0;
  } else return 0;
}

so all you need to do is to test tmr0_o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