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上有个传感器不知道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1-03-16):
磁铁在脚踏板转盘的根部,随着转盘一起转,一共有六个。
霍尔传感器固定在车架上,有三根引出线,一根电平常高一根电平常低(电源线吧),一根转动出高低电平。(应该就是霍尔了)
引出线接在控制器上,我把它从控制器上拔了,电动自行车也能正常运行。
控制器上写了有1:1助力 但实际使用中并没有感觉到呀,助力和这个传感器有关系吗?

网友:
测速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速的吧

可能不是。因为这辆车上没有显示速度这个功能,没有速度仪表盘,也不排除预留测速功能。
另外这个测速,测得是脚踏板的转速,并不是实际后轮转速。所以,我觉得测速不太可能,可能和助力有关。比如脚踏板转的越快,就让电机转的更快(个人猜测)。

网友:
这控制器欠压有点问题?还是标错了?
3节电池欠压应该是10.5X3=31.5V
放到30.5电池就过放了

网友:
多半是霍尔传感器。。。用的是有霍尔启动方法。。

网友:
测得是脚踏板的转速
踏板转一圈车轮转2-3圈 就是所谓的1:1助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控制器欠压有点问题?还是标错了?
3节电池欠压应该是10.5x3=31.5v
放到30.5电池就过放了

行业做法 提高新车的单次行驶里称 长期会导致电池过放电硫化

网友:
铅酸电池放电不是9v终止么?怎么成了10.5了,lz那东西就测脚踏转速的完成1:1助力功能,我那台坏了这个就再不能“骑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铅酸电池放电不是9v终止么?怎么成了10.5了,lz那东西就测脚踏转速的完成1:1助力功能,我那台坏了这个就再不能“骑行”了

用的是锂电池。使用助力是自动切换的吗?还是不转转把,光脚踩能开启助力?

网友:
使用脚踏就有动力无需转把,我那台很垃圾不是1:1的踩一下能动1秒,而且动力很突然

网友:
用的是铅酸蓄电池,铅酸蓄电池放电超过10.5就会对铅酸蓄电池造成损害了

网友:
阿莫脱离群众了,电动车好多都开始用锂电池了

网友:
佛山还禁电了,郁闷。

网友:
非真正1:1,都是速度型的,基本不用使力,脚就是跟着转

网友:
就是为达到所谓助力设置的传感器,检测到你脚踏了转起来,就自动让电机转,你踏的越快电机输出的占空比就越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前研究过铅蓄电池
规定放电终止电压为 1.75V
则单个电池中止放电电压为 1.75×6=10.5V

网友:
回复 网友D:

美国来中国考察的还赞扬中国电动自行车推广快普及率高。

网友(2014-02-13):
应该是用来测量链盘转速的

网友:
就是助力功能

网友:
助力功能应该是

网友:
那是一个霍尔元件,作用是当你不去转动电把,用脚蹬脚踏板时,让电路自动接通电动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