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沥血-打造低音炮初步调试成功(软硬件全部开源)

楼主(2011-03-16):
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迪厅里那快节奏富有弹性拍胸口的低音,听得我是热些沸腾,心中从此埋下打造低音炮的想法,从年前至今,经历无数个废寝忘食的昼夜,初步调试成功。
为了尝试不同的功率放大芯片,我将整个低音炮分为两个部分,前置和功放,前置包括音量音调以及音源选择,功放部分包括有源低通滤波和功率放大部分。
前置控制板:
硬件->MCU:STC89LE516RD+,音质处理:PT2314,人机交换:LED指示和旋转式编码开关,音频接口:RCA莲花座,参数存储AT24C02
单片机选用STC的主要是考虑在WIN7下开发工具方便,一个串口轻松搞定,选用516是因为初期无法估计代码长度,音质处理本来打算用意法半导体的TDA7440,无奈比较贵,而且不好买,人机交换省去了LCD,用LED指示高低音和音量以及音源输入四选一,同时抛弃了按键调节,改用旋转式编码开关控制,调试前级时候用德生收音机做放大。
软件->软件主要花在旋转开关处理结果上,和i2C时序设计上,同时硬件上设计了遥控接口,但手头没有遥控器,暂时搁浅

功放板:功放板是纯硬件的,看的是你的模拟设计功底,选用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LM4766和LM3886组成2.1功率放大,前级采用两颗NE5532,设计初期考虑用ADI的OP275,但是不好买。一颗给4766缓冲,一颗组成二阶巴特沃斯有源低通滤波器,组成0.1个声道由3886放大。功放板由于设计滞后,目前正在PCB加工中,成功后会上传实验资料。

在电源和地线处理上,电源化繁为简,前置板电源采用一路12V经过三端稳压分成两路供电给单片机和PT2314,两者之间的地线通过0欧姆电阻相接,同时音频输入和输出地线汇聚到三端稳压前段大铝箔电解负极处。而功放板的电源采用正负25V供电,运放部分的供电由25V经过稳压二极管电路提供。

下面的附件中给出了前置板的所有资料,功放板的实物验证等后期PCB出来后续传。至此本人音响功放部分玩转到此结束。欢迎焊机、磨机派以及资深发烧友指点一二。

网友:
正打算做

网友:
关键是喇叭!

网友:
用MCU,不考虑射频干扰了?
一般低端的机器上才用音调和MCU。

网友:
板子画的很漂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喇叭!

关键是喇叭!同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喇叭!
关键是喇叭!同感
还有腔体设计

不过这是个系统工程,哪一环做不好都不会好声

网友:
嗯,好作品。留住给足你精神支持。。

网友:
布线,看起来很漂亮!

网友:
LM3886推大功率喇叭不好。相比电路,箱体的设计更加重要。难度也相当的大。
分立器件的甲乙类功放比较合适,而且一定要给足电源。
低音炮绝对是个吃功率的家伙。

网友:
板子画得不错!MARK一个

网友:
最近想自己做个调音台玩玩

网友:
关键的东西还没出来。
观望

网友:
我试过PT2313,音质与我的XR1075、LM4610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差的太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键的东西还没出来。
观望

网友:
记号 我也想做

楼主:
回复 网友D:

iphone4怎么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喇叭在设计之初,由于本人身边 材料有限,不得不买成品箱体回来打磨,同时注意阻抗和功率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PT2314的数据手册第一页。给了我信心。

网友:
使用集成功放想跟迪厅来比强劲是没得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是,环境变了。不过自己二三十平米的卧室够了吧,呵呵。

网友:
这个真给力,做个记号,下次好翻找。

网友:
这个我也打算做一个

网友:
顶一下。八错八错。。。

网友:
好的炮, 都不用 MCU 呵呵,  我现在用的炮是歌德10寸   不过还是要赞一个!

网友:
好贴
先回复
再好好看看经过

网友:
好东西
研究研究

网友:
酷!DIY一套不知需要多少羊?有套件提供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我也是那么想的,并且想上点档次。加个屏,加个编码器。够帅吧,实测,高低音都不成,差的太多。
现有一感觉,我的音质感觉很差。可是再听别的更差。也许我也没听过好的。

网友:
佩服,厉害的东东

网友:
低音炮出力不足:除非喇叭阻抗相差兩倍或以上,或者左右声也出低音(电路未衰減低音)。
低音炮後级最好濾除高音,三个声道叁数不应該相同。

网友:
这是个D类功放   ?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套件到没有,不过空PCB我有。
板子上基本都是常用元件,所有贴片电阻电容均为0805封装,单片机为深圳STC宏晶科技,用TQFP-44封装的89C51系列,电压为5V,存储器在2K以上都行,唯一特别的器件是旋转编码开关,这个我是自己在淘宝上买的。焊机派的发烧友都应该对电子元件市场不陌生,唯一犯难的就是搭电路板。万能板得时代已经只适合分离插件元件,对贴片的话不太适合。
我的QQ869803706,加好友时注明阿莫论坛或者索取板子。

网友:
记号一下

楼主(2011-04-18):
回复 楼主:
经历了一个月,昆山PCB加工商终于把样板做出来,做了十几张,做的并不完美,工艺和深圳那边相比还是稍微有点差,将就自己用吧

立体声喇叭和重低音喇叭本人还在选型定做中,因此还没有开始热机,初步用仪器简要测试了一下电路性能,还算正常,下一步等喇叭回来,根据喇叭性能,凭着听觉去调试电路参数。

下图给出了一系列功放板的实验照片,初步验证了电路的可行性,论坛里已经有几位朋友对功放板很感兴趣,如果你手头条件充足,又对电路很熟悉,我这里还有板子,因为工作忙,我暂时还没搞到喇叭,所以不保证你拿去百分百能用,因此需要你拿去自己再磨机。不听见声音心里还是不踏实。

另外有的立体声和重低音喇叭搭配上,牵扯到一个分频点问题,分频点设置不好,你听到重低音喇叭拖泥带水的嗡嗡声,明显效果是音乐停了,喇叭还有隆隆声,因此重低音的分频设置要根据喇叭的性能来设计,而不是频率越低越好,这是个人的经验吧。

实验给出了功放板整机待机静态电流(电源在正负20V时),重低音喇叭(3886)输出对地直流电位,静噪波形,以及放大时的立体声和重低音波形,从波形上可以看出重低音频率对比立体声明显慢了很多,达到了低音放大的目的。(黄绿为立体声声道,粉红为重低音声道)。

网友:
很好,终于等到成品出来了。楼主,我想申请一块PCB来玩玩。我的邮箱是63915185@qq.com

网友:
好电源啊,有米之人啊。

网友:
你的散热器小不?
看看我的残不忍睹。

与数主的无法比。

网友:
很不错,记号,将继续关注

网友:
我去年也想像楼主一样做功放,但是自己自己做PCB太贵了,好在公司是做液晶电视的。
有好多驱动板。方案都是51mcu +PT2314+TDA1517 +Realtek的LCD驱动.
找了块废板,把电源和MCU+pt2314 部分裁下来作为音频前级处理,
然后到淘宝上买了两块桥式功放组成2.2功放。(不过没用低音炮)。
哈哈,方案和楼主一样啊!可惜程序调了一半就丢在家里了。音频输入有
1、蓝牙耳机 ,用的是蓝牙耳机模块
2、FM收音机;
3、line in;
4、line IN;

不过发现蓝牙耳机在音频传输时总有噪音,怎么处理也消不掉。不过声音放大一点就可以把噪音改过去了。

网友:
如果还有空板的话,要块PCB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种好?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紧张又激烈的催促下,我在淘宝上随机搞到了立体声音箱,然后马上联机试听,当通电那一刻,单立体声道的低音力度足以让我兴奋。然后我把其中一只喇叭接在低音声道上,哎呀,深沉有力度,弹性十足,心中那份喜悦不知怎么来们描述。既然是低音炮,我把设计重点放在低音下潜和力度上。立体声喇叭的低音是5英寸的。低音炮的喇叭暂定在6.5英寸,无源低音炮由于淘宝上暂时没看到合适的,还在海选,到后期会给大家来一张2.1全家福。不多废话,附上传实验照片和惠威低音炮专业试音DISCO音乐(自以为),音乐虽是慢节奏的慢摇,但足以让你的优秀音响震撼你的心灵。

网友:
顶  自己 一定 做个 谢谢 楼主

网友:
6.5寸就深沉有力度?

那个喇叭没说它有压力??

楼主的分频点是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和迪厅里那12英寸的大号角比,是斗不过人家。不过针对自己卧室尺寸来说,足够了,而且昨晚我试听了一晚上,早晨起来上班还没走,居委会大妈就找上门了,说有人投诉我放音乐感觉它家的房子都在震(哈哈,要的就是这效果,偷笑)。
分频点电路参数都有,可以计算根据F=1/2*3.14*RC来计算音频信号经过的几个主要路径。
初步定在立体声负责放中高音(400-20千赫兹),重低音放20-400赫兹的低音。还要调整的,音频扫频信号发生器被同事拿走了,还没来得及测出喇叭实际的频响。

把你的烧经拿出来指点一下,不然感觉你好像是来踢馆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各位感兴趣蠢蠢欲动的烧友:
板子索取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02225268
板子调试经验交流:QQ869803706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Electronics 学的是前人的思想

请问一下,楼主用什么软件?弄出来的图片真漂亮!

楼主:
回复 网友I:

澳大利亚 奥腾公司的AltiumDesigner EDA软件,要求计算机显卡支持3D显示。

网友:
我说声对不起,我没有半点对你不恭敬的意思。

我的动手能力不及你的一半。

我只是觉得你形容词用得太夸张了点。

网友:
PCB板已收到,用量很足,2.0mm厚
昨天刚把前置板调通,省去了74HC245  ,用细铜线连接LED
编码旋钮刚买,还没焊上去,功放PCB板 LM4766功放IC在沙井电子城没找到

上传这张图片才发现 发图片是件多么麻烦的事

网友:
程序是用自己以前写的程序,只用遥控控制。太烂了,就不上传了。

网友:
大哥,板子发了吧?怎么不见有物流跟踪信息啊,圆通事怎么回事??上午想给你打电话,淘宝上的电话是空号了,只好再次询问。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发了发了,明天你就会收到。圆通服务态度极差。以后不用了,用顺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客气客气,当时听到声音确实是有点激动,高兴过头了。低调低调!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错不错,用的白发蓝高亮LED。
那么复杂的前置都搞定了,一个4766应该难不倒你,实在不行,去淘宝吧。或者深圳华强北赛格总部。

网友:
低音炮的设计,电路是一小部分
主要还是取决于扬声器和音箱的设计
这部分弄好了,再向前找功放,功放要有足够的功率
之后,才是低通LPF,被奉为经典的是BOSS的控制器

一般,8寸以下的喇叭很难出好的重低音,看下扬声器的f0就知道了
宜选用10寸以上扬声器,还要是低音炮专用的喇叭,俗称“硬边”喇叭
功放要有足够的功率储备,尤其功放用变压器

以个人实际使用效果:
10寸的炮比8寸的效果好很多
大功率功放比小的效果好很多

自己的8寸炮,T&T8寸低音,150W,功放D类200W,感觉不错,响应快,但大音量略显不足。
10寸的,同样是T&T低音,功率250W,功放400W炮放,感觉很舒服,说可以和影院的比,有些牵强,但是比6寸的好很多,可以拆楼
如果再搞,准备弄个10寸的BOSS低音炮管,抑或弄个18寸的箱式

楼主:
回复 网友L:

无源低音炮还在海选,定在6.5到10寸之间吧。

网友(2011-05-19):
想做一台可以给我一份程序吗XTSSWB@163.COM

网友:
可以共享下程度文件让大家都可以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M:

程序已将放了,在附件里,原文件名为:AUDIO_A.RAR,你下载了解压就是源程序。
如果下不了,你加我QQ。

网友(2011-07-09):
前级OPA2134,音量CS3310
这样应该会更好一些!
为什么要四选一输入呢?我认为不要这个更好,直接一点!

网友:
mark,我想DIY一个便携音箱,应该可以参考!

楼主:
终极评论:

前段时间费了点事,把它们整合在一个塑料箱子里,金属外壳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买一个塑料的自己加工。在功能方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差不多一个星期,夜以继日的调试那个遥控程序,先搞定遥控解码,在移植到板子上。前面板8个LED指示工作状态,一个电源指示LED,全遥控操作,省去旋转编码开关。后面板立体声加低音炮输出端子。

将来要做的事情:
未来的电路设计更改从两方面入手,第一把两张板子整合在一张电路板上,第二设计的时候充分考虑将来安装方法和固定尺寸。重放20HZ-20KHZ的音频信号这在电路设计上是太容易实现了,当我们没有足够优秀的元件来保证音频信号的质量的时候,那我们用普通元件设计的电路将变得复杂,需要众多的矫正电路来使音频信号尽可能无失真的放大。使用集成芯片功放就是为了调试方便。加入单片机控制部分就是为了在功能上实现智能,实现升级,只要你在地线设计和数字与模拟相互干扰问题问题上足够重视。在嵌入式无孔不入的今天,我们仍然用电位器来控制音量,用门电路来切换音源总感觉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感觉有两个电容离散热片太近了,学习了!

网友:
板子收到 感觉高音调节没什么变货低音挺不错的 呵呵 原先说改造改造看来是要原用了期待新版程序

网友:
不错的设计!
支持你!

网友:
关键是炮,电路相对来说要求可以低点

网友:
外壳有点惨!

网友:
能提供一份所用的电位器的资料吗?

网友:
楼主用个7419效果更加棒了,不是2312系列可以比的哦。

网友(2011-11-28):
楼主对音频部分很是有研究啊~

网友:
拍回来再看看

网友:
低音炮的功放部分还是用分离元件做比较好。看楼主的成品功率小了点。应该不是一般的小了点,大点的喇叭推不动。

网友(2012-04-16):
赞一个,考虑自己做一个。

网友:
mark 新系统竟然要求字数
其实楼主做的不错 再来一个

网友:
lz给力,真的不错

网友(2013-08-27):
好找东西,日后再看!

网友:
做的和那好,漂亮,好喇叭很贵啊

网友(2013-11-01):
牛逼了,真心牛逼了

网友(2014-04-21):
棒啊,搞得不错哦。

网友(2014-08-08):
请问楼主,我要做一个手电筒式大小的低音炮,现在就差功放芯片了,我试验了好几种,都不理想,楼主能给推荐一款高保真的功放吗,我的电压时4.2V,你的电路4.2V能工作吗

网友:
只是来学习一下,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