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多个加速度传感器代替陀螺仪的可能性

楼主(2011-03-16):
现在MEMS加速度传感器价格很便宜,相对而言MEMS陀螺仪还比较贵。
于是,我设想用两个加速度传感器(两者隔开一定距离放置),利用旋转时两个加速度传感器输出值的细微差别来间接测量角速度呢?
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原理上应该可以,极坐标转换

网友:
非MEMS不可吗?现在ENC-03已经很白菜了。

假设5度/秒的角速度,1米距离,你自己算算加速度变化会是多少?代入MEMS加速度计的灵敏度看看输出变化是多少?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便宜的加速度传感器零飘和噪声大,积分后不堪入目,好的传感器价格就上去了

网友:
先前推导和实验得到的基本的结论是,要达到某一级别的陀螺的精度所需要的加表精度要比该陀螺提高一个等级。

楼主:
听了各位的建议,我算了一下,现在的低成本加速度传感器确实做不到。
多亏发了个帖子,要不然又会拍脑门做板了。

网友:
这个是无陀螺的测角方案,早就有人提出来了,不是说精度问题,是杆臂效应没办法去除。

网友:
请搜索《无陀螺捷联式惯性导航系统》
方案早有了,安装精度校正和测量精度比较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才说到点子上,用加速度传感器测角速率,一般需要对称分布,借以去除共模噪声。

网友(2011-04-15):
典型的脱了裤子放屁………………呵呵,没有必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