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寻白线

楼主(2011-03-17):
一般的小车寻线要么是白底黑线,要么是黑底白线,用一般的光电传感器很容易就可以检测出来,如果是白色线,其他颜色底似乎一般的红外对管就不太好用了,请教一下遇到这种情况用什么方法检测白线好呢????  急!!!!

楼主:
在网上看了看色标光电传感器,这个似乎看起来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寻白线和寻黑线道理是一样的,白色反射回来的信号强度最大。在程序里把对应的信号电平值交换就行了。

网友:
如果要对颜色有细分,可以看看灰度传感器。

楼主:
谢谢楼上得建议,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这两天花了点时间弄了一块8个高亮LED(红色)组成的板,刚测试了一下,还行。不过要等到装到机器人上调试过才会有结果。。。。。。

网友:
黑白线的话。。。什么都可以。。。我用光敏电阻都搞过

网友:
可以参考我的做法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4615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ilawp&bbs_id=9999

网友:
采用激光巡线比较好 调整发射头到地的距离和倾斜角能够较好的从别的颜色中识别出白线!收发一体激光传感器,我们正在做这个,应用到机器人巡线上去!!!

网友:
反相器驱动发射头电路 (原文件名:【手创科技】采用反相器的激光发射和接收电路_1.jpg)

三极管驱动 (原文件名:【手创科技】采用三极管的激光发射和接收电路_1.jpg)

能够直接买到的一体化收发电路 (原文件名:收发一体激光传感器.jpg)

网友(2011-07-07):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可是用于飞思卡尔上的?

网友:
嗯 对呀  我们学校飞思卡尔智能小车光电组巡线就用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