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测试充电器的性能,我又购买了“UN-6A+保姆” (技术解释3楼)

楼主(2011-03-17):
刚付款,使用顺丰,应该明天到货。

此至,我手上有四款充电器:

  1. UN-6A PLUS 充电器 + 充电保姆, 价格680元
  2. MAXPRO 304 四胞胎 (4路,4A,带大屏幕液晶), MAXPRO公司赠送的
  3. MAXPRO X3 五胞胎 + 240W 电源 , 带电源323元
  4. 花牌301, 共6个,每个30元。

据说UN-6A是目前国内做得最好的,当然价格也是最贵的,所以有兴趣买一款测试。

网友:
我是来坐沙发的

传说中一块冲6个的充电器~~~

网友:
是轮流充。节约不了多少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来坐沙发的
传说中一块冲6个的充电器~~~
呵呵,现在我已经是半个专家,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

不是一次性冲6个电池,而是它有6路独立的充电线路,每次能充6个电芯(注意,是电芯,而不是电池)。

我们使用的AR.DRONE 电池是11.1V,由三个电芯组成,所以,一次性只能充2个电池。

-----------------------

开始我是由于这个原因没有购买它,我希望能一次性同时充4个或5个电池的,目前市场上MAXPRO X3 能做得到,它能一次性充5个电池。美中不足是没有屏幕显示。

MAXPRO公司送了一台新款的机型MAXPRO 304给我,有大屏幕液晶,可以同时显示12节电芯的电压及4个电池的电压、充电电流、充电的电量、充电时间等数据。

-----------------------

使用MAXPRO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平衡!

我一开始就留意到 MAXPRO X3 的平衡有点奇怪:不需要输入电源,直接插进去就能平衡。所以我猜测它的平衡方法,是将多余的电量放掉。比如3个电芯是3.92V,3.85V,3.91V,  它会将第1,第3个电芯放电到3.85V。

这样处理的优点是线路简单成本降低,缺点也是明显的:平衡速度慢、浪费能量、充电时间变长。

------------------------

我与MAXPRO 的设计人员电话,QQ沟通了近十次总计几小时,探讨了MAXPRO的充电器的优缺点,我也有意向让MAXPRO帮我们网站设计一款按我要求的充电器。

所以,大家可能会有机会看到我们网站的航模充电器。

------------------------

UN-6A PLUS 是一款比较有特色的充电器。 最大的特色是: 它每一路的充电(即给每一个电芯的充电线路)是隔离的。 总共有6路,即可以同时为6节电芯充电。 由于它是隔离的,平衡时是将低电压的电压充电到与其它电芯一致电压。

所以,UN-6A PLUS才是一款真正的平衡充。 它的平衡效果较好,充电时间也会缩短,并且对电池的寿命更好。

-----------------------

以下的图片,能看到 UN-6A 是有六路的变压器、六路的AD电线等,成本的确是较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轮流充。节约不了多少时间
它同时能充2个3S的电池。如果要同时充4个,购买2台主机。 同时充6个,购买3台主机 :)

如果想省钱,可以购买一台主机 + 一个轮流充的保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是来坐沙发的
传说中一块冲6个的充电器~~~
比如3个电芯是3.92V,3.85V,3.91V,  它会将第1,第3个电芯放电到3.91V。

阿莫这个是不是应该 3.85v

楼主:
回复 网友D:
阿莫这个是不是应该 3.85v
是的。已经修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是轮流充。节约不了多少时间
它同时能充2个3s的电池。如果要同时充4个,购买2台主机。 同时充6个,购买3台主机 :)
如果想省钱,可以购买一台主机 + 一个轮流充的保姆。

我的意思就是那个保姆是轮流充的,节约不了多少时间。但可以晚上睡觉充上,早起来收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就是那个保姆是轮流充的,节约不了多少时间。但可以晚上睡觉充上,早起来收菜!~~
是的,我知道。

之所以购买这个保姆,是因为不贵,我想看一下它的工作方式。

如果我需要4块电池同时充时,我会购买多一台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别睡觉充。有烧起来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