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起飞后始终会左右摆,很难悬停,怎么样才能做到悬停啦?

楼主(2011-03-17):
1:在控制悬停时,遥控上是不是得对应有一个悬停按钮?
2:程序是用的v0-82b,飞行时会左右摆动,请问怎么调整才能悬停?
3:导航版和GPS只是用于自主导航和定位吧,对于悬停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我没用那么高版本的程序,不过也是2.0的板子。
以我实验过的,如果要做到悬停,先看看机器设置是什么模式,X还是+。
在TOOL工具里面看看陀螺仪数据叠加怎么样。
以上设置好了,机器我的设置是,前后使用R浆,左右使用三叶90浆,现在悬停很好,而且也很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