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控制多台AR.Drone

楼主(2011-03-17):
这几天一直在玩AR.Drone,用ipad试过了,笔记本也试过了,飞行摇杆也试过了,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看说明书,好像是一台笔记本(或是ipad,飞行摇杆)只能控制一架AR,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什么途径实现一台本本同时控制多个AR,当然是让它们做相同的动作,比如一起起飞,一起左转等等。主要是,我有很多朋友都买的AR,大家在玩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问题,还请大家不吝赐教,多多出主意哈。

网友:
修改ar的系统,让它们连接同一台无线路由,用不同的ip,最后在这个局网中广播操作信号
还有一种就是都改成遥控器操作,设为同频就好

听版主的……俺这插队插的…………

网友:
架一个WiFi AP路由器, 让这些AR.Drone都连这个AP, 每个AR.Drone有自己的IP地址.
然后再写个程序(没现成的哈!);
程序向每个AR.Drone IP地址的UDP端口5556发AT控制命令.

AR.Drone SDK 开发手册:
https://projects.ardrone.org/attachments/download/335/ARDrone_SDK_1_6_Developer_Guide.pdf

楼主:
MAPGPS大哥,我不懂的是,如何让AR.Drone自动连接到AP路由,AR.Drone里的程序可以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pgps大哥,我不懂的是,如何让ar.drone自动连接到ap路由,ar.drone里的程序可以改吗?

AR.Drone telnet 进去后就是Linux终端, 用的是Linux操作系统命令, 网上查着学就是了:
telnet 192.168.1.1

假设你的WiFi AP的SSID为ABCD, WEP加密码为123456.
你的WiFi AP的IP为192.168.0.1, AR.Drone的IP需在同一网段, 比如用192.168.0.100.
在AR.Drone的telnet终端里运行:
iwconfig ath0 mode managed key s:123456 essid ABCD; ifconfig ath0 192.168.0.100 netmask 255.255.255.0 up

注意, 以上两个用分号隔开的命令要一起敲(拷贝)进去, 否则会过河拆桥.

你可用 iwlist scanning 命令列出扫到的所有WiFi AP信息(SSID, 加密模式, ...)

之后就可IP 192.168.0.100 访问AR.Drone了.
这样的iwconfig命令是一次性的, 断电重启后就复原了.
要想驻留的话, 就得把那条命令加到 /etc/init.d/rcS 里.

楼主:
谢谢您了,我不是学计算机的,所以对这些东西不是很懂,不过我会上网查,一边学,一边干,谢谢!

网友(2013-04-11):
大神们可以说详细点不T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