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显示怎么搞?小白裸跪求知识

楼主(2011-03-17):
想在小屏上显示汉字。不知道要怎么搞。有没大虾给个详细点的流程?小弟在此裸跪搓衣板求知识了。

网友:
把你裸跪搓衣板的照片发上来再说!

网友:
找个汉字显示的函数读读

网友:
呵呵,已经升级了.
以前是跪求,现在是裸跪求了.

可是男的裸跪求有什么用啊,要女的裸跪求,才会有人帮的.

网友:
显示汉字这么简单的东西也要裸跪搓衣板求知识吗?
网上随便一找就可以得到,为啥这样呢?
现在人都怎么了?

网友:
在这里,跪求无用,还遭人鄙视。

网友:
据说现在不时兴跪了,流行开房

网友:
我(0) 是(1) 谁(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80,0x00,0x00,0x00,0x00,0xE1,0xE0,0x00,0x00,0x00,0x07,0xF1,0x86,0x00,0x00,0x00,0x3F,0xE1,0x83,0x80,0x00,0x03,0xFC,0x01,0x81,0xC0,0x00,0x0C,0x0C,0x01,0x81,0xC0,0x00,0x00,0x0C,0x01,0x80,0xE0,0x00,0x00,0x0C,0x01,0x80},
{0xE0,0x00,0x00,0x0C,0x01,0x80,0x40,0x00,0x00,0x0C,0x01,0x80,0x00,0x00,0x00,0x0C,0x01,0x80,0x18,0x00,0x00,0x0C,0x01,0x80,0x3C,0x00,0x1F,0xFF,0xFF,0xFF,0xFE,0x00,0x00,0x0C,0x01,0x80,0x00,0x00,0x00,0x0C,0x01,0xC0,0x00,0x00,0x00,0x0C,0x01,0xC0,0xC0,0x00,0x00,0x0C,0x01,0xC0,0xE0,0x00,0x00,0x0C,0x01,0xC1,0xF0,0x00,0x00,0x0C},
{0x0D,0xC1,0xC0,0x00,0x00,0x0C,0x71,0xC3,0x80,0x00,0x00,0x0F,0xC0,0xC7,0x80,0x00,0x00,0x1E,0x00,0xC7,0x00,0x00,0x01,0xFC,0x00,0xCE,0x00,0x00,0x1F,0xEC,0x00,0xFC,0x00,0x00,0x1F,0x0C,0x00,0xF8,0x00,0x00,0x1C,0x0C,0x00,0x78,0x00,0x00,0x08,0x0C,0x00,0x70,0x02,0x00,0x00,0x0C,0x00,0xF8,0x02,0x00,0x00,0x0C,0x03,0xFC,0x02,0x00},
{0x00,0x0C,0x07,0x1C,0x02,0x00,0x00,0x0C,0x0E,0x0F,0x02,0x00,0x00,0x0C,0x38,0x07,0x86,0x00,0x00,0x0C,0xE0,0x03,0xC6,0x00,0x03,0xFD,0x00,0x01,0xFE,0x00,0x00,0xFC,0x00,0x00,0xFE,0x00,0x00,0x38,0x00,0x00,0x3F,0x00,0x00,0x30,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我",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6,0x00,0x00,0x00,0x0F,0xFF,0xFF,0x00,0x00,0x00,0x0C,0x00,0x0F,0x00,0x00,0x00,0x0C,0x00,0x0E,0x00,0x00,0x00,0x0C,0x00,0x0E,0x00,0x00,0x00,0x0C,0x00,0x0E,0x00,0x00,0x00,0x0C,0x00,0x0E,0x00,0x00,0x00,0x0F,0xFF,0xFE},
{0x00,0x00,0x00,0x0C,0x00,0x0E,0x00,0x00,0x00,0x0C,0x00,0x0E,0x00,0x00,0x00,0x0C,0x00,0x0E,0x00,0x00,0x00,0x0C,0x00,0x0E,0x00,0x00,0x00,0x0C,0x00,0x0E,0x00,0x00,0x00,0x0F,0xFF,0xFE,0x00,0x00,0x00,0x0C,0x00,0x0E,0x00,0x00,0x00,0x0C,0x00,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00,0x1F,0xFF},
{0xFF,0xFF,0xFE,0x00,0x00,0x00,0x0E,0x00,0x00,0x00,0x00,0x00,0x0E,0x00,0x00,0x00,0x00,0x1C,0x0E,0x00,0x00,0x00,0x00,0x1E,0x0E,0x00,0x00,0x00,0x00,0x1C,0x0E,0x00,0x40,0x00,0x00,0x18,0x0E,0x00,0xE0,0x00,0x00,0x38,0x0F,0xFF,0xF0,0x00,0x00,0x38,0x0E,0x00,0x00,0x00,0x00,0x38,0x0E,0x00,0x00,0x00,0x00,0x74,0x0E,0x00,0x00,0x00},
{0x00,0x62,0x0E,0x00,0x00,0x00,0x00,0xC1,0x8E,0x00,0x00,0x00,0x01,0xC0,0xEE,0x00,0x00,0x00,0x01,0x80,0x7E,0x00,0x00,0x00,0x03,0x00,0x1F,0xFF,0xFF,0x00,0x06,0x00,0x03,0xFF,0xFC,0x00,0x08,0x00,0x00,0x1F,0xF8,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是",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00,0x03,0x00,0x0C,0x38,0x00,0x00,0x01,0x80,0x0F,0x1C,0x00,0x00,0x00,0xE0,0x1C,0x0E,0x00,0x00,0x00,0xE0,0x1C,0x0E,0x00,0x00,0x00,0x70,0x18,0x0E,0x00,0x00,0x00,0x60,0x38,0x04,0x04,0x00,0x00,0x00,0x30,0x00,0x0E,0x00,0x00,0x00,0x3F,0xFF},
{0xFF,0x00,0x00,0x00,0x70,0x1C,0x00,0x00,0x00,0x00,0x70,0x1C,0x00,0x00,0x00,0x00,0xF0,0x1C,0x00,0x00,0x00,0x40,0xF0,0x1C,0x00,0x00,0x00,0xE1,0xB0,0x1C,0x00,0x00,0x3F,0xF1,0xB0,0x1C,0x30,0x00,0x00,0xC3,0x30,0x1C,0x78,0x00,0x00,0xC2,0x3F,0xFF,0xFC,0x00,0x00,0xC4,0x30,0x1C,0x00,0x00,0x00,0xC8,0x30,0x1C,0x00,0x00,0x00,0xC8},
{0x30,0x1C,0x00,0x00,0x00,0xC0,0x30,0x1C,0x00,0x00,0x00,0xC0,0x30,0x1C,0x00,0x00,0x00,0xC0,0x30,0x1C,0x10,0x00,0x00,0xC0,0x30,0x1C,0x38,0x00,0x00,0xC0,0xBF,0xFF,0xFC,0x00,0x00,0xC1,0x30,0x1C,0x00,0x00,0x00,0xC2,0x30,0x1C,0x00,0x00,0x00,0xC4,0x30,0x1C,0x00,0x00,0x00,0xCC,0x30,0x1C,0x00,0x00,0x00,0xD8,0x30,0x1C,0x00,0x00},
{0x00,0xF0,0x30,0x1C,0x04,0x00,0x00,0xF0,0x30,0x1C,0x0C,0x00,0x00,0xE0,0x3F,0xFF,0xFE,0x00,0x00,0x4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谁",2*/

网友:
如果是做产品的话还是用高通的汉字芯片吧,你自己做的字模不是盗版就是不符合国家标准,是会被禁止销售的。高通的汉字芯片也不贵,2块钱吧,正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在小屏上显示汉字。不知道要怎么搞。有没大虾给个详细点的流程?小弟在此裸跪搓衣板求知识了。

丢给你1块钱

网友:
看你显示的汉字多不多?要不要支持操作的?如果固定几个汉字显示的话,就自己写点阵代码。写进程序了,也不用什么字库。就把它当图形编。如果很多或者要支持操作的话,就要下个字库了。自己研究的话下盗版的没关系,烤进FLASH上单片机搞一下就知道了。如果公司开发的话,我看你还是找家字库芯片公司算了,免得惹麻烦,推荐高通半导体,www.genitop.com。人家直接烤好存在ROM里,价格比空白flash还便宜。你直接跟程序挂钩,连上芯片引脚就好了。

网友:
楼主的小屏是什么屏?LCM还是LED屏?还是液晶屏?一般点阵在12*12 16*16
24*24 32*32这些就算小屏了。另外还要看你想简单显示(点阵)?还是要显示的好看点(矢量)?都没说清楚嘛。楼上说的也对。点阵的简单,适合菜鸟。想要特效显示一般得用LCD屏了。

网友:
不管什么屏,你首先要有“含字库的flash(可以是楼上说的字库芯片或者ROM,ROM比较稳定)”。其次要有MCU或者FPGA或者DSP。然后把汉字内码索引跟点阵码对应起来,CODE存在程序存储器里。转换方面比如用VB调用汉字库(VB)有这个功能,然后就可得到16*16(调用HAK16)的点阵二进制,然后将他转换为16进制就可以了,如果要在单片机里处理,可能要麻烦一点,你说的要进行的显示我做过,不管是从左到右,或者从上到下,都不是很难的!

楼主:
哦 谢谢楼上们 还有家做字库的芯片公司叫高通啊,见识了

网友:
51单片机应该就可以的,我用AT89C52也做了,可是我们老板要求很高,我们的目标是大屏幕的显示,所以我就自学了AVR,然后做的,数据我是通过VB做的,数据处理要看自己的硬件电路!多看点别人做的,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这种处理办法太麻烦,如果字库庞大你怎么办?!我觉的还是直接用汉字库公司提供字库ROM或者芯片比较好,他们搭配的程序直接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庞大的字库内容。如果你是小白学习就算了。但如果是公司要批量产品不如直接买,成品跟时间都能下来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