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3E Starter Kit Board 重新上电以后无法显示:hello 无法烧入程序

楼主(2011-03-17):
大家好~~我遇到了一个麻烦事情,google,无耻百度了很多都没有找到方法,希望有大虾能指点一二。。。我使用边界扫描烧芯片的。程序是以前的一个老程序,肯定没有问题。能够检测到硬件,能够识别ID,读signature 和状态。 但是当选择program以后,状态条一直在0%,没有动过。 开始以为是烧写配置不对,后来发现掉电再重启的时候,板子没有显示hello Spartan 的初始化字幕。 (我一直都是这么烧程序的,因为只是去熟悉板子,不需要把程序固定在芯片中)

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   谢谢大家了~~

oh, 话说,我用impact 烧写

~vivizzz

网友:
不会被你电坏了吧~~

网友:
看看你板子上的跳线帽,就是J30那个,看看你的代码是从哪里启动的,配置正确了没?

网友:
我这有块spartan 3e的板子,应该和你是一样的。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可以试着给你重现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那个,我可以 read device status 还有read idcode 也是正常的。。。。。。。。应该不是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

跳线帽是111, MS 模式。。。

网友:
都没问题的话换一片XCF04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