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1-03-17):
1:mega8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的具体原理?
2:MCU控制电机转速是通过控制电压输入大小来控制的吗?

网友:
不是,这个应该是要看你怎么控制,如果通过电调控制是通过PWM控制输出功率,如果直接控制就稍微复杂点了。

楼主:
正在学习中,对于三相电机,同一时间只有两相导通,这具体是过什么样的过程?

网友:
跟芯片无关,看一下原理好了

楼主:
如图是属于板桥驱动还是全桥驱动?mega8中只有OC1A、OC1B、OC2这3路输出pwm信号,也就是只有上臂是pwm驱动的,那下臂的3个mos管怎么操作啦,只是单纯的控制其断开和导通吗?

网友(2012-03-02):
建议加一块mos的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