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启动不起来,附程序,图纸

楼主(2011-03-17):
/***********************************************************************/
/*                                                                     */
/*  FILE        :NOHALL_BLDC.c                                         */
/*  DATE        :Thu, Mar 03, 2011                                     */
/*  DESCRIPTION :main program file.                                    */
/*  CPU GROUP   :2K                                                    */
/*                                                                     */
/*  This file is generated by Renesas Project Generator (Ver.4.18).    */
/*  NOTE:THIS IS A TYPICAL EXAMPLE.                                    */
/***********************************************************************/
#include        "includes.h"
/**********************************************************************************/
/*      RAM
/**********************************************************************************/
#define  pLED                p1_3        //LED
#define  pTBU                p1_6        //摇头同步电机光耦
#define  pkey_TBU        p1_5        //同步电机启/停
#define         pkey_ON        p3_3        //开关
#define  pIR                p1_4        //遥控接收
#define  pTSU                p0_5        //调试按钮
#define  pIerror        p4_5        //过流检测,过流保护
#define  pICHECK        p0_2    //启动电流检测
#define  pMos                p3_4        //控制MOS管输出,强制截止
/*
#define         pHUPWM                p2_1        //U上臂
#define  pLUPWM            p2_3    //U下臂
#define  pNU                p2_2        //U相位
#define         pHVPWM                p2_4        //V上臂
#define  pLVPWM            p2_6    //V下臂
#define  pNV                p1_7        //V相位
#define         pHWPWM                p2_5        //W上臂
#define  pLWPWM            p2_7    //W下臂
#define  pNW                p2_0        //W相位
*/
#define  SENSER_DEG0        0x80
#define  SENSER_DEG60        0x81
#define  SENSER_DEG120        0x01
#define  SENSER_DEG180        0x05
#define  SENSER_DEG240        0x04
#define  SENSER_DEG300        0x84
#define  MOTOR_OFF                0x00
#define  MOTOR_START    0x01
/**********************************************************************************/
/*      RAM
/**********************************************************************************/
unsigned char        flag_on = 0;
unsigned char        flag_TBU = 0;
unsigned char        ad_num = 0;
unsigned int    dianliu_ad = 0;
unsigned int    tiaosu_ad = 0;
unsigned int    DutyCycle = 0;
unsigned int    ClockTick = 0;
unsigned char   ErrorFlag = 0;
unsigned char   motor_sts = 0;
unsigned int    CountTick = 0;
unsigned char   SENSINPUT = 0;
unsigned int        sens_count = 0;
/**********************************************************************************/
/*      ROM
/**********************************************************************************/

/**********************************************************************************/
/*      Pragma
/**********************************************************************************/
void MCU_Clock_Init (void);                                 /* Initial setting of MCU operation clock                   */
void IO_Init(void);
void Timer_RA_Init  (void);                                 /* Initial setting of Timer RA SFR                          */
void Timer_RC_Init  (void);                                 /* Initial setting of Timer RC SFR                          */
void Timer_RD_Init  (void);                                 /* Initial setting of Timer RD SFR                          */
void ADC_Init(void);
static u08 _Sens_Input ( void );
void Motor_Start    (void);                                 /* Starting motor                                           */
void State_Switch   (unsigned char state);                  /* Switching to next state                                  */
void Delay_10ms     (unsigned char n);                      /* Delay n*10ms                                             */
void delay_ms (int ms);
void Error_Process  (void);                                 /* User's error processing routine                          */
void tra_handler(void);                                     /* Timer RA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trc_handler(void);                                     /* Timer RC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int0_handler(void);                                    /* INT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
/*      Main Program
/**********************************************************************************/
void main(void)
{

        MCU_Clock_Init();                                           /* Initial setting of MCU operation clock               */
        IO_Init();
    Timer_RA_Init();                                            /* Initial setting of Timer RA SFR                      */
    //Timer_RC_Init();                                            /* Initial setting of Timer RC SFR                      */
    Timer_RD_Init();                                            /* Initial setting of Timer RD SFR                      */
    ADC_Init();
    asm("FSET I");
        while(1)
        {
                if (pkey_ON == 0)
                {
                        if (flag_on == 0)
                        {
                                DutyCycle = 1235;
                                //Timer_RD_Init();
                                State_Switch(SENSER_DEG120);
                                SENSINPUT = SENSER_DEG120;
                                sens_count = 0;
                                //delay_ms(1);
                                trdstr  = 0x0F;
                                //delay_ms(5);
                                flag_on = 1;
                                //pLED = 0;
                        }
                        else
                        {
                                flag_on = 0;
                                //pLED = 1;
                                if (flag_TBU == 1)
                                {
                                        flag_TBU = 0;
                                //        pTBU =1;
                                }
                        }
                        Delay_10ms(10);
                        while(!pkey_ON);
                        Delay_10ms(30);
                }
                if (pkey_TBU == 0)
                {
                        if (flag_on == 1)
                        {
                                if (flag_TBU == 0)
                                {
                                        flag_TBU = 1;
                                //        pTBU = 0;
                                }
                                else
                                {
                                        flag_TBU = 0;
                                //        pTBU = 1;
                                }
                                Delay_10ms(10);
                                while(!pkey_TBU);
                                Delay_10ms(30);
                        }
                }
        }
}
/**********************************************************************************/
/*      MCU clock initialization
/**********************************************************************************/
void MCU_Clock_Init(void)
{
        _asm("FCLR I");                           //Interrupt disabled
        prc0=1;                                  //Protect off

        //**************************************
        //        CPU Clock Setting
        //**************************************
        //Note: Include asm("nop") for oscillator's stabilization period after clock setting is done
        cm13=0;cm05=1;cm02=0;cm14=0;ocd0=0;ocd1=0;                   //On-chip oscillator selected(cm0 bit 2 and 5, cm1 bit 3 and 4, ocd bit 0 and 1)
        ocd2=1;                                                      //On-chip oscillator selected(ocd bit 2)
        cm16=0;cm17=0;cm06=0;                                        //CPU时钟不分频
        fra00=1;fra01=1;fra20=0;fra21=0;fra22=0;

        prc0=0;                                                      //Protect on
}
//----------------------------------------------------------------
void IO_Init()
{
        //**************************************
        //        Port0 Setting
        //**************************************
        //Read/write data to register P0
        prc2=1;                                  //Enable write to PD0(prcr bit 2)
        pd0=0x0B;                                //Port P0 direction register
        //**************************************
        //        Port1 Setting
        //**************************************
        //Read/write data to register P1
        pd1=0xCF;                                //Port P1 direction register
        //**************************************
        //        Port2 Setting
        //**************************************
        //Read/write data to register P2
        pd2=0xFA;                                //Port P2 direction register
        p2drr=0xFA;                              //Port P2 drive capacity control register
        p2 = 0b11001000;
        //**************************************
        //        Port3 Setting
        //**************************************
        //Read/write data to register P3
        pd3=0x30;                                //Port P3 direction register
        //**************************************
        //        Port4 Setting
        //**************************************
        //Read/write data to register P4
        pd4=0x00;                                //Port P4 direction register
        pLED = 1;
}

//----------------------------------------------------------------
/**********************************************************************************/
/*      Initial setting of Timer RA SFR
/**********************************************************************************/
void Timer_RA_Init (void)
{
        //**************************************
        //        Timer RA Setting
        //**************************************
        tstart_tracr=0;                                                //t = trapre * tra /(Fosc/2) = 250 * 40 /(40 / 2) = 500us = 0.5ms
        tcstf_tracr=0;                                                //t = trapre * tra /(Fosc/2) = 250 * 2 /(40 / 2) = 25us = 0.025ms
        trapre=249;                         //Set timer value(for timer mode)/half period timing(for pulse output mode) to trapre and tra
        tra=4;                              //Set timer value(for timer mode)/half period timing(for pulse output mode) to trapre and tra
        tmod0_tramr=0;tmod1_tramr=0;tmod2_tramr=0;//Timer mode selected(tramr bit 0, 1 and 2)
        tck0_tramr=0;tck1_tramr=0;tck2_tramr=0;  //Count source f1 selected(tramr bit 4, 5 and 6)
        traic=0x06;                              //Set interrupt priority level 0(traic)
        tstart_tracr=1;                             //Set tstart_tracr=1 to start Timer RA counting
        //Note: Timer RA does not start yet for event counter mode.
        //The first active edge of external signal is used not to decrement the timer count register but to start timer RA.
        //The second active edge will trigger the first decrement on timer count register.
}
/**********************************************************************************/
/*      Initial setting of Timer RC SFR
/**********************************************************************************/
void Timer_RC_Init (void)
{
    pur0 = 0x84;                                                /* Pull-up P1_1, P1_2 and P3_4 when using as input      */
        /* capture port: TRCIOA, TRCIOB, TRCIOC                 */
    trcic = 0x00;                                               /* Disable Timer RC Interrupt                           */
    trcmr = 0x08;                                               /* Stop Timer RC and set Timer RC to work in Timer Mode */

        /* (Input Capture Function)                             */
    trccr1 = 0x40;                                              /* Select Counter Source: f32                           */
    trcier = 0x87;                                              /* Enable Input Capture interrupts on channel A, B and  */
                                                                /* C. Enable Timer RC Overflow interrupt                */
    trcior0 = 0x6E;                                             /* Input Capture occurs at both rising and falling      */
    trcior1 = 0x66;                                             /* edges on channel A, B and C                          */
    trc = 0;                                                    /* Clear counter register and general regesters A, B    */
    trcgra = 0;                                                 /* and C                                                */
    trcgrb = 0;
    trcgrc = 0;
    trcdf = 0x05;                                               /* Enable digital filter on channel A, B and C          */

                                                                /* digital filter's sampling clock: f32                 */
    trcmr |= 0x80;                                              /* Start Timer RC                                       */
}

/**********************************************************************************/
/*      Initial setting of Timer RD SFR
/**********************************************************************************/
void Timer_RD_Init (void)
{
    trd0ic = 0x00;                                              /* Disable Timer RD Interrupt                           */
    trd1ic = 0x00;                                              /* Disable Timer RD Interrupt                           */
    trdstr = 0x0C;                                              /* Stop Timer RD. Count continues after compare match   */
        /* between TRD0 and TRDGRA0; between TRD1 and TRDGRA1   */
    trdmr = 0xE0;                                               /* TRDGRD0, TRDGRC1 and TRDGRD1 function as buffer      */                                                                                      /* registers of TRDGRB0, TRDGRA1 and TRDGRB1            */
    trdfcr = 0x07;                                              /* Transfer value set in buffer registers to general    */                                                                                      /* registers at the compare match between TRD0 and      */
        /* TRDGRA0. Normal-phase and Counter-phas output:       */
        /* Initial output 'L', Active level 'H'                 */

        //trdoer1 = 0xff;                                             /* Disable all PWM output                               */
        ols0_trdfcr=1;                           //Normal-phase initial output "L", active level "H"(trdfcr bit 2)
        ols1_trdfcr=0;                           //Counter-phase initial output "H", active level "L"(trdfcr bit 3)
        eb0_trdoer1=1;                           //TRDIOB0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1)
        ec0_trdoer1=1;                           //TRDIOC0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2)
        ed0_trdoer1=1;                           //TRDIOD0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3)
        ea1_trdoer1=1;                           //TRDIOA1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4)
        eb1_trdoer1=1;                           //TRDIOB1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5)
        ec1_trdoer1=1;                           //TRDIOC1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6)
        ed1_trdoer1=1;                           //TRDIOD1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7)

    trdcr0 = 0x06;                                              /* Count source: f1                                     */
    trdcr1 = 0x06;                                              /* Count source: f1                                     */
    trd0 = 30;                                                  /* Dead time: 1/fk*p = 3.6us                            */
    trd1 = 0;
    trdgra0 = 1240;                                              /* Carrier frequency: 1/(1/fk*(m+2-p)*2) = 15kHz        */
    trdgrb0 = DutyCycle;                                        /* -----------------PWM duty cycle----------------------*/
    trdgra1 = DutyCycle;                                        /* Active level width of normal-phase: 1/fk*(m-n-p+1)*2 */
    trdgrb1 = DutyCycle;                                        /* Active level width of counter-phase: 1/fk*(n+1-p)*2  */
                                                                                                    /* fk: Frequency of count source                        */
                                                                                                    /* m:  Value set in the TRDGRA0 register                */
                                                                                                    /* n:  Value set in the TRDGRB0 register (PWM1 output)  */
        /*     Value set in the TRDGRA1 register (PWM1 output)  */
        /*     Value set in the TRDGRB1 register (PWM1 output)  */
        /* p:  Value set in the TRD0 register (dead time)       */
    //trdgrd0 = DutyCycle;                                        /* Load new duty cycle value in buffer registers        */
    //trdgrc1 = DutyCycle;                                        /* New duty cycle value will be load from buffer        */
    //trdgrd1 = DutyCycle;                                        /* registers to general registers at the compare match  */
                                                                                                    /* between TRD0 and TRDGRA0                             */
    int0ic  = 0x00;                                             /* Disable INT0 Interrupt                               */
    inten   = 0x01;                                             /* Enable INT0 input, one edge                          */
    intf    = 0x03;                                             /* INT0 input filtered with f32 sampling                */
    trdoer2 = 0x80;                                             /* Enable pulse output forced cutoff signal input INT0  */
    int0ic  = 0x07;                                             /* Enable INT0 Interrupt, priority level: 7             */
    //trdstr  = 0x0F;                                             /* Start timer RD                                       */
        //p2 = 0x11001000;
}
//**************************************
//        ADC Setting
//**************************************
void ADC_Init(void)
{
        //When using the repeat mode, use the undivided XIN clock as the CPU clock. Do not select the fOCO-F as ADC operating clock
        //Note:For 8-bit resolution, when conversion finished, read AD result at AD register(00C0H).
        //Note:For 10-bit resolution, when conversion finished, read AD result at AD register(00C0H,00C1H).
        vcut=1;adgsel0=0;ch0=0;ch1=1;ch2=0;      //Port P0 group: AN2 is selected(adcon0 bit 0-3)
        md=0;                                    //Repeat mode selected(adcon0 bit 3)
        cks1=0; cks0=0;                          //f4 selected(adcon1 bit 4 and adcon0 bit 7)
        bits=1;                                  //8-bit mode selected(adcon1 bit 3)
        smp=0;                                   //Without sample and hold selected(adcon2 bit 0)
        adst=1;                                  //A/D conversion starts(adcon0 bit 6)
        adic=0x04;                               //Set interrupt priority level 4(adic)

}
/**********************************************************************************/
/*      Timer RA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t = trapre * tra /(Fosc/2) = 250 * 2 /(40 / 2) = 25us = 0.025ms
/**********************************************************************************/
#pragma INTERRUPT /B timer_ra
void timer_ra(void)                                            //定时器A中断子程序
{
    ClockTick++;
        if (flag_on == 1)
        {
                if (SENSINPUT!=_Sens_Input())
                {
                        sens_count++;
                        if (sens_count == 5)
                        {
                                sens_count = 0;
                                SENSINPUT = _Sens_Input();
                                State_Switch(SENSINPUT);
                                trdgrd0 = DutyCycle;
                                trdgrc1 = DutyCycle;
                                trdgrd1 = DutyCycle;
                        }
                }
                if(motor_sts == MOTOR_OFF)
                {
                        if (DutyCycle>tiaosu_ad)
                        {
                                CountTick++;
                                if (CountTick>=40)//2400ms = 620*n*25us
                                {
                                        CountTick = 0;
                                        DutyCycle--;
                                }
                        }
                        else
                        {
                                motor_sts = MOTOR_START;
                        }
                }
                if (motor_sts == MOTOR_START)//速度改变
                {
                        if (DutyCycle>(tiaosu_ad-10))
                        {
                                DutyCycle = tiaosu_ad;
                        }
                        else
                        {
                                if (DutyCycle<(tiaosu_ad+10))
                                {
                                        DutyCycle = tiaosu_ad;
                                }
                        }
                }
        }
        else
        {
                if(motor_sts == MOTOR_START)
                {
                        if (DutyCycle<1240)
                        {
                                CountTick++;
                                if (CountTick>=40)//2400ms = 620*n*25us
                                {
                                        CountTick = 0;
                                        DutyCycle++;
                                }
                                if (SENSINPUT!=_Sens_Input())
                                {
                                        sens_count++;
                                        if (sens_count == 5)
                                        {
                                                sens_count = 0;
                                                SENSINPUT = _Sens_Input();
                                                State_Switch(SENSINPUT);
                                                trdgrd0 = DutyCycle;
                                                trdgrc1 = DutyCycle;
                                                trdgrd1 = DutyCycle;
                                        }
                                }
                        }
                        else
                        {
                                motor_sts = MOTOR_OFF;
                                Timer_RD_Init();
                                DutyCycle = 0;
                                trdstr  = 0;
                                p2 = 0b11001000;
                        }
                }
        }
        //开机LED显示
        if (flag_on == 1)
        {
                pLED = 0;
                if (flag_TBU == 1)
                {
                        pTBU = 0;
                }
                else
                {
                        pTBU = 1;
                }
        }
        else
        {
                pLED = 1;
                if (flag_TBU == 1)
                {
                        pTBU = 1;
                }

        }

}
/**********************************************************************************/
/*      Timer RC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pragma INTERRUPT /B trc_handler
void trc_handler(void)
{

}

/**********************************************************************************/
/*      INT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pragma INTERRUPT /B int0_handler
void int0_handler(void)
{
    p2 = 0b11001000;                                            /* Stop motor                                           */
    trdoer1 = 0xff;                                             /* Disable Timer RD outputs                             */
    trdstr  = 0;//traic = 0;                                                  /* Disable Timer RC Interrupt                           */
    ErrorFlag = 1;                                              /* Indicate over current error occured                  */
        flag_on = 0;
        motor_sts = MOTOR_OFF;
        DutyCycle = 1240;
        Timer_RD_Init();
}
/**********************************************************************************/
/*      ADC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pragma INTERRUPT /B ADC_Interrupt
void ADC_Interrupt(void)                                            //ADC中断子程序
{
        ir_adic=0;
        /*用户程序*/
        if(ad_num == 0)//检测电机运行电流
        {
                ad_num = 1;
                tiaosu_ad=ad;//0x00~0x3ff
                tiaosu_ad = tiaosu_ad*1.22;
                if(tiaosu_ad>1240)
                {
                        tiaosu_ad = 0;
                }
                else
                {
                        tiaosu_ad = 1240 - tiaosu_ad;
                }
                ch0=1;ch1=0;ch2=1;//P0_2 AN5
        }
        else//检测用户调速,速度
        {
                ad_num = 0;
                dianliu_ad = ad;//0x00~0xff
                ch0=0;ch1=1;ch2=0;//P0_5 AN2
                if (dianliu_ad>700)//0.29V
                {
                        p2 = 0b11001000;                                            /* Stop motor                                           */
                        trdoer1 = 0xff;                                             /* Disable Timer RD outputs                             */
                        trdstr  = 0;//traic = 0;                                                  /* Disable Timer RC Interrupt                           */
                        ErrorFlag = 1;                                              /* Indicate over current error occured                  */
                        flag_on = 0;
                        motor_sts = MOTOR_OFF;
                        DutyCycle = 1240;
                        Timer_RD_Init();
                }
        }
        adst = 1;
}
/**********************************************************************************/
/*      Starting motor
/**********************************************************************************/
void Motor_Start (void)
{

}

/**********************************************************************************/
/*      Switching to next state
/**********************************************************************************/
void State_Switch (unsigned char state)
{
    switch (state) {
        case SENSER_DEG0: /* State 1: UpVn  */
            eb0_trdoer1=1;//HU -- p2_1 //TRDIOB0 output enabled(trdoer1 bit 1)
                        ec0_trdoer1=1;//TRDIOC0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2)
                        ed0_trdoer1=1; //TRDIOD0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3)
                        ea1_trdoer1=0;//HV -- p2_4 //TRDIOA1 output enabled(trdoer1 bit 4)
                        eb1_trdoer1=1;//HW -- p2_5  //TRDIOB1 output enabled(trdoer1 bit 5)
                        ec1_trdoer1=1;//TRDIOC1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6)
                        ed1_trdoer1=1;//TRDIOD1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7)
                        //p2_3 = 0;        //LU
                        //p2_6 = 1;        //LV
                        //p2_7 = 1;        //LW
                        p2 = 0b11000000;
            break;
        case SENSER_DEG60:/* State 2: UpWn*/
            eb0_trdoer1=1;//HU -- p2_1 //TRDIOB0 output enabled(trdoer1 bit 1)
                        ec0_trdoer1=1;//TRDIOC0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2)
                        ed0_trdoer1=1; //TRDIOD0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3)
                        ea1_trdoer1=1;//HV -- p2_4 //TRDIOA1 output enabled(trdoer1 bit 4)
                        eb1_trdoer1=0;//HW -- p2_5  //TRDIOB1 output enabled(trdoer1 bit 5)
                        ec1_trdoer1=1;//TRDIOC1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6)
                        ed1_trdoer1=1;//TRDIOD1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7)
                        //p2_3 = 0;        //LU
                        //p2_6 = 1;        //LV
                        //p2_7 = 1;        //LW
            p2 = 0b11000000;
            break;
        case SENSER_DEG120:/* State 3: VpWn*/
            eb0_trdoer1=1;//HU -- p2_1 //TRDIOB0 output enabled(trdoer1 bit 1)
                        ec0_trdoer1=1;//TRDIOC0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2)
                        ed0_trdoer1=1; //TRDIOD0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3)
                        ea1_trdoer1=1;//HV -- p2_4 //TRDIOA1 output enabled(trdoer1 bit 4)
                        eb1_trdoer1=0;//HW -- p2_5  //TRDIOB1 output enabled(trdoer1 bit 5)
                        ec1_trdoer1=1;//TRDIOC1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6)
                        ed1_trdoer1=1;//TRDIOD1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7)
                        //p2_3 = 1;        //LU
                        //p2_6 = 0;        //LV
                        //p2_7 = 1;        //LW
            p2 = 0b10001000;
            break;
        case SENSER_DEG180:/* State 4: VpUn*/
            eb0_trdoer1=0;//HU -- p2_1 //TRDIOB0 output enabled(trdoer1 bit 1)
                        ec0_trdoer1=1;//TRDIOC0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2)
                        ed0_trdoer1=1; //TRDIOD0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3)
                        ea1_trdoer1=1;//HV -- p2_4 //TRDIOA1 output enabled(trdoer1 bit 4)
                        eb1_trdoer1=1;//HW -- p2_5  //TRDIOB1 output enabled(trdoer1 bit 5)
                        ec1_trdoer1=1;//TRDIOC1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6)
                        ed1_trdoer1=1;//TRDIOD1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7)
                        //p2_3 = 1;        //LU
                        //p2_6 = 0;        //LV
                        //p2_7 = 1;        //LW
            p2 = 0b10001000;
            break;
        case SENSER_DEG240:/* State 5: WpUn*/
            eb0_trdoer1=0;//HU -- p2_1 //TRDIOB0 output enabled(trdoer1 bit 1)
                        ec0_trdoer1=1;//TRDIOC0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2)
                        ed0_trdoer1=1; //TRDIOD0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3)
                        ea1_trdoer1=1;//HV -- p2_4 //TRDIOA1 output enabled(trdoer1 bit 4)
                        eb1_trdoer1=1;//HW -- p2_5  //TRDIOB1 output enabled(trdoer1 bit 5)
                        ec1_trdoer1=1;//TRDIOC1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6)
                        ed1_trdoer1=1;//TRDIOD1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7)
                        //p2_3 = 1;        //LU
                        //p2_6 = 1;        //LV
                        //p2_7 = 0;        //LW
            p2 = 0b01001000;
            break;
        case SENSER_DEG300:/* State 6: WpVn*/
            eb0_trdoer1=1;//HU -- p2_1 //TRDIOB0 output enabled(trdoer1 bit 1)
                        ec0_trdoer1=1;//TRDIOC0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2)
                        ed0_trdoer1=1; //TRDIOD0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3)
                        ea1_trdoer1=0;//HV -- p2_4 //TRDIOA1 output enabled(trdoer1 bit 4)
                        eb1_trdoer1=1;//HW -- p2_5  //TRDIOB1 output enabled(trdoer1 bit 5)
                        ec1_trdoer1=1;//TRDIOC1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6)
                        ed1_trdoer1=1;//TRDIOD1 output disabled(trdoer1 bit 7)
                        //p2_3 = 1;        //LU
                        //p2_6 = 1;        //LV
                        //p2_7 = 0;        //LW
            p2 = 0b0100100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_Sens_Input
/**********************************************************************************/
static u08 _Sens_Input ( void )
{
        u08 work0,work1;

        work0 = p2 & 0b00000101;
        work1 = p1 & 0b10000000;
        return (work0 |= work1);
}
/**********************************************************************************/
/*      Delay n*10ms
/**********************************************************************************/
void Delay_10ms (unsigned char n)
{
    ClockTick = 0;
    while(ClockTick <= n);
}

/**********************************************************************************/
/*      User's error processing routine
/**********************************************************************************/
void Error_Process (void)
{

}
void delay_ms(int ms)
{
        while(ms--)
        {
                _asm("nop");
                _asm("nop");
                _asm("nop");
        }
}

那位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启动不起来主要是启动阶段加速设计不合理,考虑使用S加速方式,加速度应该是小-大-小,这样可以保证稳定过渡到闭环。

楼主:
楼主,超前相位30°是怎么解释的?在这电路中是怎么分析的,?谢谢!

楼主:
芯片是瑞萨的R8C2K2L 0C062

网友(2011-05-24):
回复 网友A:

做好了吗?

网友(2011-11-08):
我的也是启动不起来,启动的时候电机抖动两下就停掉了,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2012-04-26):
我用79F1211实现了启动,过流等,但是在用转把加速启动时,噪音似乎有点大,不知2楼的S加速方式,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我的也是启动不起来,启动的时候电机抖动两下就停掉了   闭环控制失败

网友(2012-06-27):
无霍尔的启动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
加速过程估计设计的不太合适!

网友(2014-09-14):
等高手解决方案出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