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球,水平与垂直方向能否使用同一个定时器

楼主(2011-03-17):
高速球,
水平控制的步进电机

垂直方向控制的步进电机
能否使用同一个定时器
作为脉冲发生器

网友:
速度上可以兼顾

其它  大多数操作中 只用到一个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如果两个轴“同时”运动 必须使用同一个定时器;当然如果串行就不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地方两个轴
有同时运动的时刻;
thankyou for your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