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MCR如何实现呢?

楼主(2011-03-17):
MC,MCR如何实现呢?
感觉已经改变了套在MC,MCR中的指令的执行。原来的运算寄存器已经不能用了。如果放在RAM中,还可以,如果是放在ROM中的就讨厌了。

网友:
主控继电器,这个貌似只有西门子里面有这个指令吧?其他的PLC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都有类似功能的指令吧!三菱。欧姆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所有品牌的PLC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