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惊人的凌速X6电子狗GPS速度数据(录像), 与仪表盘上的速度只有1KM的误差,大家讨论

楼主(2011-03-17):
我在帖子 购买了两款电子狗:征服者JZ-960与凌速X6,发现征服者只是徒有虚名,技术上还不如凌速先进 说:

3. 凌速X6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的GPS车速显示反应快速,并且非常准确。与汽车仪表盘上提示的仅有1KM的误差。
       我很好奇凌速X6为何能做到这样。有人知道吗?

竟然没有网友相信GPS能做到这个效果。 我拍了一段录像,证明确有其事。

这段录像是我今天用NOKIA E72I手机拍的。 红色数字是凌速电子狗,绿色的是我的汽车仪表盘的。当时kaif_w也在我的车上作为见证人。

注意:录像01:20时红色数字突然从两位变成三位,是因为前面的摄像枪了,它开始变成距离倒数,而不是GPS汽车速度。

网友:
可能使用了加速度传感器吧,
而不仅仅使用GPS的速度数据。

网友:
如果不是读取了汽车里面的速度,就比较厉害了,

就如LS所说,可能使用了加速度传感器吧,和GPS的速度数据互相校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是读取了汽车里面的速度,就比较厉害了,
就如ls所说,可能使用了加速度传感器吧,和gps的速度数据互相校准.
----------------------------------------------------------------------
简直就像是从汽车里读取数据一样!

这段录像是我在市区开车时拍的。如果在平直均速的道路上,GPS显示的数值更是与汽车仪表盘的一模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使用了加速度传感器吧,
而不仅仅使用gps的速度数据。

加速度传感器只能检测提速或减速或转弯时芯片所受到的外力,而且要用低噪音的运放来抑制噪音干扰,要从三维空间解析出实际加速度矢量的方向,扣除地心引力加速度g,消除车身震动的影响.......我曾经在静止环境下用一维到三维的加速度芯片测量倾角,噪音还比较容易克服。而车载环境下根本就无法消除严重干扰,只有放弃方案。

gps本身可以提供即时的速度信息。若想提高精度,大概需要保存一定的历史数据进行判别吧?

网友:
如果真要确定速度的准确性,好像需要一个仪器,挂在车外部,就像小号的手推车一样

看图片

也有可能里面有雷达测速..等辅助测速设备

网友:
不停采点根据位置变化计算平均速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停采点根据位置变化计算平均速度吧。
计算平均速度的响应会比较慢。

另:根据我昨天对征服者JZ-960的测试,无论怎么平均,也不会准确。

网友:
应该还是算法问题,一般的电子狗和导航仪都不可能装加速度传感器的,成本太高。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太明白,加速度传感器,便宜点的十几元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还是算法问题,一般的电子狗和导航仪都不可能装加速度传感器的,成本太高。
我认为肯定不会是算法问题。 本身数据已经不准确,计算出来也不会准确。(算法一般只是用来修正一些干扰)。

网友:
好像手机的gps都有速度显示,但是不知道是否准确

网友:
这个是GPS的原理啊,这个速度绝对比汽车的可靠、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gps的原理啊,这个速度绝对比汽车的可靠、准确。
何出此言?你用过GPS吗?用过汽车吗?

第一次听说GPS的速度比汽车仪表盘准确,我觉得是个笑话啊。

网友:
2个GPS数据(位置)差除以时间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2个gps数据(位置)差除以时间不就可以了
这一个是号称目前体积最小巧的电子狗。 放两个GPS的可能性不大,一来成本高,二来体积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gps的原理啊,这个速度绝对比汽车的可靠、准确。
何出此言?你用过gps吗?用过汽车吗?
第一次听说gps的速度比汽车仪表盘准确,我觉得是个笑话啊。

我有9成把握说这个是真的,不开玩笑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2个gps数据(位置)差除以时间不就可以了
这一个是号称目前体积最小巧的电子狗。 放两个gps的可能性不大,一来成本高,二来体积大。

t1时刻记录位置1,t2时刻记录位置2,运算:位置差/时间差     out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gps的原理啊,这个速度绝对比汽车的可靠、准确。
何出此言?你用过gps吗?用过汽车吗?
第一次听说gps的速度比汽车仪表盘准确,我觉得是个笑话啊。
我有9成把握说这个是真的,不开玩笑的。
GPS的定位有5-10米左右的误差. 你知道汽车仪表盘上的误差吗?

对比这个误差你就知道了。

网友:
http://soft.tompda.com/software/23951/
GPS测量速度距离GPS Speedo介绍 gps speedo用内置的gps接收器测量你的速度和行驶距离。可用来代替一个损坏的汽车速度计,估计行走的距离,记录你滑冰时最大的速度。
使用说明:
speedo在室内无法工作
speedo取决于你GPS的精确度
speedo更新频率取决于gps信息接收情况

网友:
GPS绝对精度是差了点,但是大量数据进行运算后求相对速度倒是会搞很多。

求速度要的是相对位置差准确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gps的原理啊,这个速度绝对比汽车的可靠、准确。
何出此言?你用过gps吗?用过汽车吗?
第一次听说gps的速度比汽车仪表盘准确,我觉得是个笑话啊。
我有9成把握说这个是真的,不开玩笑的。
gps的定位有5-10米左右的......
阿莫啊,汽车仪表的车速不准的。。。
按照国标的话,汽车仪表普遍要有0-10%的正偏差的。但是不能为负。
而且,胎压及负重不同的时候,汽车的速度表也不同的。

网友:
这个我一点都不惊讶,gps每秒钟从卫星获取一次数据,根据两次数据算出时速很容易啊!

而且比汽车的仪表准也很正常,虽然gps的误差有5-15米,但那是绝对误差,相对误差是比较小的,特别是速度快的时候,gps的漂移影响很小。

网友:
呵呵,升高到9.1成把握了。

网友:
没做过GPS,不知道GPS的测速是不是 v = s/t 来算的,如果是估计误差会比较大,如果不是根据这个算的,那么就难说了。我用手机GPS试验过,都是比仪表盘慢 5Km/h-8Km/h (60Km/h的时候),没发现GPS测速比仪表盘快的,GPS数据虽然慢点,但GPS测速基本还算稳定。

楼主:
大家不要跑题了。

找另一个GPS能将速度显示得很准的吧。凌速X6是我发现的第一个。

至于汽车仪表盘的误差,应该是很低的。 凌速X6的GPS速度能与汽车的仪表盘数据读数基本一致,不是靠偶尔,而是靠真功夫。

网友:
GPS数据虽然慢点,但GPS测速基本还算稳定。我猜想,GPS测速和定位的原理是不是不一样?测速是不是基于定位,然后用 v=s/t 来算?

网友:
GPS测速原理之一控制理论 2009-12-01 21:10:38 阅读508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GPS怎样确定速度呢?初学者会想当然的以为,既然接收器都可以算出我每一秒钟的具体坐标,然后再除以一秒钟,这就是我一秒钟内的平均速度了。看起来是很合理,可是实际应用中,由于各种误差,导致这样算出来的数据不可能那么准确。实际上GPS接收机在计算前进速度的时候,用的是多普勒效应 (Doppler Effect),准确程度可以达到0.5公里/小时。那什么是多普勒效应呢?GPS又是怎样利用多普勒效应确定速度的呢?

    多普勒效应是为纪念Christian Doppler而命名的,他于1842年首先提出了这一理论。他认为声波频率在声源移向观察者时变高,而在声源远离观察者时变低。一个常被使用的例子是火车,当火车接近观察者时,其汽鸣声会比平常更刺耳。你可以在火车经过时听出刺耳声的变化。同样的情况还有:警车的警报声和赛车的发动机声。

    我们不妨先想一想火车从我们身边驶过时汽笛声的变化。当火车向我们驶来时,由于声波被压缩,汽笛的音调会变高;而当火车离我们远去时,声波被拉长,汽笛的音调又逐渐降低。怎样来理解这种现象呢?我们可以把声波视为有规律间隔发射的脉冲,可以想象成火车每走一米,便发射了一个脉冲,那么在之前的每一个脉冲都比静止不动的状态是更接近火车本身。而在火车后面的声源则比原来静止不动时远了一米。或者说,在火车前的脉冲频率比平常变高,而在火车后的脉冲频率比平常变低了。

多普勒效应

    多普勒效应不仅仅适用于声波,它也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波形,包括电磁波。科学家Edwin Hubble发现远处银河系的光线频率在变高,即移向光谱的红端。这就是红色多普勒频移,或称红移。若银河系正移向他,光线就成为蓝移,从而用用多普勒效应得出宇宙正在膨胀的结论。GPS卫星发射的也是电磁波,同理,可以根据接收到的电磁波频率和理论上卫星的发射频率进行对比就可以得出接收机自身的速度。为了要量到每秒几公分的精确速度,需要数公分的波长,所以GPS卫星使用微波,微波的波长在几公分左右。可是有些刨根问底的人又说了,刚才那些例子都是发射方和接收方一方静止一方移动,但是GPS接收在运动,GPS卫星也在运动,而且两方的运动方向通常不在一条直线上啊,那怎样确定速度呢?为什么GPS卫星不用固定轨道呢?

    我们用火车经过来比对GPS确定速度的方式可能会误导了你,认为GPS卫星是在固定轨道(Stationary Orbit)上更好。固定轨道也叫做同步轨道(Synchronous Orbit),在该轨道的卫星以24小时环绕着地球转,和地球的自转同方向同速度,因此地面上的人看到的同步卫星是在天空中一固定的位置。其实,如果我们能一直预知信号源的位置和运动状态的话,信号源大可不必如火车一样和接收者在同一直线上。还好,GPS卫星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可预知的。德国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约翰?克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已解决了数学理论的问题。他发现了天体运动的方程式和定律。如:月亮环绕地球、行星绕太阳等等。人造卫星亦遵循着克普勒定律。当然,牛顿(Sir Isaac Newton 1642-1727)和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的划时代成就也对GPS的来龙去脉有所贡献。的确,有些复杂的方程需要解出答案。对人而言这种极为困难的计算工作对计算机来说却是易如反掌,到了今天,计算机的速度已经是非常快了,所以不论这种计算过程有多么复杂困难,计算机只需一瞬间即可完成。在你接收机里的微电脑能够每秒执行上百万指令,借着程序中的克普勒数学公式能即刻算出卫星的位置。

    由于已知了GPS卫星轨道,卫星会播放星历资料(Almanac)包含克普勒轨道资料,该资料可预知GPS卫星于每一时刻之位置,您的GPS接收机读进这些星历资料并写入它的非易失性内存(Non-Volatile Memory)中,既使关机后接收机也不会忘记这些星历资料。因此我们得知GPS卫星不仅放送测距用的伪乱码,它们也播放其它如轨道位置的资料讯息,以后我们将详细讲解伪乱码的作用。

    那为什么不用固定轨道呢?首先,固定轨道必须在赤道之正上方,两极附近的使用者很难看见固定轨道上的卫星。其次若所有的卫星都在同一平面上,在定位上叫做很高的精确度淡化,而很难算出正确位置,所以GPS卫星是均匀地分布在全球每一角落之上空,周期约12小时。再者,我们知道卫星群需经常由美国国防部所运作的一些地面站所监控,互通讯息。地面设施须要每天能看见它们两次以便检查它们的位置、时钟和健康情形,上载资料以供播放给我们使用者。地面监控设施亦需精确地推算出卫星的位置和速度,由于轨道会因太阳风、月亮或太阳之引力造成微量的变异,由于操纵卫星对有限的燃料资源与控制都是负担所以运作的方式通常不是操纵卫星回到预测的正确克普勒轨道上,所以只有在监控部份很难预测卫星轨道参数时,才会去操纵卫星。微量的轨道和时钟之变异由一组卫星轨道参数修正之,叫做精确轨道资料。GPS卫星由地面监控设施修正之,所以卫星也广播精确轨道的资料以供你的接收机处理。如果监控部份测得GPS卫星偏离了预测的轨道,它会上载新的精确轨道资料至卫星上,卫星广播其修正量,以便GPS接收机做准确的定位计算。所以,基于以上原因,GPS使用的是近地轨道而不是同步轨道。

网友:
汽车是靠检测轮胎的转动测速的,并不可靠,只有当胎压为标准值,负重为标准值时才是准确的。想象一下轮胎半径为30CM,胎压或者负重引起1CM的变化就会有3%多的误差,国产车大部分还都是快乐表

网友:
个人感觉29楼比较正确,GPS测速不是简单的路程除以时间

网友:
GPS的速度是“准确的”,其实很简单,gps的定位误差在短时间内是“一致的”,所以计算出来的相对移动距离是“准确的”,加上“精确的”gps时钟,计算得到的是速度是准确的。
汽车速度表误差很大,考虑轮胎尺寸、欠气和足气等不同状况......

网友:
凌速是不是有加速度传感器,可以修正GPS数据,并提高反应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做过gps,不知道gps的测速是不是 v = s/t 来算的,如果是估计误差会比较大,如果不是根据这个算的,那么就难说了。我用手机gps试验过,都是比仪表盘慢 5km/h-8km/h (60km/h的时候),没发现gps测速比仪表盘快的,gps数据虽然慢点,但gps测速基本还算稳定。

GPS的速度是靠多普勒频移算出不的,应该比汽车的仪表盘准。

网友:
如果真的如老大所言,那么精确,的确有待好好研究,GPS的误差其实蛮大,挺好奇它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
本来GPS速度就很准  速度越高越准

网友:
家里用的纽曼GPS:
车速在90KM下时误差在10KM
    在120KM下时误差是10-20KM
    在150KM下时误差是10-30KM
    在150KM以上是基本可以无视他的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G:
gps的速度是“准确的”,其实很简单,gps的定位误差在短时间内是“一致的”,所以计算出来的相对移动距离是“准确的”,加上“精确的”gps时钟,计算得到的是速度是准确的。
汽车速度表误差很大,考虑轮胎尺寸、欠气和足气等不同状况......

回复 网友H:
本来gps速度就很准  速度越高越准

上面各位到底有没有开过汽车?有没有使用过导航仪?

信口开河谁都会。 建议在有实际的操作情况下再发言。

楼主:
回复 网友I:
家里用的纽曼gps:
车速在90km下时误差在10km
    在120km下时误差是10-20km
    在150km下时误差是10-30km
    在150km以上是基本可以无视他的存在....

是的,GPS显示的速度基本没有参考价值,误差很大。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任何一款汽车GPS的速度是准确的。

包括NOKIA手机的GPS,速度误差也是很大的。

本文讨论的是:为何凌速X6能做到这样高的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J:
如果真的如老大所言,那么精确,的确有待好好研究,gps的误差其实蛮大,挺好奇它是如何做到的。
不是已经有录像能证明吗?

网友:
上面各位到底有没有开过汽车?有没有使用过导航仪?

老大啊,你怎么老是认为汽车的速度表精度高呢?
不好听的话就不说了。。。

网友:
我也觉得gps是准的,我的手机gps和大巴的是一样的,和别的小车都不一样,难道浙江的大巴都是准的?

网友:
我开车用IP4测试过,跟车速一样的(KM以内),估计是GPS+内部的速度传感器配合的,因为有时进隧道也保持数据的。

网友:
传个国标上来吧。

网友:
按照国标的规定,在实际速度为100公里/小时时,合格的车速的的显示值允许在100-114之间。

网友:
大家都跑题了,老大的意思是为什么凌速X6电子狗GPS速度数据,与仪表盘上的速度只有1KM的误差
重点在只有1KM的误差

网友:
而不是在于哪个准。

网友:
回复 网友K:
大家都跑题了,老大的意思是为什么凌速x6电子狗gps速度数据,与仪表盘上的速度只有1km的误差
重点在只有1km的误差

说不定是巧合,或者,这个电子狗针对现在的大部分车速表做了优化。
不知道本坛有没有跟踪过TinyGPS的开发过程的,最初它的速度与车速也是不准的,后来,作者在设置中增加了一个修正系数。
只要用户用心调整这个参数,也能做到与车速表基本一致。

网友:
多台车分别测试才有价值。单独一台车的现象,由此得出某个结论,贻笑大方了。
另:汽车的速度误差很大。新轮胎,旧轮胎,差别就很多了。

网友:
汽车本身的车速表是有一定误差的,一些新的车型,公里表比实际车速1-100公里内大10%,100公里以上大10公里,你调出速腾空调显示器的其它功能中车速时和GPS是一样的,比公里表小10公里左右

网友:
我们用的GPS接收机,在环境状况好的情况下,在三个方向上的RMS误差都是0.1m/s 以下,即0.36km/h。 而里程计的出差在高速情况下,RMS误差是0.1-0.3 m/s左右,低速情况下可能会到到0.5 m/s.

以上结果是和0.02 m/s 的RTK和战术级惯导组合的解算结果做的比较。

之所以平常的GPS接收机速度不好,是因为那些接收机不是通过卫星信号多普勒来计算速度的,而是用位置变化来计算速度,那样的话,误差比较大,尤其在有机动的情况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GPS的原理啊,这个速度绝对比汽车的可靠、准确。

我同意,GPS准确。
车轮胎的胎压有别时有胎半径区别的,高速和低速时胎半径也是不同的。

网友:
第一,采用VTG语句里的速度值;
第二,对速度值序列进行相关算法调整;(尤其是对慢速情况的修正)
第三,加陀螺进行修正(不需要特别精确的数值,最少需定五个等级);
我接触的能提供的基本只有这些

网友:
这样子下去估计又得“解剖”了事了。

网友:
其实,只要确定两款设备都是仅仅依靠gps提供的信息监测车速的,就应该判断是二者算法修正的方法的差别带来速度显示的差别。

加速度芯片和陀螺仪芯片都不能对行车速度进行有效的测量,至少现在采用MEMS微机械原理的这些传感器,测量不准。

GPS的位置测量误差,在有一定车速时,连续5秒或3秒记录位置,引入的绝对误差就会下降。比如每秒20米车速,3秒就大约行驶了60米,相对于每秒单独计算一次速度,误差就一定降低。这就是所谓“算法修正”能够有效的根本。

网友:
没有根据的胡乱猜测一下,
汽车仪表盘的速度是准确的,但这个速度是车轮在地表滚动的速度。
gps的速度也是准确的,根据上面网友提到的多普勒原理,可精确测量出相对于每颗卫星的相对速度,再根据每颗卫星的当前位置和速度计算出汽车的绝对运行速度。
不同地方海拔高度不同,地球半径不同,还有上下坡的影响,计算出地表方向的速度分量就会不同。
显示一致的那台gps可能是这方面补偿的比较好。

网友:
感谢29楼提供的资料,真的是收获颇丰

既然从理论上可以用复杂的公式来精确计算出速度,那么我觉得阿莫老大可以从这个角度开始探索

网友:
有没有高精度的测速仪器测测,比如警用那种在高速路上用的测速仪器。。
好像在几百米远就能测出车速
用雷达测速。。

楼主:
我再一次怀疑:上面各位开过车,用过导航器了吗?

我在楼主位已经提过,征服者JZ-960的高端型号,也做不到GPS的速度很准。 我用过的所有汽车导航器,速度时间误差都有5-10KM的。

网友:
上个图看看里程计的速度输出吧, 这个是直接通过CAN总线,从车里读出来的,原始输出经过4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设的是2Hz,基准还是RTK 和 高精度惯导组合的结果。

RMS 速度误差是0.1 m/s。 待会再传一个GPS的。

网友:
ls,gps采用的是nmea0183协议,其发布的信息只有一个速度标量,何以见得就是什么多普勒原理测量对多星的相对速度?

网友:
阿莫老大这么晚还没睡啊,呵呵

视频还没有下载完。论坛的速度确实不太理想,建议将视频传到在线视频网站上,大家直接就可以看了

我也对这个精度如此之高的产品感兴趣,GPS我也用过两三个,反应慢+误差大在我的印象里是GPS测速的必然属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再一次怀疑:上面各位开过车,用过导航器了吗?
我在楼主位已经提过,征服者jz-960的高端型号,也做不到gps的速度很准。 我用过的所有汽车导航器,速度时间误差都有5-10km的。

这个领域的GPS产品,不可能用高端的GPS接收机的,这是成本因素决定的。 所以通常情况下,还是里程计精度高。 但是如果使用中高端的GPS接收机,比如中端的ublox LEA-6T系列的,定位精度和速度精度就高了不少了,水平速度能达到0.2 m/s。

网友:
回复 网友L:

NMEA0183只是个输出的协议而已,至于如何用多普勒得到用户的速度,网上有很多资料的。 而且任何接收机都是要跟踪卫星多普勒的,用于载波剥离。

但是以前很多廉价接收机,一般是不输出速度的。因为他们的算法里不进行速度解算(降低运算量,减少功耗)。 新一代的廉价接收机,我确实接触的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楼主:
半夜来转转 ..

网友:
回复 楼主:

昨天下班时试了下ROUTE66导航,其中“GPS信息”中显示的车速和我的威乐车仪表盘上的车速(数字显示)也很接近,误差在1~2公里/小时左右,但稍有1S左右的滞后。

ROUTE66肯定是从GPS接收器所接收的数据。

我猜:阿莫提到凌速是东莞本地的品牌,是否是对东莞本地的海拔等数据修正得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gps的速度是“准确的”,其实很简单,gps的定位误差在短时间内是“一致的”,所以计算出来的相对移动距离是“准确的”,加上“精确的”gps时钟,计算得到的是速度是准确的。
汽车速度表误差很大,考虑轮胎尺寸、欠气和足气等不同状况......
回复 网友H:
本来gps速度就很准  速度越高越准
上面各位到底有没有开过汽车?有没有使用过导航仪?
信口开河谁都会。 建议在有实际的操作情况下再发言。

原来做gps 高低精度都有 车上最多时10个gps都有了。
我们的测试基本上是专业的。
车上的仪表板上度数反而是个非精确的值,他只是计算轮胎转过的圈数。轮胎大小就有影响。
有一段时间出租车都喜欢换小轮胎来多赚钱,是一个道理。

不过我用的gps基本上算是比较好的,现在低成本的软gps性能如何就没有测试过。很差的要不就是软件写错or GPS芯片用的很烂没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M:
回复 楼主:
昨天下班时试了下route66导航,其中“gps信息”中显示的车速和我的威乐车仪表盘上的车速(数字显示)也很接近,误差在1~2公里/小时左右,但稍有1s左右的滞后。
route66肯定是从gps接收器所接收的数据。
我猜:阿莫提到凌速是东莞本地的品牌,是否是对东莞本地的海拔等数据修正得较好?
昨晚加班是我试了NOKIA E72I手机上的GPS, 也是有3-8公里左右的误差,而且是时快时慢 ....

你的录像能传上来吗? 这样就可以证明了。

网友:
把车开进一段较长的隧道看看还有没有速度。GPS在隧道里会失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把车开进一段较长的隧道看看还有没有速度。gps在隧道里会失效的。
唉,拜托大家专业点好不?

这本来是一个很有讨论价值的帖子,太多人想当然,没有用过导航器就胡说半天。

网友:
gps导航太普遍了,快成手机标配。
当在gps失效之后,还能达到所谓只相差1km/h,那不是可以证明是否依靠gps测速了么。如果它本来就不是用gps测速,讨论什么?
电子狗的数据和仪表数据误差相近,也可以考虑他们是否用了同样的参考系——路面

楼主:
看来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帖子的价值,将红色标题取消,让它沉下去吧。

网友:
关于汽车仪表的显示是有个标准的,如果设计电子狗的时候参考这个标准就可以做到很小的误差。

另外,汽车厂家验收仪表的时候使用GPS来做标准的。

网友:
换部车试试,最好不是同一个厂家的车,

网友:
我用多普达P800+道道通也非常准,之前也在高铁上测过跟车上显示的不差,
还有也用自行车用的Holux 245 GR245 GPS码表测试也很准,但误差多少也没记者..
有感觉车动的越快算的越精准

网友:
关键点是速度跟随效果,而不是匀速运行的时候。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gps的速度是“准确的”,其实很简单,gps的定位误差在短时间内是“一致的”,所以计算出来的相对移动距离是“准确的”,加上“精确的”gps时钟,计算得到的是速度是准确的。
汽车速度表误差很大,考虑轮胎尺寸、欠气和足气等不同状况......
回复 网友H:
本来gps速度就很准  速度越高越准
上面各位到底有没有开过汽车?有没有使用过导航仪?
信口开河谁都会。 建议在有实际的操作情况下再发言。
我在广州市区开车很多时候挂着gps的,高明的255w,高速更是如此。
证实上面的说法:汽车速度表读数总是比gps的高。

网友:
我觉得amork一开始思路有点偏,问题应该是:
我车上的速度表怎么那么准,和gps只有1km的偏差?
^_^

网友:
呵呵,这个没什么吧?

我装了个车机,里面自带的是凯立德的程序,这个很是奇怪,凯立德的速度始终比我车子上的速度快5-10km/h

后来我经常超速,没办法,就装了个善领电子狗,不过这个是软件狗,没带硬件的那种,这个速度跟我的车子上的速度误差也是1KM/H
所以说,这些肯定是软件问题

网友:
路过,做个记号晚上来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N:
把车开进一段较长的隧道看看还有没有速度。gps在隧道里会失效的。
唉,拜托大家专业点好不?
这本来是一个很有讨论价值的帖子,太多人想当然,没有用过导航器就胡说半天。

不明白老大这句话,在几公里的隧道内GPS是会断开的呀,时常在高速开长途

网友:
GPS定位的算法和测速的算法及原理都不一样的,所以定位精度和这个测速的精度不是一会事,GPS测速是用的“多谱勒频移”来做的,可以做到很准!

网友:
只是巧合罢了,一般情况下是车子的速度表比电子狗快一点,

网友:
买雷克萨斯时送的凌速Q7不知道和老大的X6是不是差不多的东东,我的Q7比车子显示的要慢好几公里,原车也是带导航的,原车进山洞地图是会走的,IP4和IPAD不会走。听说原车导航里是有陀螺仪。搞不清楚。

网友:
GPS比车内仪表盘的速度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当然GPS信号要好!

俺这边有Ublox和Sirf的最新模块,在测。。。

网友:
这个可能是根据经纬度信息计算出距离 然后根据采样间隔计算速度的

网友:
有车有GPS但没在车上用过GPS的猜想,如果在单位时间内提高GPS信息的采样点数量的话,是不是可以提高对车速的判别呢?看了一下录像,应该是GPS对所显示的速度刷新速度很快,这样所配合的GPS采样点及速度判别处理速度应该也是相当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买雷克萨斯时送的凌速q7不知道和老大的x6是不是差不多的东东,我的q7比车子显示的要慢好几公里,原车也是带导航的,原车进山洞地图是会走的,ip4和ipad不会走。听说原车导航里是有陀螺仪。搞不清楚。
X6是更好的东东,Q7的外观太 .... 据销售人员说,X6的技术更先进。

回复 网友O:
只是巧合罢了,一般情况下是车子的速度表比电子狗快一点,
我亲戚开的是一部120万元的宝马,X6的速度也宝马仪表盘的速度也基本完全一样。

这也是巧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O:
买雷克萨斯时送的凌速q7不知道和老大的x6是不是差不多的东东,我的q7比车子显示的要慢好几公里,原车也是带导航的,原车进山洞地图是会走的,ip4和ipad不会走。听说原车导航里是有陀螺仪。搞不清楚。
x6是更好的东东,q7的外观太 .... 据销售人员说,x6的技术更先进。
回复 网友O:
只是巧合罢了,一般情况下是车子的速度表比电子狗快一点,
我亲戚开的是一部120万元的宝马,x6的速度也宝马仪表盘的速度也基本完全一样。
这也是巧......

这和车好坏没关系,而是规定车仪表板的计数必须比实际高,否则不合格。上面有传国标。如果GPS与仪表板计数一样,那是GPS不准。
用过数种GPS在车上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P:

这个跑题了吧,看视频的描述意思应该是凌速X6所获得的速度值与车子所显示的速度值刷新率一致,我用过几款GPS,包括garmin的早期产品及现在的Oregon 450,还有USB接口的几种GPS,在车速恒定的情况下GPS显示是比较符合车速表显示的,但是在车加速/减速情况下,GPS的显示速度均有延时。

网友:
回复 网友P:
这和车好坏没关系,而是规定车仪表板的计数必须比实际高,否则不合格。上面有传国标。如果GPS与仪表板计数一样,那是GPS不准。
用过数种GPS在车上试过。

确实是这样,我的HD2手机导航的时候基本恒定比车速表高个2~5KM。
从道理上来看,GPS测速精准应该是不用怀疑的,无论是计算还是所谓的多普勒效应,只要GPS信号强度没有问题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是没有责任心吧。

网友:
我曾经用多款GPS显示的速度比对过汽车仪表盘的速度,发现大部分车仪表盘显示的速度都比GPS上的高,网上有资料说汽车的仪表盘是故意调大的,可以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
ipod touch没有gps,用wifi定位后然后关闭wifi,同样可以利用加速度传感器继续定位

网友:
GPS的速度比汽车的速度表准,甚至比警_察的测速仪要准。在国外,很多案例表明,在临界超速时,如果车主的GPS有记录,哪怕比警_察的测速仪低一公里(低一公里就表示不超速了),法官也会判车主胜。

网友:
估计是凌速X6的数据输出率比较高,比如1秒输出10次速度信息,所以会感觉比较准,标准的一般是一秒一次。

网友:
车子的速度表本身就不太准的,GPS和车速表差1KM只能说明这两个之间的差距比较小而已。
至于GPS测速的精度,采样率够高,结合优秀的算法,速度是可信的。
低端GPS单点定位的误差5-10m不假,这是绝对定位精度,但是即使是低端GPS,相对定位精度也是比较高的。
举个例子,用GPS测A\B点坐标,测得的A\B点的坐标和真实坐标的差距可能是5-10m,但是测得的A\B点间的相对位置差距绝对是优于5m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用GPS加陀螺仪测速,有GPS的时候是用GPS定位,没有GPS是用陀螺仪,低端的解决方案是用加速度计和地磁传感器模仿陀螺仪。无锡的美新公司好像提供整套方案。

网友:
猜测是加速度计+陀螺仪
但是不知道速度能不能很精确

iphone上用Google Maps,在没有GPS讯号的地方
也能精确显示运动轨迹,就是靠加速度计+陀螺仪的

可以实验一下,在行进过程中以某种方式让它收不到GPS讯号,比如进入隧道一类的,然后低速行驶
要是还能准确测出速度,那应该就是加速度计+陀螺仪了

网友:
以前没注意,昨天用P1000,高德导航实验了一下,匀速差异不大,就是响应差远了

网友:
现在好一点的车载内置导航都有陀螺仪,失去GPS信号的情况下都还可以惯性导航

网友:
拆开看看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Q:
以前没注意,昨天用p1000,高德导航实验了一下,匀速差异不大,就是响应差远了
这就是差距,也是我开这个帖子讨论的目的。可惜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帖子的价值。

征服者是国内电子狗的第一品牌。但征服者的GPS速度误差很大,最有问题的是:时快时慢,有时速度高过仪表盘,有时低过仪表盘,误差高达3-8KM。

我这么多天,一直在凌速X6。 无数次的感叹:能做到这个技术水平,以后我可以用它开发很多的应用。

回复 网友R:
拆开看看不行吗?
由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讨论的价值,我也没有兴趣解剖了。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去购买,我也可以跑去汽配市场帮忙, 凑齐5人就可以购买,应该是680元包邮。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gps的原理啊,这个速度绝对比汽车的可靠、准确。
何出此言?你用过gps吗?用过汽车吗?
第一次听说gps的速度比汽车仪表盘准确,我觉得是个笑话啊。

汽车仪表盘显示的速度是不准的,通常的误差是0/+5%,甚至能到+10%。否则仪表盘显示100公里/小时,而实际车速是101公里/小时,会引起超速纠纷,这在法律上还是很严肃的事情,至少在英国是这样。另外,车胎的尺寸也没有那么精准,车胎的气压也会影响其直径。总之,GPS是准的,没有GPS就参考仪表盘吧。

网友(2011-07-26):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Q:
以前没注意,昨天用p1000,高德导航实验了一下,匀速差异不大,就是响应差远了
这就是差距,也是我开这个帖子讨论的目的。可惜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帖子的价值。
征服者是国内电子狗的第一品牌。但征服者的gps速度误差很大,最有问题的是:时快时慢,有时速度高过仪表盘,有时低过仪表盘,误差高达3-8km。
我这么多天,一直在凌速x6。 无数次的感叹:能做到这个技术水平,以后我可以用它开发很多的应用。

回复 网友R:
拆开看看不行吗?
由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讨论的......
---------------------------------------------------------------------

如果差别是在变速响应上,那确实是算法问题。不同车的仪表在处理速度响应上的算法也是不同的,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且,车速表的确是故意标高的,为了安全,这也是国标规定的。毕加索仪表的车速响应其实是不快的,仔细观察的话,有明显的滞后。
只能说阿莫测试的这个GPS在变速响应上的表现和被测车辆车速表非常相似。
就基本技术而言,GPS比汽车车速表准确是肯定的。
我正巧是做汽车仪表的,而且和阿莫一样,开毕加索。

网友:
啊莫在这个问题上太执着了,gps测定的速度应该是准的,但是其实没必要比较这两个速度,专心开车吧

网友:
答案很简单,因为凌速用了中端得GPS模块,征服者用的是低端GPS模块。

一般的导航器,厂家都是直接用NMEA0183中GPVTG语句中提取的速度。这样精度比自己用两个时间的距离来计算速度要好。理论上讲,是可以用两个时间点之间的距离来计算速度,但由于定位误差的存在,这样做精度比较低。上面有人说GPS绝对误差大,而相对误差小,这样是不对的。你拿个固定天线试试就知道位置漂移有多大了。一般GPS模块生产商都有自己独特的算法对定位、速度误差进行补偿。做得好的,NOVATEL板卡的速度精度可以做到0.03m/s;做得差的,精度肯定就低了。

要做到阿莫这样的效果~我觉得UBLOX的模块就够了。有空我拍下用简单封装的NOVATEL OEM-1板卡的录像,效果和阿莫的是一样的。不过由于我的车车速不准,比GPS高一个固定值。。

网友(2012-05-0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发现者8M双核芯片,测速预警更精准

网友:
GPS模块给出的数据中就有速度信息。那个速度不是用GPS测出的坐标来计算的,而是利用多普勒效应。
给出两篇论文吧。

网友S(2012-12-02):
阿莫老大,凌速X6的预警效果咋样,比征服者要好吗?

网友(2013-10-03):
引用 网友S:
阿莫老大,凌速X6的预警效果咋样,比征服者要好吗?

好久的帖子了,老大一直没有回。

网友:
十一出去转了圈,没有发现因为测速雷达提前预警的。只是固定的报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家里用的纽曼gps:
车速在90km下时误差在10km

http://www.bjjtgl.gov.cn/zhuanti/08bfcx/20081009002.pdf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04)

没有基准的速度源,你不能说那个是对的。gps还是仪表盘,读数都可能有偏差,只是你遇到的是偏差一致的情况。

网友:
看完了,我理解阿莫的意思,这个确实做得好,我猜可能就是软件算法实现。

网友:
这贴跑题真属害,阿莫再三强调贴子的主题,但大家还是在讨论GPS的精度

网友T:
我的车载电脑通过obd数据接口读出的车速与gps显示一致,都比仪表盘速度慢5km/h左右

网友(2014-12-01):
莫大还在用这个  电子狗吗?   有新的推荐不?

网友:
个人觉得GPS理论上要精确点,它不会因这车型、轮胎、重点等的变化而变化。可以假设实际1KM的道路,加上10米的误差,GPS理论上应该是990-1010米,误差就在2%。

网友:
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的车载电脑通过obd数据接口读出的车速与gps显示一致,都比仪表盘速度慢5km/h左右 ...

貌似真的是这样唉!
以前也读过,仪表盘感觉快点。
GPS也是比仪表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