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20MA 电流环整个系统的构建,脑浆已经糊掉了,寻求帮助(变送器+显示表头 一体

楼主(2011-03-17):
小弟现在在做一个4-20MA的两线制变送器,传感器输出电压,然后给AVR处理在用PWM给一个电阻通电,来改变整个换路的电流,现在有问题向大家求助。

整个的构想是主机提供24V电压,传感器和AVR处理电路整个功耗小于4MA,系统工作与3.3V。这个24V系统上面的电流和3.3V后面的电流的关系是怎么算的呢?是否有一个确定的关系?

在整个电流环上面的4-20MA电流那么对应于3.3V后面的传感器和处理电路上面需要消耗的电流是不是应该用 24*I(4-20MA)=P(3.3稳压芯片功率)+3.3*i(传感器和处理电路消耗的电流) 来求的处理电路所需要的电流呢?

如果是用这个方法算的话,那么对应与电流环上面的4-20MA,处理电路的电流最大应该能达到140MA,但是能够输入24V,静态电流是uA级别的,输出3.3V,输出>140MA的稳压芯片找了几天好像都找不到啊。

还是说3.3V后面的电流不是这么算得呢?

还有如果需要让MCU能够检测到当前电流环中的具体的电流值,怎么办?在电流环中串联一个电阻,然后有AD转换他上面的电压吗?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本身AVR的地已经是浮地了,那么这个电阻上面测的电压要不就是比这个浮地电压还要低,要不就是比VDD要高,这个怎么处理呢?

向大家求助,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这几天脑袋都想得疼了。

是否应该选取另外一种方案,4-20MA由变送器部分来控制,变送器和显示串联在电路里面?

网友:
首先,变送部分的供电24V必须与单片机供电是隔离的,单片机的PWM信号需经过高速光耦隔离传送至24V部分,然后把脉冲信号转换成直流电压,再转换成20MA的恒流输出(我们公司是做这个的,单我不便把原理图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理图倒不是很需要,现在关键是整个大致的实现方法我被弄糊涂了。

你说的是供电24V与单片机供电是隔离的是指的什么隔离还是指的是干脆单片机用额外的供电?然后通过PWM转换出电流输出?
那这样不是4线制了吗?

我现在找到的一些两线制的原理上面说的是把系统作为一个可变电阻接在24V中去,供电也是有这两个4-20MA的电流供电的。

你的意思是否是传感器和相应电路在现场,然后单片机电路在控制室这种实现方法?

网友:
你的变送器=信号输入+ 处理+ 显示+ 电源(220v输入 一组5v 一组24v输出)+24v变送部分 最后接到上位机,让上位机采集到现场数据 对不,上位机和下位机必须隔离的这是行业标准

网友:
隔离就是输入和输出是不通的,就像变压器的输入和输出不通,至于2线制和4线制(24v电源线2根和信号输出线2根)这个只是传输标准

网友:
工业信号接口:一般为0-5v,1-5v,0-10v,0-10mA,0-20mA,4-20mA,这几种模拟接口,还有232,485,通信接口

网友A:
一般2线制变送器的传感器如4-20MA输出的,你的单片机+运放功耗不能大于4MA,否则不能正常输出,需要带供电的4线制了,如果是0-5v,1-5v,0-10v,0-10mA,0-20mA这几种接口必须是4线接口或另由220v供电了,讲了这么多,还不懂那我就没办法了,自己多找点这方面书籍看看

网友(2016-05-11):
引用 网友A:
一般2线制变送器的传感器如4-20MA输出的,你的单片机+运放功耗不能大于4MA,否则不能正常输出,需要带供电 ...

可以问问有哪些相关书籍么?现在很需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