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龙门架移动和平台移动自己的一点看法,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11-03-17):
最近在坛子里看了很多,本来被amcnc01的完美的做工所征服,但是后来看到阿莫发的那个什么新机器,又被毒了一下。所以仔细想了想两种结构的区别。我觉得龙门架移动的机器的好处就是可以把主轴横过来,可以雕远超过行程的物体,但是平台移动的因为少一个运动方向就不可以。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

楼主:
还有那个AMCNC01能定的时候,还是4800吗?再涨,我们几个同学凑的钱就不够啦,这4800是我们省吃俭用省出来的。阿莫手下留情啊!

网友:
个人愚见,在x轴行程与平台长度相同的前提下,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移动龙门架要节省一半占地面积

但是我总觉得移动龙门架不如移动平台更加稳固

网友:
龙门移动所对的轴的电机负载在没有很大吃刀量的情况下其负载是变化很小的 如果换成平台移动 负载就很大了〖在加工零件大的条件下〗

网友:
在机床领域其中的一个明显特征是,龙门架移动的机器一般可以承载的工件重量都非常大,行程可以很长.而移动平台的承载和行程就受导轨\丝杠\结构的制约.

网友:
大机移动龙门;小机移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