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过LCD1602显示经纬度的问题

楼主(2011-03-17):
本人新手,求助各位高手。。。
问题1:想在LCD1602上只显示经纬度,在程序上是不是可以接收GPS   GPRMC中的所有数据   然后只显示经纬度数据
还是只接收经纬度数据  然后送到LCD显示?
问题2:如果我想在LCD上显示所有数据 , 程序上应该怎么编,通过开关达到一个翻屏的功能?

网友:
问题1说的有点含糊,只显示经纬度只读GPRMC语句就够了。问题2,只能通过切屏显示所有数据

网友:
1,还是我这种菜鸟能看懂你的问题,接收的时候只能接收整个NEMA语句,然后过滤掉其它的只留下RMC语句,再用各种办法取出经纬度信息〔参考别人的程序,用共用体或者指针都可以〕
2,貌似只能翻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