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通讯距离咋这么近呢?

楼主(2011-03-17):
前段时间公司做了一个zigbee的项目,用的是TI的CC430。我们的应用是没有组网,是一个Enddevice对一个Coordinator,现在发现他们的通讯距离非常的近,我们在两边还各加入了一个PA(CC2590),现在批量做货,有的不到12米就不能发送数据,郁闷?

网友:
之前没有验证过?12米不行肯定有问题啦

网友:
有的不到12米就不能发送数据-----------仿不出來嗎!你们是需要找个RF硬体工程師了。

网友:
好好查查晶振是不是符合要求。

网友:
我不加PA都可以到12米了,设计有问题

网友:
天线是胡乱设计的吧。

网友:
天线没匹配好吧

网友:
PCB布局,阻抗匹配,PCB材料等等影响都很大。

网友:
在加一级放大,好像是cc2591,天线选择好,硬件电路发射那一块一定要仿好。

网友:
检查晶振是要点,天线直接参考TI的PCB图就行,怎么也不会12米。我们自己测试的单点间距离到38米,没有PA。距离是拿激光测距仪打的。

网友:
其实仅仅是单点对多点,不用组网,不用路由,何必要ZIGBEE呢?用CC1101或者干脆CC430就很好了,几十米的距离轻松的很。有琢磨明白z-stack的功夫,自己都能写出一套像样的通信协议了。

网友:
你可以考虑 www.newmsg.net 的无线模块,不错的。

楼主:
这个项目是我刚来到现在的这个公司就已经开始了,Zigbee用的是2006协议栈,程序是另外一个人负责的(后来辞职了),我刚开始是负责这个项目的另外一部分的程序设计。我们是把zigbee设计成一个类似无限串口的东西,是单独的一块小板,贴在我们的大板上,在我接手之前,zigbee的串口通讯收发都测试过没有问题。我只是加入了一个配对过程(因为我们是一对一,所谓配对是指在进入某种模式下让Enddevice记住当前其加入的网络的Coordinator的IEEE地址,同时Coordinator也记住这个Enddevice的IEEE地址,在正常模式下,Enddevice只能加入其记住的IEEE ZIGBEE网络,Coordinator只允许其记录的IEEE的Enddevice加入其网路)。我们没有懂RF高频的工程师,PCB设计是参考TI的,天线是找天线厂商匹配的,我们公司没有网络分析仪,仅有的一个频谱仪最近拿到生产上用刚坏了。我们的模块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在Coordinator端模块天线输出端和天线之间是用一根屏蔽线焊接相连的,天线是焊接在大板上的,之前是用pcb走线的,后来去TI测试说这跟线没走好,割断了直接用屏蔽线连过来,然后重新匹配了一下模块天线部分的参数,当时在TI那个硬件工程师帮忙做了一对,测试距离有80多米。后来我们回来重新改了一板PCB,按照TI提供的参数做,仅仅是去掉了那根走线,然后生产做货还要手工焊接这根线,我当时还问过了问什么不直接把天线的焊盘直接挪到靠近zigbee模块的天线输出端,到时一烙铁就搞定了,他们说那样改动大,怕影响其它的,这样做保险。现在的问题是每次生产做货,会发现有一些距离很短,一致性不好。在我们生产线上测试距离一般都可以到30米左右(生产线几乎是屏蔽的),但是到了我们研发部测试就剩下12-20米左右(有YFII),到了客户那里就更短了一板12米左右。记得当时在TI测试的时候,他们改了之后测Coordniator的发射功率有-3db左右,我们前一批做货用频谱仪测试一般
-5db --- -9db左右,那一批客户就没有说什么,现在刚刚又做了一批,由于频谱仪坏了,没有定量测,直接拉距离,到了客户那里开始反应有的在12米处会断线,10次有2次断线,客户说NG,要退货。现在客户怀疑我的软件有问题,硬件也一直有这样的怀疑,我现在想请问各位大侠碰到这种情况,怎么搞,有做过zigbee软件的,硬件的帮忙出出招!

网友:
回复 楼主:

zigbee2006没有驱动更新,建议用TIMAC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段时间公司做了一个zigbee的项目,用的是TI的CC430。我们的应用是没有组网,是一个Enddevice对一个Coordinator

真是不懂,才一对一,何必要去上Zigbee。
还不如直接把CC2430,CC2530拿普通单片机使用,直接无线点对点传输。

楼主:
客户最初要求是想将来扩张组网用的,我们的产品现在已量产了,该不了了!

网友:
建议无线小板上焊接sma接头并加屏蔽盒包裹整个小板,用成品的sma带接头馈线连出去,整机外壳开孔装sma接头外接天线。
确定准确工作频率配合适的天线,如果是900M左右的要注意手机基站的干扰,频率很接近了可是压制干扰。
减少在pcb上焊馈线是应该的,驻波都是在那里被破坏的。
测性能也不难,板子都拿掉,电路端接个对讲机、天线端串一个驻波表接对讲机天线,看驻波或看功率都可以。驻波表很便宜。

网友:
用CC1100穿墙都有十几米距离了。

网友:
ZIGBEE针是捧不起的刘阿斗啊

网友(2011-06-20):
我觉得苹果猫说的有道理
琢磨zigbee的时间 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写一套通信协议

网友:
RF原厂工程师要吗?

网友:
单纯测试距离不用使用协议栈,TI站上有个简单的办双工收发试验,用那个修改就行了。
采用2DB的DLINK天线 空旷无遮拦 超过120米都没有问题,能穿透四层普通的墙。
采用哪种12DB的平板定向天线,我测试距离超过600米,不加PA。
我对我的测试结果也有点惊奇。但是比起CC1101,NRF905这些400M左右的收发器,距离还是不行。
PA加了匹配不好的话,还不如不加。

另外考虑到,是不是你Z STACK协议内部的一些参数需要再琢磨修改下,比方说数据包重发次数以及时间,这些参数在链路不稳定的时候设置比较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