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雕刻机的电控箱

楼主(2011-03-18):
驱动芯片是STK672-080 6线2相

网友:
不错  就是选的插接口不耐操

网友:
建议换台湾产的那种自锁接插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议换台湾产的那种自锁接插座。

有图吗?

网友:
很好,只是样子难看了一点

网友:
不错!可以做产品了!还是用变压器的,耐用!!!

网友:
这几天我也做了一个控制箱 上图分享

网友:
楼主机箱做得很不错!美中不足只是欠缺了标贴,用透明不干胶打印,贴上后外观会更完整漂亮!

6楼的就落了不少本,还用到套管打印,打印机不用3仟都要两仟多起!感觉如打印白色字会更好看.
请问<fu919>用是那个品牌的打印机?听说标映只能打黑色,硕方可打印黑,白都行.
但你的打印清晰度已非常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