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基于FPGA的86步进电机驱动器,选什么FPGA呢?

楼主(2011-03-18):
FPGA实现步进驱动的基本功能,内部要有ROM存储正余弦的DA数据,512个BYTE;成本最好控制在15元以内,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楼主:
居然没人鸟我???难道15元以下的FPGA没有?

网友(2011-04-27):
【3楼】 x86x86
Altera的最便宜的EP1C3大约20块,其他公司可能有便宜的但我不熟。
步进电机驱动很简单的,找个3块钱的51也可以搞定的。

Good Luck!

------------------------------------------------
LZ是做驱动器,不是控制驱动器。

网友:
有点冷清哦。

=============
1美元以下的FPGA都有不少的。
对于你的项目,L01就很合适了。
http://www.siliconbluetech.com/products/devices.aspx
ACTEL也有价格不错的。

嗯,不少FPGA的配置芯片都要好几元。呵呵,必须算在成本里面的哦。
上面提到的两家,都已经集成了的。

两个月才有回复,你的项目已经完成或取消了吧?
不过,还是留作参考吧。

楼主(2011-06-11):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的已经用actel的A3P060,,我会去看下LO1.毕竟ACTEL的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