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62 2272无线发射接收电路

楼主(2011-03-18):
这是我参考网上资料画的编码 解码图

发射电路

接收电路

我按发射电路的按键时 接收电路二极管没反应
刚开始做硬件 那个发射模块接收模块都是买来的

请大家多多指教 看到硬件就头疼了 不知如何调试

楼主:
发射接收模块 是现成的

网友:
电阻不匹配
2.2M对应400K左右

楼主:
只是振荡电阻不对吗 2.2M 对应390k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那个图上的170是170K

网友:
电源功率要跟上,最好用两个电源测试,一个容易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5v电源 一个接在单片机上板上 一个接在独立的5v电源上 大哥问题出在这吗 我也怀疑功率不够

网友:
5v接收还可以,发射用9v或者12v比较合适。

楼主:
那我只能弄个9v或12V电源看看  谢谢这位大哥了 电路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97363613.html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貌似2262的18脚没接电源,不知实际电路是否接了,其他应该没问题。

网友:
2272输出驱动不了你的LED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 那要怎么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射电路是在按下按键的时候 18才能连接电源的 按下键才能导通

网友:
200换成1.5k以上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那是200欧姆 1.5k不是更大 驱动能力不是要更强?

网友:
另外2272的后缀是L4还是M4?

楼主:
发射是pt2262-ir 接收时pt2272-M4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80859&bbs_page_no=112&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B: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80859&bbs_page_no=112&bbs_id=9999

看了 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头疼

网友:
有没有测试下各部分的好坏

网友:
你的2262的十四脚应该接个开关

网友(2011-07-05):
回复 楼主:

不错

网友:
这个俺做过....那时我的原因是传感器那.要用38K载波才可以.....

网友:
我用过PT2272制作接收电路(业余的),有时候PT2272发烫(只是偶尔),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自己好了,很是奇怪。

网友:
楼主,有答案了么

网友:
我估计楼主的问题就出在2262-ir上面了,2262-ir是用在红外发射上面的,那个数据输出脚直接就带有38k的调制波的,我觉得,如果把2262换成不是ir的,把2272换成l4(其实m4也行,就是需要手按住2262的按键),最后呢,把无线模块拆除,用导线连接数据口,如果用导线好使,用无线不好使,那只能说明无线模块不好使了。还有,要确定你的原理图是不是正确啊,原理图上面也米有标注,着实不知道那个管脚的干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解,但不能用导线测试,无线模块出来的数据是反相的。

网友(2011-08-18):
最近也在做这个,2272无法按照2262的数据脚输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发射是pt2262-ir 接收时pt2272-m4

pt2262-ir 应该是红外专用的吧?不知道和你的问题有没有关系

网友(2011-09-18):
有没有人做过多发一收的无线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人做过多发一收的无线系统?

对于2262/2272来说只要你把要用的多个2262的地址编码设置和一个2272相同就可以了!

网友(2012-08-10):
发射部分有点小问题

网友:
不过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2012-10-16):
多发一收时,2272会不会漏收呢?我也做多个2262发送,一个2272接收。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