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IIS时,系统找不到smtpsnap.hlp等7个文件,怎么办呢?我自造文件!

楼主(2011-03-18):
当我在控制面板--添加windows组建--安装IIS的时候,系统提示找不到smtpsnap.hlp,smtpsnap.cnt,bckg.chm,chkr.chm,hrtz.chm,rvse.chm,shvl.chm等7个文件,怎么办呢?我自造文件!

我原来电脑安装的是雨林木风ghostXPSP3(Windows XP Professional 2002 SP3),安装IIS之前,我从网上下载了WINXPSP3-VOL-安装版-201103.iso,这个文件可以用虚拟光驱装载,或者刻录成光盘装载。

在控制面板---添加wiwindows组建--安装IIS时,系统首先在光盘中提取所需文件,但是后来,系统提示找不到smtpsnap.hlp等7个文件,我就自己造!在一个空文件夹内,鼠标右击,新建文本文档(TXT),然后重新命名为上述7个文件,然后让系统找到这些文件,安装成功。

安装IIS需要的文件 (原文件名:001副本.jpg)

网友(2011-05-20):
这样软件从文件名上是可以找到这几个文件,但是你自己建的文件都是空的
原始文件并不是空的,
这样按道理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
chm那些帮助文件到是不会在安装中起到什么作用
只是用于软件的使用说明等
但是其他格式的文件,只要是安装需要的文件你建空文件是绝对不行的!